常用单轴加速度传感器芯片有什么,产品中以前用的160元一片,太贵了,想找片便宜些的?

楼主(2011-01-04):
RT

网友:
MMA7260,3轴的才十几块。

网友:
用过BMA150,三轴的,性价比中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封装难搞咯,MMA7660挺好的,3轴,I2C接口,淘宝卖几块钱,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便宜

网友:
MMA7455

i2c spi接口,0.6刀不到

网友:
请问实现类似“村田顽童”这样的平衡功能最低需要怎样的性能参数?

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mma7455
i2c spi接口,0.6刀不到

在北京中发买过MMA7455,输出极不稳定,也就能分辨出正反来.后来换7260就好了.zsmbj是什么情况?

网友:
ADXL335 , ADXL345

网友:
ADXL345不错,到13位。软件处理下还是挺好的

网友:
顶ADXL335,20多就能买到,噪音比MMA7260小多了。
另外ADXL203的噪音更小,但要贵一些

网友:
7455确实非常的一般,虽然价格非常便宜

网友:
突然看到大葱的经典头像,原来真是大葱…
我下学期打算做固定翼飞控,所以来这里逛逛
放假回家就买全传感器,到时候还得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