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做过感光油墨制线路板,小弟做连续失败4快板子

楼主(2011-01-04):
最近想尝试用感光油墨做PCB,在网上买了2种油墨:烘干型和自干型。先拿了烘干型做实验
制作过程:
1先把覆铜板用腐蚀液稍微处理一下,表面呈粉红色;
2搞一点油墨放在PCB上,用胶片一小块把这陀油墨基本均匀涂抹在PCB上,涂抹后呈深蓝色;
3把PCB放在熨斗上烘烤,温度大约70C,烘烤大概40分钟,用手摸的PCB表面感觉已经完全不黏手;
4把透明的激光菲林压在PCB上,上面放很薄的有机玻璃,用一条8W紫外线灯在8CM处照射2分30秒。
5曝光之后拿出来,放到用大约1%浓度(我也没法确定具体浓度值)的显影液里显影。

问题是:基本上每次显影都无法完成,有些需要去掉油墨的地方(要被腐蚀)还有淡蓝色油墨的薄膜黏在上面,而有些线条却被冲掉了。
咨询过卖家,给的建议是增强烘烤油墨,让他彻底干透,但我重新实验了一下大概烘烤了2h,显影之后基本上还是一样结果。
显影过程中用小颜料毛笔轻轻刷刷,但有些未曝光薄膜刷不掉。
想咨询下做过类似PCB朋友 做感光油墨PCB有什么技巧。

网友:
不要用紫外线灯,用8w T4日光灯管曝光15分钟 距离12厘米左右,我一直这么用效果很好,显影剂是碳酸钠,脱模剂是氢氧化钠,比例1:100,自己去化学药品商店买很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用紫外线灯,用8w t4日光灯管曝光15分钟 距离12厘米左右,我一直这么用效果很好,显影剂是碳酸钠,脱模剂是氢氧化钠,比例1:100,自己去化学药品商店买很便宜!

要这么多的氢氧化钠?
是不是写倒了

网友:
不是烘烤的问题。油墨只要不沾手就可以了。我用电吹风10分钟左右就干了,然后用26W的紫外线灯8CM2分半钟就可以了。做出来的板子效果非常理想。

网友:
涂油墨用塑料丝的刷子刷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这种油画笔

网友:
貌似感光油墨曝光过度了。
还是用干膜方便,用紫外灯2分30秒时间有点多,你可以试验下,多少时间最合适。

网友:
干膜的气泡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油墨的精度笔干膜要高,而且没断线的问题。我用惠普最便宜的喷墨打印机做10mil的线都不断线。

楼主:
谢谢朋友们回答~
我发现在显影时候,显影液直到显影完成都是淡淡的蓝色,而卖家提供教程里的显影液使用完是比较浓的蓝色,不知为什么我这个显影效果这么差,还有断线。线宽0.6MM都会断线

网友:
浓蓝色因为显的板子多了,显影剂一直可以用的,我用到现在没换过。显影的时候用涂料刷来回的刷,效果会好一点。你的问题是不是曝光不均匀引起的?或者是油墨太厚?

网友:
我是先把板子用沙皮打一下,然后放到三氯化铁里浸1分多钟,再涂油墨。

网友(2012-01-17):
这几天也在研究感光制板,你的问题就是过爆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PCB涂前处理下,不要有灰尘和油渍。
感光油墨的话,一定不要涂多,保证均匀的情况下尽量让涂层薄。
熨斗没用过,直接用热风枪吹,5-8分钟就吹干了。
曝光后板子颜色变深。
显影剂自己用碱水(就是碳酸钠啦)就行,脱膜剂实际上是氢氧化钠溶液,不用多花钱。
只要曝光成功,曝光处的附着力很强,用刷子刷不掉的,不用担心。

我一般夏天用感光油墨法,热转印太热啦。。另外夏天放到阳台上曝光也方便

网友:
曝光太久,紫外线灯一分钟差不多就可以了,显影时不能泡在显影液太久了,见机行事,有一点脱墨就拿出来,板子斜着用刷子沾着显影液顺着PCB线路刷板,刷完要等干了补画

网友(2012-09-04):
马克 感光油墨的问题~

网友:
感光自干型油墨,使用后的效果非常好,我把剩余的2米多长的干膜直接给扔了

网友C(2014-11-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感光油稀释剂能不能在化学商品店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感光油稀释剂能不能在化学商品店买到?

我用无水乙醇试过,可以用,效果尚可。试过丝印油漆用的开孔剂,但稀释后感光油墨失效。
从资料上看,可以用414化白水,也叫414防白水来稀释。

网友D:
感光油墨要稀释一下,刷在板子上薄薄一层,如果刷厚了不容易干,实在干不了就用卫生纸吸一下。我用的是深兰色油墨,一般刷在板子上能看出兰色就可以了。一次就刷好,不要干了又补刷第二遍。激光打印机打的透明胶片一般不够黑,需要打两遍重叠起来用。我自己用几百个紫外线二极管(验钞用的)做了一个曝光板,10CM以下距离照射25秒就行了。是根据坛里的一个老帖子介绍的方法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光油墨要稀释一下,刷在板子上薄薄一层,如果刷厚了不容易干,实在干不了就用卫生纸吸一下。我用的是深兰 ...

一次就刷好。。。

我说我怎么总是做的有断线,试了10多块板子了,刷板子真是噩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就刷好。。。

我说我怎么总是做的有断线,试了10多块板子了,刷板子真是噩梦。。。 ...

有感光油墨的稀释剂。其实做感光板核心就是要掌握好曝光时间,这个因为每个人曝光方式不同略有差异,需要自己做实验,用边角料来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次就刷好。。。

我说我怎么总是做的有断线,试了10多块板子了,刷板子真是噩梦。。。 ...

要说容易断线,那就是附着的不好。我都是先用去污粉把板子擦的锃亮,(很容易,铜锈一擦就掉了),用水冲洗干净,再用餐巾纸擦干,不留下水渍,然后用棉签沾丙酮擦掉可能的油渍。这之后就不要用手摸了。再用感光油墨刷板粘的特别牢固,干了以后指甲都抠不掉。用去污粉比用细砂纸好,再细的砂纸(1000目以上的)也没有去污粉细,一点也不损伤板子。也不用先用三氯化铁腐蚀一下,这样会损伤板子,而且可能产生不易擦除的铜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说容易断线,那就是附着的不好。我都是先用去污粉把板子擦的锃亮,(很容易,铜锈一擦就掉了),用水冲 ...

谢谢,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把板子弄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