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RF24Le1芯片的2-wire问题,在线等高手解答

楼主(2011-01-04):
datasheet说这块芯片的2 wire是兼容i2c的,但是我参照sdk里面的代码去做i2c通讯时,总是不成功,就是没有2 wire中断请求标志,看波形连start信号都没有成功样好像,程序就是一直在等待2 wire中断请求,W2DAT数据一直没有成功发送,请问高手有遇到的么?谢谢

楼主:
问过了,不过没有用过2-wire功能所以不知道,希望还有高手解答,我严重怀疑这款芯片中...

网友(2011-06-16):
你好,我也遇到和你类似的情况,资料上说要设置IO的方向,但不知怎么设置成inout。
请问你后面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2011-08-10):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告知我你联系方式,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我邮箱zhuohuanzi@163.com

网友:
可能是你的初始化问题
void I2cInit(void)
{
    W2CON0 |= 0x01;     // Enable 2-wire
    W2CON0 |= 0x06;     // Enable master at 400KHz
    INTEXP |= 0x04;     // Enable..
    W2CON1 = 0x00;      // ..interrupts (will poll the IRQ bit)
    SPIF = 0;           // Clear any pending interrupts
}

static void w2_byte_write(uint8 b)
{
    W2DAT = b;
    while(!SPIF);
    SPIF = 0;
}

static uint8 w2_byte_read(void)
{
    while(!SPIF);
    SPIF = 0;
    return W2DAT;
}

管脚都配置成输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