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有何不妥

楼主(2011-01-04):
各位好!我以前多用汇编,当数组作为函数的参数的时候有何要领,这样写为何编译不过和,我的NUMBER[]和buf[]都是全局变量

void test(U8 Cycle[])
{
        Buf[0] = Number[(Cycle[0]%10)];
        Buf[1] = Number[(Cycle[0]/10)];
        Buf[2] = Number[(Cycle[1]%10)];
        Buf[3] = Number[(Cycle[1]/10)];
        Buf[4] = Number[(Cycle[2]%10)];
        Buf[5] = Number[(Cycle[2]/10)];
        Buf[6] = Number[(Cycle[3]%10)];
        Buf[7] = Number[(Cycle[3]/10)];
}

网友:
你要将数组传进去,一般是写成:U8 *Cycle,而不是:U8 Cyc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如果我写成 U8 *Cycle后面的如何写呀! 我的想法是把数组传进去而且通过数组下标去计算

网友:
数组做参数,就是传首地址进去,内部还按照数组访问就行了。

楼主:
void test(U8 *Cycle)
{
Buf[0] = Number[(Cycle[0]%10)];
Buf[1] = Number[(Cycle[0]/10)];
Buf[2] = Number[(Cycle[1]%10)];
Buf[3] = Number[(Cycle[1]/10)];
Buf[4] = Number[(Cycle[2]%10)];
Buf[5] = Number[(Cycle[2]/10)];
Buf[6] = Number[(Cycle[3]%10)];
Buf[7] = Number[(Cycle[3]/10)];
}
这样写不行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错了
应该没问题才对,什么编译器

网友: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Buf[8];
U8 Number[10] = {
0,1,2,3,4,5,6,7,8,9, //数码管???
};

void test(U8 *p)
{
        Buf[0] = Number[p[0] % 10];
        Buf[1] = Number[p[0] / 10];
        Buf[2] = Number[p[1] % 10];
        Buf[3] = Number[p[1] / 10];
        Buf[4] = Number[p[2] % 10];
        Buf[5] = Number[p[2] / 10];
        Buf[6] = Number[p[3] % 10];
        Buf[7] = Number[p[3] / 10];
}

int main(void)
{
        U8 tmp[4];

        tmp[0] = 12;
        tmp[1] = 34;
        tmp[2] = 56;
        tmp[3] = 78;

        test(tmp);
        while(1);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我多处用到,也就是说有的地方要把Cycle数组的值传给buf有的地方要把Fre[]的值传给buf

楼主:
回复 网友B:

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