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前辈能推荐一款8脚的,256RAM的单片机

楼主(2011-01-04):
请问那位前辈可以推荐一款8脚的,256RAM的单片机。
管脚多了PCB放不下,RAM少了也不行。

查了SONIX,Holtek,STC等牌子的单片机,都没找到合适的。
要么管脚太多,要么RAM不够。

希望有前辈可以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stc15f04e好象符合.不过目前外部中断有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遗憾的是100系列RAM只有128, 200系列又没有SOP8封装。
头大,头大!

网友:
新茂   SM39R04G1W20MP MSOP10  不比SO-8封装大,

内置RC 振荡器,频率范围为1MHz~20MHz
􀁺 4K/2K 字节的片上闪存程序存储器
􀁺 256 字节的标准的8052 RAM
􀁺 一个全双工通信的串行接口.附加鲍率产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c15f04e好象符合.不过目前外部中断有bug.

不知道是什么bug,昨天刚买了这个10个!555555555~~~~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5f04e好象符合.不过目前外部中断有bug.
不知道是什么bug,昨天刚买了这个10个!555555555~~~~

外部中断执行一次后无法再中断.不知道现在解决没有.其他方面很好用.RC时钟不错,可以调节,不比一般晶体精度差.

网友:
飞思卡尔的s8KA/B系列有六脚或八脚的封装

网友(2011-02-11):
fujitsu的 MB95F2XX 8PIN 的芯片  flash 8--20k,RAM 240--500byte,内部RC100K--10M。若需要资料留联系方式我发给你一下

网友:
价格是在4元内,3元内也有机会,要看量

网友(2011-04-19):
有带真E2的,当RAM用,写的时间长点而已

网友:
fujitsu的 MB95F2XX 8PIN 的芯片  flash 8--20k,RAM 240--500byte,内部RC100K--10M。若需要资料留联系方式我发给你一下

正解 我正在用这个系列

网友:
用SSOP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13楼

TSSOP14的MSP430G2xxx不比sop-8大多少
即使是20pin的STM8S103F,pcb面积也就相当于DI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