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linux和嵌入式linux的内核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1-01-04):
RT

网友:
基本一样,加载模块有些增减

网友:
是一样的,通常桌面Linux编译为X86平台,嵌入式编译为arm,mips平台

网友:
不一定一样,Linux有一个分支:ucLinux,这个分支是专门为MMU-less的CPU设计的,嵌入式中很多时候是用ucLinux而不是Linux,例如我们常用的无线路由就是ucLinux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rt

Linux 内核 和 Windows 内核,是完全不一个概念。
Linux 是基于源代码,自己定制、自己编译的,虽然源代码是一样的,但是结果会造成千差万别的内核,更不用说自己再修改内核(一般是修改驱动程序)造成更大的诧异了

所以,“一样”二字,要看你怎么理解了

网友:
我猜他的意思是平常用的x86 和 ARM等嵌入式 内核是否一样?

网友:
在任务管理、驱动程序管理等等方面的机制是一样的,实现的代码肯定是有些差别的

网友:
顺便问下:对应用程序的接口是不是一样的?
   意思是与硬件无关的那些应用程序是否可以直接移植?只需要改变目标编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