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一颗能切换I2S信号的模拟开关.

楼主(2011-01-05):
我现在需要在两路24-Bit的I2S信号之间来回切换,有用过的朋友能否介绍一颗芯片,谢谢.

网友:
数据选择器就行了,没必要用模拟开关

网友:
74HC157或者74HC244比较常用

网友:
两路切换应该用4053更好吧。
如果两路I2S的主从方向不确定,那还是需要模拟开关;如果方向确定的,用157或者244就好了,数字信号还是用数字电路对付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