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中 3全比较单元怎么能产生6个PWM??

楼主(2011-01-05):
DSP2812中 3全比较单元怎么能产生6个PWM??

网友:
如果想要 6个同时 又独立的 pwm 话 估计不行~~

网友:
公用定时器 周期相同 占空比可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想要 6个同时 又独立的 pwm 话 估计不行~~
我刚学DSP不知道,我知道在ARM中一个比较寄存器能控制一路PWM;
我就不明白3个比较器,怎么控制 6 路PWM;我看书也没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
6路PWM指的是两两电平相反,也就是对三路的PWM再取反,就是六路了,所以在2812中还要设置死区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想要 6个同时 又独立的 pwm 话 估计不行~~
我刚学dsp不知道,我知道在arm中一个比较寄存器能控制一路pwm;
我就不明白3个比较器,怎么控制 6 路pwm;我看书也没有详细介绍的。

如果是 3组6路的话 楼上的方法可以,如果是六组PWM的话 估计要两片dsp 了~~

以前看到一个 哥们用3片2812 控制 6个电机的 机械手,那个牛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6路pwm指的是两两电平相反,也就是对三路的pwm再取反,就是六路了,所以在2812中还要设置死区时间。
实际上一个全比较寄存器只控制一路PWM而已,不过这一路PWM又经过其他的电路分成互补的两路PWM。
哈哈,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看书怎么也看不明白,高手一指点就OK乐。谢谢yangbiao8510指教。

但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我在想用一路PWM,我怎么设置才能把互补的那个PWM不输出呢??

网友(2011-06-11):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