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中断向量表重映射

楼主(2011-01-05):
我使用的是ARM Cortex-M0,LPC1112,系统控制模块里面有个重映射寄存器,可以配置相应的位将向量表映射到BOOT ROM、SRAM、FLASH(默认),为什么我将中断向量表映射配置到SRAM或者ROM,程序就跑不起来,而采用默认配置(FLASH)就是正常的?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配置?需要将程序代码也烧到SRAM才行呢? 大虾们请接招!先谢谢了!

楼主(2011-03-18):
已经成功配置中断向量表映射在内部的RAM,稍后会整理一下资料,上传上来 呵呵!

楼主:
补传配置方法:
配置代码如下:
#define VECTOR_TABLE_SIZE     0x200
#define  __DEBUG_RAM

#ifdef __DEBUG_RAM
      volatile unsigned int *dst, size;
      volatile const unsigned int *src;
      /*从内部flash0地址复制向量表到内部RAM 0x10000000(注意RAM起始处需要空着)*/
      src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
      dst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10000000;
      size = VECTOR_TABLE_SIZE >> 2;
      do
      {
          *dst++ = *src++;
      }while (--size);
      LPC_SYSCON->SYSMEMREMAP = 0x1;  //01向量表映射在内部RAM
    #else
      #ifdef __DEBUG_FLASH
        LPC_SYSCON->SYSMEMREMAP = 0x2;  //02或03向量表映射在内部FLASH(00映射在Boot Rom)
      #endif
    #endif
另外需要在编译器的target opition---tagret下修改内部RAM的起始地址 如下图所示:

设置MDK目标CPU内部RAM地址起始位置 (原文件名:map.png)
因为你若将中断向量表复制到RAM 0地址开始处,则需要空出来0x200字节。

网友(2011-10-13):
菜鸟提问:这段代码放在什么位置啊? 顶一下,谢谢!

网友:
非常简单。可否用MEMCPY(),代替那个DO{}WHILE?

网友(2013-05-19):
顶起来,非常感谢。

网友:
对中断向量一直不好懂,在学习呢

网友(2015-05-22):
多看user manual 吧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怎么还有人顶上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