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完工

楼主(2011-01-05):
大个头的雕刻机开工,20的光轴,1604的丝杠,国标70mm的角铁厚度估计5MM以上,立柱用的是槽钢,后期还要加固,行程550*550*90,60的步进电机轴颈8MM3A带手轮的,主轴电机德国产的,主轴电机调速器

行程550*550*90,电控箱照片改天上图,软件已调试完毕,刚做完还没来得及试机

网友:
其实 楼主这种角铁结构 非常适合于 DIY

焊接 打孔 装配  很容易掌控 我想,就算有个大机床 也不是每个人都开的动的吧?

至于精度 那就要看付出的精力了……

还有,楼主 为什么要穿马甲啊?

网友:
有个样子,但那个外观,唉。。。。

网友:
说句实话,没什么新意

网友:
有一轴不能用吧。
只要做了总比看热闹强。

网友:
龙门架要改到中间位置。否则几乎没有行程。

我也打算做一角铁结构的钻也工具。除Z轴外都用皮带。但结构还没想好。

网友:
行程55的话,你的结构要做到110以上才能满行程。

网友:
鼓励所有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行动者!

网友:
为什么不做好看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程已经测试过了550没有问题,你要是挪到中间恐怕就不能用了

网友:
如图所示。如果托板高于光轴的固定夹子的话。红线部分就是托板在所示线方向的行程。
绿线是主轴能达到的在线方向生程。
而兰线是主轴无法达到的区域。
可以试一下主轴如何到达角尺所在方向的边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片表达不了什么,,再说这个又不是虚拟图,我都把机器做好试过了,可能照片造成了你的视差,我不可能弄个机器干不了活是吧,(托板高于光轴的固定支架),实际行程:就是光轴尺寸减去托板的两个滑块的尺寸,所以Z轴的设计就要考虑好,(相对于托板高度和Z轴本身的厚度,还有主轴的中心距),谢谢你的关注,我以后做机器也是会从你这些问题里面注意这些事项的

网友:
庆驾一下

网友:
请教楼主:槽钢的钻孔和焊接怎么保证精度的?

网友:
光轴架见过~~~~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焊接好以后划线,用工装定位打孔

网友:
LZ能提供主轴夹的是从哪里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上海买的铝合金专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