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一个有刷马达控制方案,问问坛里朋友可不可行???采用tl494(硬件PWM发生器)+MOSFEET

楼主(2011-01-05):
PWM输出端 (原文件名:4.JPG)

驱动mosfet  (原文件名:5.JPG)

因为是马达方面的 ,就放在这儿了把

我的电流的要求是30A,理论值要达到60A,马达一个方向,调速,所以我就用了这个简单方案。

请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速度有反馈吗?

网友:
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没反馈的,要有反馈在tl494好像可以加

回复 网友B:

电压打算做俩种 12v 24v

网友(2011-02-05):
回复 网友C:

朋友,控制器做好了吗 ?
没做好,我提醒下,TL494的13pin应该接地 ,这样PWM可以96%,要不然你想马达最高速48%半速啊 ?

我还想问下:用1V——4V的电压怎么控制TL494输出PWM  0——96%   ??
如果是4V-1V就好办直接加到3pin 或 4pin 。
这个1V——4V如何反相啊 ?能否用TL494本身的放大器来做反相 ???

网友:
这是八十年代的东西。

网友(2013-03-21):
,我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