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猫,打算做一个GPS-GSM-SMS报警器,发PDU格式短信的最简单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1-01-05):
要过年了,想给车做个GPS-GSM-SMS报警器,通过手机发个含密码的短信到GSM,收到后GSM用SMS回复当前GPS座标。

由于TC35或者GSM模块的供电\插座\启动电路\GUI都不如意,GSM我打算用西门子6688手机来做。

手里以下东西要到货了:

C270 GPS模块(SIRF III)--50大米
西门子6688手机--50大米

本来我的系统发的座标只有ASCII字符,西门子6688手机支持AT指令,但在网上查的6688其只支持PDU(AT+CMGF=0),不支持TEXT格式(AT+CMGF=1)。

所以,现在需要PDU格式发短信。
在网上看了好多例子,基本清楚PDU格式需要UNICODE码。例子多是固定的字在电脑上查到UNICODE码再写到程序里,但实际要发的字符并不是固定的,那么就涉及到单片机如何查到汉字的UNICODE码?难道还要挂个“字库”?

其实做个字库也无所谓,因为我要发的只是ASCII,只有那个一两百个,我想知道如果我要发中文,是不是必须挂“字库”?有无简单方法?查“字库”有现成的程序可以参考吗?

楼主:
貌似ACSII的编码与在UNICODE编码基本一样,就是高位多两个0

网友:
其实只要把0-9用UNICODE做个表放代码里面就好。GPS直接出来的不就是几个常规的英文和符号么,在代码里用固定方式就行啊,根本不用搞什么字库。

网友:
固定的短信PDU很容易解决。第一,0~9的UNICODE上面说了,0x0030~0x0039,其他需要用到的中文字,数量不多,直接插UNICODE码,存在程序里边,没必要搞编码库。第二,你发短信的目标号码是固定的,第三,你车里边用的SIM卡也是固定的,所以短信息服务中心号码也是固定的,第四,你给车里的设备发送密码也应该有固定的格式或者套路。都是固定的,一切都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定的短信pdu很容易解决。第一,0~9的unicode上面说了,0x0030~0x0039,其他需要用到的中文字,数量不多,直接插unicode码,存在程序里边,没必要搞编码库。第二,你发短信的目标号码是固定的,第三,你车里边用的sim卡也是固定的,所以短信息服务中心号码也是固定的,第四,你给车里的设备发送密码也应该有固定的格式或者套路。都是固定的,一切都好解决。

如果想发任意字符就会要字库了是吧?那个常用中文字符的UNICODE字库表有多大?
M32能不能放得下(算5000个字,每个字符需要4个16位字,那换算成8位字一个字节那就需要40k字节)?
我记得你的有个帖子里有个字库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字库?
查表索引是什么呢?(有点笨,看不太懂你的文件,非常不好意思)

网友:
没Lcd要字库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lcd要字库做什么?

发PDU我短信需要UNICODE码表。
不是那种点阵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