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问题,铝合金选型的,我想雕个壳子

楼主(2011-01-05):
rt,我对镁铝合金也没有知识呵呵,查性能查了几个好像都是广告,
问大家点问题,我想雕一个电子产品类似mp3的壳子,不一定非是三文鱼啊哈哈哈,上下3片拼起来的,壁厚在1mm-2mm之间,中间是肋骨,大小在120mm*75mm*35mm上下,总重350g左右,有光学器件有电子器件,请问我该用哪种型号的合金,我初步看的冷加工用的5083和5252,7系2系4系的硬度比5系高但是是需要热加工的吧,请问综合加工性能,成品强度(应该主要是硬度和强度吧)来看选什么型号的镁铝合金合适
一定是冷加工的啊呵呵,
其实最本质的问题,01号机能雕的硬铝里强度最好的是那种呵呵
问得十分不专业大家轻拍啊呵呵,另外我没下过单子,只能排队抢了,大概多长时间能轮得到啊呵呵,或者谁有闲置的出我吧呵呵

网友:
买块铝板直接加工出来得了呗一块35厚的一块5mm厚的2块组合起来就是盒子了。牌号6065淘宝有的是。
硬铝里强度最好的怕是普通渠道买不来吧。咱就说一般情况下,01机理论上都没问题,材料越硬切削参数就要降低,加工时间就长。
看你自己如何取舍了。一开始做你就别最求什么硬度强度了,能搞出来再说吧。

楼主:
恩,倒也是,6065可以,但并不是说一定就要最好的,有几个备选吧,就是因为我不太懂嘛,5083和5252都能买到,
我要求性能倒还是其次,加工性能倒的确需要取舍,都是小批量加工时间没啥要求,怎么说一块面板也要10道工序才能出来,
ls最后一句话应该改成“等能买到01号机再说吧”最好了哈哈哈哈哈
到时候实在不行就看看多买几个型号试一试再决定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