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锂电供电gprs模块的电子开关

楼主(2011-01-05):
GPRS模块直接由单节3.7V锂电供电,如果要加一个电子开关的话用什么样的方案好呢?
上次试过加了一个肖特基,每到开始gprs通信,电流一大的时候就提示低电压

用导通电阻很小很小的pmos?大家有推荐的吗,谢谢啦

网友:
你可以直接控制GPRS模块进入低功耗或待机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
问题是电路里不是只有GPRS模块,其它的也要关断

网友:
选一个带EN的LDO ,或带EN的开关电源芯片都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选一个带en的ldo ,或带en的开关电源芯片都可以吧

是锂电供电啊,如果那样的话就得搞升压或者两块锂电再降压?

网友:
试试 N沟道的 MOS?  可参考锂电保护电路啊

网友(2011-03-11):
SI2301
SI2305
都可以,低压PMOS

网友:
在PMOS管后面并联电容

网友(2011-04-12):
回复 网友C:
在pmos管后面并联电容

关键点

网友(2012-11-11):
模拟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