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春风的电源让我学习很多,受益匪浅,感谢春风,感谢ourdev,但是有些问题问问啊。

楼主(2011-01-05):
各位大侠,春风的电源让我学习很多,受益匪浅,感谢春风,感谢ourdev,但是有些问题问问啊。

1,D2,D3怎么起作用的呢?

比如D2的右边的运放是
当设定值=采集到的值,运放输出模拟的值(-12到12V之间的某个值)还是会有12V,或者-12v,还是0?
当设定值>采集到的值,运放输出模拟的值(-12到12V之间的某个值)还是会有12V,或者-12v,还是0?
当设定值<采集到的值,运放输出模拟的值(-12到12V之间的某个值)还是会有12V,或者-12v,还是0?

2,U11A,U11D是个积分作用?恒流或者恒压稳定后时它们的输出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通过示波器看到什么样子的波形呢?

谢谢各位大侠。

这个是春风的原理图

这里是讨论的原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32824&bbs_page_no=1&bbs_id=3071

网友:
为了让这两个运放中的一个在起控的时候令一个不会影响对方

网友:
电压误差放大器起控时电流误差放大器如果达不到起控阀值的话他的电位不至于影响电压误差放大器的电位

网友:
D2,D3应该起隔离作用吧~

两个运放输出电压哪个低就由哪个来控制吧~

波形应该最终稳定了是直线的吧~

楼主:
我想这个电路可以工作在如下状态:
恒压不恒流
恒流不恒压
不恒压不恒流
恒压恒流(这个貌似不可能)

那随便举个例子,比如,恒压状态, 比如我设定了某个目标电压,此时需要输出DA,假设为2V.DA-V设定为2V,当前的2脚是1.2V,那么此时U11A输出是什么样子的?这个U11A将如何调整输出一直到u11a的2,3脚相等,然后D2的负端是多少电压?

网友:
模拟的“或”逻辑。

楼主:
只会出现高低电平?而且高电平为12V,低电平为-12V?谢谢各楼!

网友:
当然不会只是高12或低-12,别忘了MOS管事压控器件,所以,理论上这个电压应该是连续可变的

楼主:
那就是说肯定平衡在某个电压点?可以计算或者估算出来吗?u11a这样的一个电路不是工作在积分状态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到一个最大或者最小值?难道可以平衡在某个中间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U11A可以看成一个减法电路输出电位=2脚电位-3脚设定电位 误差值从1脚输出 2脚电位是输出那个差动放大器控制

楼主:
从模电书上翻的,u11a是个V 减v-,对时间的积分,好像总是会到饱和状态的,难道会到中间的某个状态就稳定了?

网友:
C29/C32只是频率补偿作用,不应看作积分。
U11A/U11D单独看像是比较器或者积分器,但整体来看是大闭环负反馈。由于整个反馈圈经过很多器件,增加不小的相移,加上负载特性不确定,所以需要加入C29/C32做相位补偿,保证电路的稳定性。

U11A反馈环路 (原文件名:ourdev_609286PKHUJ5.jpg)

楼主:
谢谢大侠!那U11a输出电压是多少?怎么算的呢?比如达到稳定电压时。

网友:
U11A的输出不确定,视负载情况而变化。
大致关系是:

U = Vgsth + Io / gm

其中
Vgsth = MOSFET门限电压
gm = MOSFET跨导
Io = 输出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的“或”逻辑。

应该是线与吧,任何一个为低就输出低

网友:
让最有权威的春风来回答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拟的“或”逻辑。
应该是模拟的 “与”逻辑

网友:
电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不是一定值他的值取决于差动放大器传来的输出采样电压。晕…实在不清楚就把他看作电压比较器采样电压和基准电压比较,高了就输出低电平功率管截止,低了就输出高电平功率管导通…那个电容起交流负反馈让高频增益降下来不至于自激。。。(我瞎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u11a的输出不确定,视负载情况而变化。
大致关系是:
u = vgsth + io / gm
其中
vgsth = mosfet门限电压
gm = mosfet跨导
io = 输出电流
gm在数学上是Ids在vgs上的倒数,且是vgs的函数;
io = 1/2 *Kn * ( vgs - vgsth ) ^ 2;
gm =   Kn * ( vgs - vgsth ) ;
==>io = gm * ( u - vgsth ) / 2 ;(mosfet饱和,且满足二次函数关系)
==> u = vgsth + 2 * io / gm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模拟的“或”逻辑。
应该是线与吧,任何一个为低就输出低

既然是模拟电路,当然不能用数字电路来理解,所以我把或字加了双引号。
这里是拉电流,电压低的一路为有效,两个二极管实际起到的作用是恒压“或”恒流。

网友:
不同学科的人,不同领域的人,对同一个电路会有不同理解,这个很正常,所以误会是难免的

说是积分也行,控制系统里都是这么说的,三级呀的开关电源设计一书,讲到频率补偿部分时,也说是积分器了。
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补偿和积分两者不矛盾,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或”字理解就让人抓狂了

电源都做的很成熟了,哪位来给系统建模,把环路增益表达式弄出来,这个不难,却没人搞,Why? 没模型怎么设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u11a的输出不确定,视负载情况而变化。
大致关系是:
u = vgsth + io / gm
其中
vgsth = mosfet门限电压
gm = mosfet跨导
io = 输出电流
gm在数学上是ids在vgs上的倒数,且是vgs的函数;
io=gm*(u-vgsth)/2;(mosfet饱和,且满足二次函数关系)
==>u=vgsth + 2*io/gm 。

呃,正解,我少写了个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gzhuli大侠,一般在做反馈环补偿的时候,需要怎么确定gm的变化范围呢?
一般mos管的datasheet不给传输特性曲线,只给输出特性曲线,但从irfp250的输出特性曲线可以看出,
电流在0-4A的范围内,vgs的电压也只有在4V到5V之间,那么这个电压的变化的跨度有没有什么考究呢?跨度大好,还是小好?
还有选mos管的时候vgsth的大好呢,还是小好呢?

谢谢 大侠!!

网友:
回复 楼主:

1.关于D2D3的作用,楼上各位说的也挺明白了,你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电源只能工作在一种状态,要么恒压,要么恒流,那么同一时刻就只有一个二极管导通,另一路二极管及其前面的运放都不起作用了,那么由于电源整体就是个闭环的放大器,导通的二极管上会有持续的电流通过,这样就不会工作在开关状态了,就像三极管只能通过直流电二可以放大交流信号一样,调节过程只是电流的变化,这中间没有关断。

2.U11A,U11D在这里只是个直流放大器而已,其上的小电容也是相位补偿的作用。

楼主:
哦,这个电路应该类似于
【11楼】 gzhuli 咕唧霖
发的图看才能明白一些。我只看电容加运放了,应该看的是整个大回路。
谢谢各位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除了恒流,恒压,有没有可能做成恒功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除了恒流,恒压,有没有可能做成恒功率呢?

要恒功率做神马用的?

是要电流和电压都不恒定,但是输出功率恒定?

你用春风电源的硬件,修改软件就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E:

单片机调节跟不上速度的,且容易震荡。 期待 咕唧霖大侠解答我22楼的问题,我先祈祷一下,希望你能看到,我对这类的问题很是不了解,那位大侠知道的也可以回答,先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Vgsth我觉得和补偿计算关系不大,关键还是gm和Ciss。
至于gm的范围,有图就看图说话,没图就只能凭经验留足够的余量。
不过既然要精确计算环路参数,晶体管图示仪还是有必要配一个的。

恒功率可以用模拟乘法器做。

网友:
昨天成绩出来了,我女儿期末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名。今天我也来做一回学生:

1,D2,D3怎么起作用的呢?
-------------------------------------------------
--起逻辑“与”的作用。理由如下:
A)原理图有误,U4发射极与D2、D3阳极应相连。作用是开关Q3、Q4的作用。
B)ON/OFF通过U4控制Q3、Q4开关;U11A、Q2、Q1组成比较器功率放大电路,输出逻辑电平,控制Q3、Q4开关;U11D、Q5、Q6组成的电路也是。
C)上述三者之间,任何一项为低电平时,都可关断Q3、Q4.
D)Q3、Q4 MOSFET有放大功能,但在此起开关作用,该设备的调电压与电流是在DA_V/AD-V与DA-A/AD-A中完成的。
E)该电路的DA-V/AD-V与DA-A/AD-A标示反了。U11B输入的是电流采样信号,U11C才是电压采样信号。电流采样电路采用T型反馈电阻网络放大器电路,目的是消除温度漂移。从同相端接入的目的是输入阻抗高减少对电路的影响,(采样支路电流最大时才2.34uA)。U11C是简单的负反馈放大电路。
F)从器件参数上推算,该电源最大电压为30V,最大电流为6.3A。即最大功率为189W。
-------------------------------------------------

比如D2的右边的运放是
当设定值=采集到的值,运放输出模拟的值(-12到12V之间的某个值)还是会有12V,或者-12v,还是0?---可能是12V,也可能是-12V。
当设定值>采集到的值,运放输出模拟的值(-12到12V之间的某个值)还是会有12V,或者-12v,还是0?---(12V)。
当设定值<采集到的值,运放输出模拟的值(-12到12V之间的某个值)还是会有12V,或者-12v,还是0? ---(-12V)后面三极管为同相电流放大。

2,U11A,U11D是个积分作用?
----U11A,U11D在这里主要起比较器作用。

恒流或者恒压稳定后时它们的输出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通过示波器看到什么样子的波形呢?
----一般变压器出来的电压要高于输出电压,因此,在输出端出来的恒流或者恒压,在控制电路里是不稳定的。U11A与U11D输出方波,其频率与负载功率有关。

网友(2011-02-08):
回复 网友F:
昨天成绩出来了,我女儿期末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名。今天我也来做一回学生:
1,d2,d3怎么起作用的呢?
-------------------------------------------------
--起逻辑“与”的作用。理由如下:
a)原理图有误,u4发射极与d2、d3阳极应相连。作用是开关q3、q4的作用。
b)on/off通过u4控制q3、q4开关;u11a、q2、q1组成比较器功率放大电路,输出逻辑电平,控制q3、q4开关;u11d、q5、q6组成的电路也是。
c)上述三者之间,任何一项为低电平时,都可关断q3、q4.
d)q3、q4 mosfet有放大功能,但在此起开关作用,该设备的调电压与电流是在da_v/ad-v与da-a/ad-a中完成的。
e)该电路的da-v/ad-v与da-a/ad-a标示反了。u11b输入的是电流采样信号,u11c才是电压采样信号。电流采样电路采......

恭喜你女儿考的这么好。看到R42,你就知道电流采样,电压采样没有反了。另外T 型网络可以让反馈电阻的值变小。

楼主:
哇,讨论还在继续呀,不错,大家继续。。。

网友(2011-03-11):
引用图片【楼主位】vipcff

网友(2011-04-18):
没有标反啦!春分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