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800*480时序的问题

楼主(2011-01-05):
请问一下群里的大哥,谁有800*480,1024*600这种非标分辨率的时序说明啊。
我想把vga驱动做到800*480的7寸屏上,但是在网上死活找不到时序标准的文档。

网友:
怕显示器不接受这种非标,用显卡试试,

网友:
试一下找VESA标准,800的用800*600的,480的好像用640*480的吧,可找有那一个数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一下找vesa标准,800的用800*600的,480的好像用640*480的吧,可找有那一个数字的

我就是这么驱动的,没问题。800×600@75Hz 把行改为640×480中 480的时序,算出来800×480刚好是60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三位大哥,了解了,那么1024*600的时序,用1024*768的1024 和800*600的600组合起来,也可以么?

网友:
看一下屏的手册,上面有时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手头有一个1024*600的9寸显示器,并不是裸屏,所以也没有资料和手册。
在网上搜了搜,也没招到1024*600分辨率屏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