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VR的串口引脚接了MAX232后再用作普通IO会烧坏芯片吗?

楼主(2011-01-05):
就是怕从电脑经MAX232传来的信号和AVR的引脚电平不一样(AVR的TX和RX引脚用作普通IO时)
第一次做板子,不知道是否要在TX和RX引脚穿上个470Ω电阻来防止烧坏芯片。

网友:
不如画个草图来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这台电脑上没电路软件,用附件里的画图画的。

网友:
max232本来就是用来做电平转换的,要烧了还要max232做什么!

网友:
不会烧,这是肯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单片机RX端口设为输出端口比如说输出高电平,而这时232与之相连的引脚输出低电平
这是不就冲突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单片机rx端口设为输出端口比如说输出高电平,而这时232与之相连的引脚输出低电平
这是不就冲突了吗?

那就直接把单片机引脚拉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AVR的输出电流的能力不是很强吗?(此时AVR引脚作为普通IO输出高电平)
这时会不会因为输出大电流而烧毁?

网友D:
如果一定要这样使用,还是串入一个2K的电阻吧。一个高电平输出,一个为低电平,其实就是短路了!

时间一长,就是AVR不烧掉,232也烧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马老师。学生明白了。

网友(2014-05-25):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定要这样使用,还是串入一个2K的电阻吧。一个高电平输出,一个为低电平,其实就是短路了!

时间一长 ...

在arm的板子上遇到只有rx引脚损坏,其他都正常,有可能是马老师说的情况,怀疑单个引脚被击穿

网友:
学习使用单片机的应用没有基本硬件电路的基础,不去了解各种协议的电器规程,就靠书本上那点理论的逻辑“1”“0”是不行的。
rs232协议规定,当处在待机状态是,RX线处在逻辑“1”状态。所以此时在MAX232的RX端送出"1“,相当5V,而MCU的RX脚处于输入状态。如果把AVR的rx脚作为I/O使用,且是输出状态,那么当其输出“0”时,相当接地。此时MAX232的RX输出的“5V”与AVR的RX脚输出的“地”形成短路,会有一个大的电流从电源5V流过MAX232的RX进入AVR的RX到电源地。非常容易把2片芯片对应的引脚烧坏。

在系统设计中,MCU的RX和TX端一旦用于UART口的作用,不建议在复用作其它I/O使用,就是不烧引脚也会影响通信的不正常。如果系统的I/O不够,应该考虑使用其它的方法扩展,比如使用595等。还有很多硬件的设计方法可以节省I/O,但将RX\TX复用不是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