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方法解决19264(KS0108)占用MCU这么多接口!

楼主(2011-01-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否支持串口?或者用串口转并口芯片转接一下?

网友:
ks0108好像不支持串口.那就用串转并的ic咯

网友:
去看看cowboy的帖子,2个IO驱动1602

网友:
不要使用IO口驱动模式,改用地址驱动方式,外加CPLD译码,这样提高总线的复用度,虽然一次性占用了P0,P2口,外加ALE,RD,WR共19个引脚,但实际使用时复用度可以达到很高,而且很多片选不再单独使用MCU的IO口,而是译码的信号,多器件驱动时反而节省IO口,速度还不会降低!

网友:
搜索74*595

网友:
IO复用,但编程要有技巧。比如那8个数据口只要你不EN,对LCD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3-09-15):
用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