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硬件仿真时无法将变量的值赋给IO口

楼主(2011-01-05):
本人刚学习430,在硬件仿真时发现定义的全局变量的值无法在While(1)循环中赋给IO口(在进入while(1)循环前可以正常赋值),把并口下载线拔掉后正常,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下面是这个程序的一部分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My_define.h"
#include "My_function.h"

#define keyin (P1IN&0X0F)

uchar keyval = 2;          //定义的全局变量

void main( void )
{

  ini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IES = 0X0F;
  P1IE = 0X0F;
  P1DIR = BIT7;
  P1OUT = 0;

  P4DIR = 0XFF;
  P5DIR = 0XFF;
  P5OUT = 0xc0;
  P4OUT = 0XF7;

  _EINT();
  while(1)
  {
    P5OUT = duan[keyval];       //此语句仿真时无法执行
    LPM3;
  }
}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刚有调试了一下,发现前面有_EINT();大循环里的语句在仿真的时候就不执行,不过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这样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哪里退出低功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430板块人气不旺啊!问题已经解决了。想了一段时间,我决定学AVR了,算然有点舍不得430,但无奈430的资料太少了,用起来也不太方便。还是谢谢你啊!你430学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1-02-22):
LPM3模式,没中断肯定是程序不走了啊!CPU都关了咋个走?

网友(2011-05-20):
选个定时器或者别的什么退出低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