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image/common/ico_lz.png)

楼主(2011-01-05):

///////// Audio Visualization ///////////////////////////////
//////// ECE 5760 - Final Project ///////////////////////////
//////// Michael Lyons - mpl56 //////////////////////////////
//////// Darbin Reyes - der34 ///////////////////////////////

wire [31:0] mSEG7_DIG;
reg [31:0] Cont;
wire VGA_CTRL_CLK;
wire AUD_CTRL_CLK;
wire [9:0] mVGA_R;
wire [9:0] mVGA_G;
wire [9:0] mVGA_B;
wire [19:0] mVGA_ADDR; //video memory address
wire [9:0] Coord_X, Coord_Y; //display coods
wire DLY_RST;
assign TD_RESET = 1'b1; // Allow 27 MHz input
assign AUD_ADCLRCK = AUD_DACLRCK;
assign AUD_XCK = AUD_CTRL_CLK;
//modules needs for Audio codec and VGA
Reset_Delay r0 (.iCLK(CLOCK_50),.oRESET(DLY_RST) );
I2C_AV_Config u3 ( // Host Side
.iCLK(CLOCK_50),
.iRST_N(KEY[0]),
// I2C Side
.I2C_SCLK(I2C_SCLK),
.I2C_SDAT(I2C_SDAT) );
VGA_Audio_PLL p1 ( .areset(~DLY_RST),.inclk0(CLOCK_27),.c0(VGA_CTRL_CLK),.c1(AUD_CTRL_CLK),.c2(VGA_CLK) );
//////////////////////////////////////////////////////////
// output to audio DAC
wire signed [15:0] audio_outL, audio_outR ;
// input from audio ADC
wire signed [15:0] audio_inL, audio_inR ;
AUDIO_DAC_ADC u4 ( // Audio Side
.oAUD_BCK(AUD_BCLK),
.oAUD_DATA(AUD_DACDAT),
.oAUD_LRCK(AUD_DACLRCK),
.oAUD_inL(audio_inL), // audio data from ADC
.oAUD_inR(audio_inR), // audio data from ADC
.iAUD_ADCDAT(AUD_ADCDAT),
.iAUD_extL(audio_outL), // audio data to DAC
.iAUD_extR(audio_outR), // audio data to DAC
// Control Signals
.iCLK_18_4(AUD_CTRL_CLK),
.iRST_N(DLY_RST),
.isel(SW[17])
);
//////////////////////////////////////////////////////////
VGA_Controller u1 ( // Host Side
.iCursor_RGB_EN(4'b0111),
.oAddress(mVGA_ADDR),
.oCoord_X(Coord_X),
.oCoord_Y(Coord_Y),
.iRed(mVGA_R),
.iGreen(mVGA_G),
.iBlue(mVGA_B),
// VGA Side
.oVGA_R(VGA_R),
.oVGA_G(VGA_G),
.oVGA_B(VGA_B),
.oVGA_H_SYNC(VGA_HS),
.oVGA_V_SYNC(VGA_VS),
.oVGA_SYNC(VGA_SYNC),
.oVGA_BLANK(VGA_BLANK),
// Control Signal
.iCLK(VGA_CTRL_CLK),
.iRST_N(DLY_RST) );
// assign VGA outputs
assign mVGA_R = SW[1] ? {SRAM_DQ[14:10], 5'b0} : SW[0] ? barR : boxR;
assign mVGA_G = SW[1] ? {SRAM_DQ[9:5], 5'b0} : SW[0] ? barG : boxG;
assign mVGA_B = SW[1] ? {SRAM_DQ[4:0], 5'b0} : SW[0] ? barB : boxB;

// SRAM_control
assign SRAM_ADDR = addr_reg;
assign SRAM_DQ = (we)? 16'hzzzz : data_reg ;
assign SRAM_UB_N = 0; // hi byte select enabled
assign SRAM_LB_N = 0; // lo byte select enabled
assign SRAM_CE_N = 0; // chip is enabled
assign SRAM_WE_N = we; // write when ZERO
assign SRAM_OE_N = 0; //output enable is overidden by WE
// reset wire
assign reset = ~KEY[0];

//boxvisual instantiation /////////////////////////////////////
wire [9:0] boxR, boxG, boxB;
//module boxVisual(reset, CLK50, AUDCLK, VGA_VS, audIn, cymbal,bass,voice, coordX, coordY, period, red, green, blue);
boxVisual box1(reset, CLOCK_50, AUD_DACLRCK, VGA_VS, VGA_HS, audio_inL,IIR4outL_cymbal2,IIR4outL_bass2,IIR4outL_voice2,Coord_X[9:1],Coord_Y[9:1],maxPerLength,boxR,boxG,boxB);
////////////////////////////////////
// bar pixel values
wire [9:0] barR, barG, barB;
//module drawBars(iHeight,iX,iY,iVGA_VS,iVGA_HS,oR,oG,oB,CLK,VGACLK,AUDCLK,CLK27,audIn,RST,state,period);
//module drawBars(iHeight,iX,iY,iVGA_VS,iVGA_HS,oR,oG,oB,CLK,VGACLK,AUDCLK,CLK27,audIn,RST,state,period,bassH,cymbalH,voiceH,sigSel);
drawBars uBars(.iHeight(hbitamp), //draw bars
.iX(Coord_X),
.iY(Coord_Y),
.iVGA_VS(VGA_VS),
.iVGA_HS(VGA_HS),
.oR(barR),
.oG(barG),
.oB(barB),
.CLK(CLOCK_50),
.VGACLK(VGA_CTRL_CLK),
.AUDCLK(AUD_DACLRCK),
.CLK27(CLOCK_27),
.audIn(audio_inL),
.bass(IIR4outL_bass2),
.cymbal(IIR4outL_cymbal2),
.voice(IIR4outL_voice2),
.RST(~KEY[0]),
.state(blank),
.period(maxPerLength),
.bassH(bassHbit),
.cymbalH(cymbalHbit),
.voiceH(voiceHbit),
.sigSel(SW[10:6])
);
////////////////////////////////////////////////
///////////// CA visualization /////////////////
////////////////////////////////////////////////

//most important vars to know about
wire reset;
reg [17:0] addr_reg; //memory address register for SRAM
reg [15:0] data_reg; //memory data register for SRAM
reg we ; //write enable for SRAM
reg [3:0] state; //state machine
reg lock; //did we stay in sync?
reg [7:0] rule; // to store the CA rule
reg randinit; //signal to init the first line to random black/white
reg [30:0] x_rand; //shift registers for random number gen
wire x_low_bit; //rand low bits for SR
reg [8:0] x_walker; //current position coords
reg [8:0] y_walker;
reg [2:0] sum; //neighbors state

//right-most bit for rand number shift regs
//your basic XOR random # gen
assign x_low_bit = x_rand[27] ^ x_rand[30];
/// pixel controller logic
wire [9:0] CAR, CAG, CAB;
//module pixelController(reset, schemeReset, CLK, CLK27, AUDCLK, VGA_VS, VGA_HS, audIn, periodIn, red, green, blue);
pixelController unit1(reset, 8'd16, CLOCK_50, CLOCK_27, AUDCLK, VGA_VS, VGA_HS, audio_inL, (maxPerLength>>4), CAR, CAG, CAB);
//state names for machines that draws automata
parameter test1=4'd1, test2=4'd2, test3=4'd3, test4=4'd4,
draw_walker=4'd5, update_walker=4'd6, user_wait=4'd7;
//state names for machine tha copies bottom line to top line
parameter cinit=4'd0, cread=4'd1,csave=4'd2, cwrite=4'd3;
reg [31:0] countCA;
reg rand;
reg [4:0] bassColor, cymbalColor, voiceColor;
reg [14:0] bassFull, cymbalFull, voiceFull, audioFull;
// on VGA control clock run CA
always @ (posedge VGA_CTRL_CLK) begin
bassColor <= IIR4outL_bass2[15:11];
cymbalColor <= IIR4outL_cymbal2[15:11];
voiceColor <= IIR4outL_voice2[15:11];
bassFull <= IIR4outL_bass2[14:0];
cymbalFull <= IIR4outL_cymbal2[14:0];
voiceFull <= IIR4outL_voice2[14:0];
audioFull <= audio_inL[14:0];
if (reset) begin //synch reset assumes KEY0 is held down 1/60 second
//clear the screen
addr_reg <= {Coord_X[9:1],Coord_Y[9:1]} ; // [17:0]
we <= 1'b0; //write some memory
data_reg <= 16'b0; //write all zeros (black)
rand <= 1'd0;
if(rand)begin //init top line of screen to random black white
x_walker <= 9'd0; //start at 0,0 to make sure every pixel is assign a random color
y_walker <= 9'd0;
randinit <=1'b1;
end else begin
x_walker <= 9'd1; //otherwise start one pixexl to the right to force a black border
y_walker <= 9'd0;
randinit <=1'b1;
x_rand <= 31'h55555555;//init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to alternating bits
end
//get rule from switches
rule <= 8'd1;//SW[7:0];
state <= test1; //first state in drawing state machine
end
else if(randinit) begin// assign the top line random colors if SW17 is high, else single dot at top center
if(rand) begin//random colors
if(x_walker <=9'd319) begin//entire line
x_rand <= {x_rand[29:0], x_low_bit} ; //update the x,y random number gens
addr_reg <= {x_walker,y_walker}; //write to the pixels on the top line
we <= 1'b0; //write
if(x_rand[30]) data_reg <= SW[3] ? {1'b1,bassColor,cymbalColor,voiceColor} : {1'b1,CAR[9:5],CAG[9:5],CAB[9:5]} ; //white pixel
else data_reg <= 16'b0; //black pixel
x_walker <= x_walker+9'd1; //next pixel
end else begin
x_walker <= 9'd1;
y_walker <= 9'd0;
we <= 1'b1; //stop writing to mem
randinit<= 1'b0; //done drawing random line
end
end else begin//single dot at top center
addr_reg <= {9'd160,9'd0} ; //init to single dot
//write a white dot in the middle of the screen
we <= 1'b0;
data_reg <= {1'b1, CAR[9:5],CAG[9:5],CAB[9:5]} ;
randinit<= 1'b0;
end
end else if ((~VGA_VS | ~VGA_HS)) begin //sync is active low //modify display during sync*/
case(state)
test1: begin//read self
we <= 1'b1; //no memory write
lock <= 1'b1; //set the interlock to detect end of sync interval
sum <= 3'b0; //init neighbor state
addr_reg <= {x_walker,y_walker};//read self
state <= test2 ;
end
test2: begin//check self and read left neighbor
if(lock) begin//must check lock before reading to make sure the right value is read
we <= 1'b1; //no memory write
sum[1] <=SRAM_DQ[15];
//read left neighbor
addr_reg <= {x_walker-9'd1,y_walker};
state <= test3 ;
end else state <= test1 ; //otherwise start over because addr_reg was destroyed by VGA controller
end
test3: begin//check left neighbor and read right neighbor
if(lock)begin
we <= 1'b1; //no memory write
sum[2] <=SRAM_DQ[15];
//read right neighbor
addr_reg <= {x_walker+ 9'd1,y_walker };
state <= test4 ;
end else state <= test1 ;
end
test4: begin//check right neighbor
if(lock)begin
we <= 1'b1; //no memory write
sum[0] <=SRAM_DQ[15];
state <= draw_walker ;
end else state <= test1 ;
end
draw_walker: begin//light up cell in next generation
if(lock) begin// if we got this far, then the sum var it correct so spin on the lock until you get a chance to write
we <= 1'b0; // memory write
addr_reg <= {x_walker,y_walker+1'b1}; //cell below this one
if(rule[sum])begin
case(SW[5:3])
3'd0: data_reg <= {1'b1,bassColor,cymbalColor,voiceColor};
3'd1: data_reg <= {1'b1,bassFull};
3'd2: data_reg <= {1'b1,cymbalFull};
3'd3: data_reg <= {1'b1,voiceFull};
3'd4: data_reg <= {1'b1,audioFull};
default: data_reg <= {1'b1,CAR[9:5],CAG[9:5],CAB[9:5]} ; //pixel variator unit
endcase
end else begin
data_reg <= 16'b0 ; //black
end
state <= update_walker ; //move to next cell
end else begin
state <= draw_walker;
lock <= 1'b1; //set the interlock to detect end of sync interval
end
end
update_walker: begin//update the walker
we <= 1'b1; //no mem write
//move to next pixel
if (x_walker<9'd318 & y_walker < 9'd237)begin
x_walker <= x_walker+9'd1;
state <= test1 ;
end else if (x_walker == 9'd318 & y_walker < 9'd237)begin
x_walker <= 9'd1;
y_walker <= y_walker+9'd1;
state <= test1 ;
end else begin
state <= user_wait;//test1 ; //done, just loop
end
end
user_wait: begin//wait for user to do something
if (SW[1]&SW[12]) begin
countCA <= countCA + 32'd1;
if (countCA > (maxPerLength)) begin
countCA <= 32'd0;
if (SW[2]) begin
rule <= rule + 8'd1;
end else begin
rule <= maxPerLength[20:13];
end
if (rule==8'd255) begin
if (SW[2]) rule <= 8'd1;
else rule <= maxPerLength[20:13];
rand <= ~rand;
end
x_walker <= 0;
y_walker <= 0;
if(rand) randinit <= 1'd1;
state <= test1;
end
end else begin
//randinit <= SW[4];
state <= user_wait;
end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show display when not blanking, which implies we=1 (not enabled); and use VGA module address
lock <= 1'b0; //clear lock if display starts because this destroys mem addr_reg
addr_reg <= {Coord_X[9:1],Coord_Y[9:1]} ;
we <= 1'b1;
end
end
// assign the current rule to the green LEDs
assign LEDG = rule;
assign LEDR = SRAM_DQ;
//////////////////////////////////////////////
//Period calculation that needs to be done in top module
//parameters
parameter firstCross = 3'd0, secondCross = 3'd1, thirdCross = 3'd2;
parameter firstSample = 3'd3, secondSample = 3'd4, thirdSample = 3'd5;
//registers
reg clk1000;
reg [2:0] state1000;
reg [9:0] newMax;
reg signed [15:0] sample1000, prevSample, hzCount;
reg [31:0] periodCount, periodLength, maxPerLength;
reg signed [15:0] modIn;
//wires
//wire signed [15:0] CIC_out1;
wire signed [15:0] oCIC;
//wire signed [15:0] temp;
//outputs
reg [31:0] period;
// down sample to audio rate
CIC_N2_M1_16bit_fixed f1(oCIC, modIn, CLOCK_27, AUD_DACLRCK, reset);
// sample audio in at 27 MHz
always @ (posedge CLOCK_27) begin
modIn <= audio_inL;
end
// period calculation via zero crossing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 begin
// bass beat finding
periodCount <= periodCount + 32'd1;
hzCount <= hzCount + 16'd1;
// create a 1000 Hz signal to alias all high freqencies to get
// accurate measurements on the lowest frequencies
if (hzCount>16'd25000) begin
hzCount <= 16'd0;
if (clk1000) begin
clk1000 <= 1'd0;
end else begin
clk1000 <= 1'd1;
end
end
//if reset then set all registers to zero
if (reset) begin
maxPerLength <= 0;
prevSample <= 0;
newMax <= 0;
state1000 <= firstSample;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1000)
// on high 1000 Hz take sample of CIC filter output
firstSample: begin
if (clk1000) begin
sample1000 <= oCIC;//CIC_out1;
state1000 <= firstCross;
end
end
// wait for a sign change in the CIC output
firstCross: begin
// if there is a change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go to next sample
if((prevSample>0)&&(0>sample1000))begin
periodCount <= 32'd0;
prevSample <= sample1000;
state1000 <= secondSample;
// if there is a chang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go to next sample
end else if ((prevSample<0)&&(0<sample1000))begin
periodCount <= 32'd0;
prevSample <= sample1000;
state1000 <= secondSample;
end else begin // no change get a new sample
prevSample <= sample1000;
state1000 <= firstSample;
end
end
// on high 1000 Hz take sample of CIC filter output
secondSample: begin
if (clk1000) begin
sample1000 <= oCIC;//CIC_out1;
state1000 <= secondCross;
end
end
// wait for a sign change in the CIC output
// second cross for mid way through waveform
secondCross: begin
// if there is a change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go to next sample
if((prevSample>0)&&(0>sample1000))begin
prevSample <= sample1000;
state1000 <= thirdSample;
// if there is a chang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go to next sample
end else if ((prevSample<0)&&(0<sample1000))begin
prevSample <= sample1000;
state1000 <= thirdSample;
end else begin // no change get a new sample
prevSample <= sample1000;
state1000 <= secondSample;
end
end
// on high 1000 Hz take sample of CIC filter output
thirdSample: begin
if (clk1000) begin
sample1000 <= oCIC;//CIC_out1;
state1000 <= thirdCross;
end
end
// wait for a sign change in the CIC output
// third cross for full period measurement
thirdCross: begin
// if there is a change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go to next sample
if((prevSample>0)&&(0>sample1000))begin
periodLength <= periodCount;
newMax <= newMax + 10'd1;
if(newMax > 10'd1000)begin // get a new max period length
newMax <= 10'd0;
maxPerLength <= 32'd1000;
end else if(periodLength > maxPerLength) begin // if new period is larger save it
maxPerLength <= periodLength;
end
prevSample <= sample1000;
state1000 <= firstSample;
// if there is a chang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go to next sample
end else if ((prevSample<0)&&(0<sample1000))begin
periodLength <= periodCount;
newMax <= newMax + 10'd1;
if(newMax > 10'd1000)begin // get a new max period length
newMax <= 10'd0;
maxPerLength <= 32'd1000;
end else if(periodLength > maxPerLength) begin// if new period is larger save it
maxPerLength <= periodLength;
end
prevSample <= sample1000;
state1000 <= firstSample;
end else begin // no change get a new sample
prevSample <= sample1000;
state1000 <= thirdSample;
end
end
endcase
end//
end// end always
// assign which signal you want to output
reg [15:0] audOut;
always @ (posedge CLOCK_50) begin
case(SW[16:14])
3'd0: begin
audOut <= oCIC; // output the CIC filter
end
3'd1: begin
audOut <= audio_inL; // normal audio input
end
3'd2: begin
audOut <= IIR4outL_cymbal2; // cymbal filter output
end
3'd3: begin
audOut <= IIR4outL_bass2; // bass filter output
end
3'd4: begin
audOut <= IIR4outL_voice2; // voice filter output
end
3'd5: begin
audOut <= sample1000;
end
default audOut <= 16'd0;
endcase
end
// audio outputs assign to wires
assign audio_outL = audOut;//CIC_out1;
assign audio_outR = audOut;
// max period length calculation counter displayed on red LEDs
//assign LEDR = newMax;

/////////////////// absolute value unit ///////////////////////////

wire signed [15:0] absoutL; // output of abs unit
wire signed [15:0] absBass, absCymbal, absVoice;
abs uabsL(absoutL, audio_outR, 4'd0,AUD_DACLRCK); //takes absolute value of input
abs absbass(absBass, IIR4outL_bass2, 4'd0,AUD_DACLRCK);
abs abscymbal(absCymbal, IIR4outL_cymbal2, 4'd0,AUD_DACLRCK);
abs absvoice(absVoice, IIR4outL_voice2, 4'd0,AUD_DACLRCK);

////////////////////// find the highest order bit /////////////////

// highest order bit output
wire [9:0] hbitamp, bassHbit, cymbalHbit, voiceHbit;
firstHbit hb(absoutL[15:6],hbitamp,CLOCK_50); //bit quatize bar height
firstHbit hbbass(absBass[15:6],bassHbit,CLOCK_50); //bit quatize bar height
firstHbit hbcymbal(absCymbal[15:6],cymbalHbit,CLOCK_50); //bit quatize bar height
firstHbit hbvoice(absVoice[15:6],voiceHbit,CLOCK_50); //bit quatize bar height

/////////////////////// 7 segment displays ////////////////////////

HexDigit h0(HEX0, maxPerLength[3:0]);
HexDigit h1(HEX1, maxPerLength[7:4]);
HexDigit h2(HEX2, maxPerLength[11:8]);
HexDigit h3(HEX3, maxPerLength[15:12]);
HexDigit h4(HEX4, maxPerLength[19:16]);
HexDigit h5(HEX5, maxPerLength[23:20]);
HexDigit h6(HEX6, maxPerLength[27:24]);
HexDigit h7(HEX7, maxPerLength[31:28]);
///////////////////////// Filter outputs declared /////////////////
wire signed [15:0] IIR4outL_voice1,IIR4outL_voice2;
wire signed [15:0] IIR4outL_cymbal1,IIR4outL_cymbal2;
wire signed [15:0] IIR4outL_bass1,IIR4outL_bass2;

/////////////////////// cymbal filtering //////////////////////////
/////////////////Filter: cutoff=0.5 ,cheby1 high //////////////////

IIR4_18bit_fixed IIR4L_cymb1(
.audio_out (IIR4outL_cymbal1),
.audio_in (audio_inL),
.scale (3'd1),
.b1 (18'hCA7),
.b2 (18'h3CD63),
.b3 (18'h4BEC),
.b4 (18'h3CD63),
.b5 (18'hCA7),
.a2 (18'h3FC41),
.a3 (18'h3A7AA),
.a4 (18'h3EE8D),
.a5 (18'h3F654),
.state_clk(AUD_CTRL_CLK),
.lr_clk(AUD_DACLRCK),
.reset(reset)
) ; //end filter

//////////////// Filter: cutoff=0.6 ,cheby1 low ///////////////////

IIR4_18bit_fixed IIR4L_cymb2(
.audio_out (IIR4outL_cymbal2),
.audio_in (IIR4outL_cymbal1),
.scale (3'd1),
.b1 (18'h1682),
.b2 (18'h5A0A),
.b3 (18'h8710),
.b4 (18'h5A0A),
.b5 (18'h1682),
.a2 (18'h398AF),
.a3 (18'h395A5),
.a4 (18'h3EE6B),
.a5 (18'h3F6EC),
.state_clk(AUD_CTRL_CLK),
.lr_clk(AUD_DACLRCK),
.reset(reset)
) ; //end filter

/////////////////bass beat filter//////////////////////////////////
///////// Filter: cutoff=0.02 , cheby1 low ////////////////////////

IIR4_27bit IIR4_bass1(
.audio_out (IIR4outL_bass2),
.audio_in (audio_inL),
.scale (3'd2),
.b1 (27'hF),
.b2 (27'h3E),
.b3 (27'h5D),
.b4 (27'h3E),
.b5 (27'hF),
.a2 (27'hF492E6),
.a3 (27'h6A0C0AB),
.a4 (27'hE0AA7A),
.a5 (27'h7CA00F9),
.state_clk(AUD_CTRL_CLK),
.lr_clk(AUD_DACLRCK),
.reset(reset)
) ; //end filter

//////////////////////////guitar/voice filter//////////////////////
////////////////// Filter: cutoff=0.05 ,cheby1 high ///////////////

IIR4_27bit IIR4_voice1(
.audio_out (IIR4outL_voice1),
.audio_in (audio_inL),
.scale (3'd2),
.b1 (27'h3426B9),
.b2 (27'h72F651C),
.b3 (27'h138E856),
.b4 (27'h72F651C),
.b5 (27'h3426B9),
.a2 (27'hE7331D),
.a3 (27'h6C586C9),
.a4 (27'hBED26A),
.a5 (27'h7D469AF),
.state_clk(AUD_CTRL_CLK),
.lr_clk(AUD_DACLRCK),
.reset(reset)
) ; //end filter

/////////////// Filter: cutoff=0.06 ,cheby1 low ///////////////////

IIR4_27bit IIR4_voice2(
.audio_out (IIR4outL_voice2),
.audio_in (IIR4outL_voice1),
.scale (3'd2),
.b1 (27'hE5),
.b2 (27'h395),
.b3 (27'h560),
.b4 (27'h395),
.b5 (27'hE5),
.a2 (27'hE8252D),
.a3 (27'h6C15AFD),
.a4 (27'hC401F3),
.a5 (27'h7D26F62),
.state_clk(AUD_CTRL_CLK),
.lr_clk(AUD_DACLRCK),
.reset(reset)
) ; //end filter

endmodule //top module

//////////////////// draw bars visualization //////////////////////
////////////////////////////////////draw bars//////////////////////
module drawBars(iHeight,iX,iY,iVGA_VS,iVGA_HS,oR,oG,oB,CLK,VGACLK,AUDCLK,CLK27,audIn,bass,cymbal,voice,RST,state,period,bassH,cymbalH,voiceH,sigSel);
// parameters
parameter init=4'd0, color=4'd1,eyeheight=10'd20,eyewidth=10'd60;
// inputs
input [4:0] sigSel;
input [9:0] iHeight, bassH, cymbalH, voiceH; //height of bar
input [9:0] iY; //VGA coordinates
input [9:0] iX;
input [31:0] period;
input [15:0] audIn, bass, cymbal,voice;
input CLK,RST,VGACLK, AUDCLK, CLK27;
input iVGA_VS,iVGA_HS; //vga sync
//outputs
output [3:0] state;
output [9:0] oR,oG,oB; //vga colors
//wires
wire eye1,eye2;
wire [9:0] red, green, blue;
// all column wires declared
wire c0,c1,c2,c3,c4,c5,c6,c7,c8,c9,c10,c11,c12,c13,c14,c15,c16,c17,c18,c19,c20,c21,c22,c23,c24,c25,c26,c27,c28,c29,c30,c31,c32,c33,c34,c35,c36,c37,c38,c39,c40,c41,c42,c43,c44,c45,c46,c47,c48,c49,c50,c51,c52,c53,c54,c55,c56,c57,c58,c59,c60,c61,c62,c63,c64,c65,c66,c67,c68,c69,c70,c71,c72,c73,c74,c75,c76,c77,c78,c79,c80,c81,c82,c83,c84,c85,c86,c87,c88,c89,c90,c91,c92,c93,c94,c95,c96,c97,c98,c99;
//registers
reg [9:0] reg_R,reg_G,reg_B,x,y;
reg [15:0] sampleAudio, sampleBass, sampleCymbal, sampleVoice;
reg switchColor;
reg [23:0] sampleCount;
reg [3:0] draw_state;
reg [9:0] redValue, greenValue, blueValue;
// all heights registers declared
reg [9:0] height_reg0;
reg [9:0] height_reg1;
reg [9:0] height_reg2;
reg [9:0] height_reg3;
reg [9:0] height_reg4;
reg [9:0] height_reg5;
reg [9:0] height_reg6;
reg [9:0] height_reg7;
reg [9:0] height_reg8;
reg [9:0] height_reg9;
reg [9:0] height_reg10;
reg [9:0] height_reg11;
reg [9:0] height_reg12;
reg [9:0] height_reg13;
reg [9:0] height_reg14;
reg [9:0] height_reg15;
reg [9:0] height_reg16;
reg [9:0] height_reg17;
reg [9:0] height_reg18;
reg [9:0] height_reg19;
reg [9:0] height_reg20;
reg [9:0] height_reg21;
reg [9:0] height_reg22;
reg [9:0] height_reg23;
reg [9:0] height_reg24;
reg [9:0] height_reg25;
reg [9:0] height_reg26;
reg [9:0] height_reg27;
reg [9:0] height_reg28;
reg [9:0] height_reg29;
reg [9:0] height_reg30;
reg [9:0] height_reg31;
reg [9:0] height_reg32;
reg [9:0] height_reg33;
reg [9:0] height_reg34;
reg [9:0] height_reg35;
reg [9:0] height_reg36;
reg [9:0] height_reg37;
reg [9:0] height_reg38;
reg [9:0] height_reg39;
reg [9:0] height_reg40;
reg [9:0] height_reg41;
reg [9:0] height_reg42;
reg [9:0] height_reg43;
reg [9:0] height_reg44;
reg [9:0] height_reg45;
reg [9:0] height_reg46;
reg [9:0] height_reg47;
reg [9:0] height_reg48;
reg [9:0] height_reg49;
reg [9:0] height_reg50;
reg [9:0] height_reg51;
reg [9:0] height_reg52;
reg [9:0] height_reg53;
reg [9:0] height_reg54;
reg [9:0] height_reg55;
reg [9:0] height_reg56;
reg [9:0] height_reg57;
reg [9:0] height_reg58;
reg [9:0] height_reg59;
reg [9:0] height_reg60;
reg [9:0] height_reg61;
reg [9:0] height_reg62;
reg [9:0] height_reg63;
reg [9:0] height_reg64;
reg [9:0] height_reg65;
reg [9:0] height_reg66;
reg [9:0] height_reg67;
reg [9:0] height_reg68;
reg [9:0] height_reg69;
reg [9:0] height_reg70;
reg [9:0] height_reg71;
reg [9:0] height_reg72;
reg [9:0] height_reg73;
reg [9:0] height_reg74;
reg [9:0] height_reg75;
reg [9:0] height_reg76;
reg [9:0] height_reg77;
reg [9:0] height_reg78;
reg [9:0] height_reg79;
reg [9:0] height_reg80;
reg [9:0] height_reg81;
reg [9:0] height_reg82;
reg [9:0] height_reg83;
reg [9:0] height_reg84;
reg [9:0] height_reg85;
reg [9:0] height_reg86;
reg [9:0] height_reg87;
reg [9:0] height_reg88;
reg [9:0] height_reg89;
reg [9:0] height_reg90;
reg [9:0] height_reg91;
reg [9:0] height_reg92;
reg [9:0] height_reg93;
reg [9:0] height_reg94;
reg [9:0] height_reg95;
reg [9:0] height_reg96;
reg [9:0] height_reg97;
reg [9:0] height_reg98;
reg [9:0] height_reg99;
//pixelVar unit1(reset, iVGA_VS, CLK, switch[10:8], switch[7], switch[6:5], switch[4:3], switch[2], switch[1], switch[0], red, green, blue);
//pixelController(reset, CLK, CLK27, AUDCLK, VGA_VS, audIn, periodIn, red, green, blue);
pixelController unit1(reset, 8'd16, CLK, CLK27, AUDCLK, iVGA_VS, iVGA_HS, audIn, period, red, green, blue);
// all column values
assign c0=iY > height_reg0 & iX>10'd0 & iX<10'd6;
assign c1=iY > height_reg1 & iX>10'd6 & iX<10'd12;
assign c2=iY > height_reg2 & iX>10'd12 & iX<10'd18;
assign c3=iY > height_reg3 & iX>10'd18 & iX<10'd24;
assign c4=iY > height_reg4 & iX>10'd24 & iX<10'd30;
assign c5=iY > height_reg5 & iX>10'd30 & iX<10'd36;
assign c6=iY > height_reg6 & iX>10'd36 & iX<10'd42;
assign c7=iY > height_reg7 & iX>10'd42 & iX<10'd48;
assign c8=iY > height_reg8 & iX>10'd48 & iX<10'd54;
assign c9=iY > height_reg9 & iX>10'd54 & iX<10'd60;
assign c10=iY > height_reg10 & iX>10'd60 & iX<10'd66;
assign c11=iY > height_reg11 & iX>10'd66 & iX<10'd72;
assign c12=iY > height_reg12 & iX>10'd72 & iX<10'd78;
assign c13=iY > height_reg13 & iX>10'd78 & iX<10'd84;
assign c14=iY > height_reg14 & iX>10'd84 & iX<10'd90;
assign c15=iY > height_reg15 & iX>10'd90 & iX<10'd96;
assign c16=iY > height_reg16 & iX>10'd96 & iX<10'd102;
assign c17=iY > height_reg17 & iX>10'd102 & iX<10'd108;
assign c18=iY > height_reg18 & iX>10'd108 & iX<10'd114;
assign c19=iY > height_reg19 & iX>10'd114 & iX<10'd120;
assign c20=iY > height_reg20 & iX>10'd120 & iX<10'd126;
assign c21=iY > height_reg21 & iX>10'd126 & iX<10'd132;
assign c22=iY > height_reg22 & iX>10'd132 & iX<10'd138;
assign c23=iY > height_reg23 & iX>10'd138 & iX<10'd144;
assign c24=iY > height_reg24 & iX>10'd144 & iX<10'd150;
assign c25=iY > height_reg25 & iX>10'd150 & iX<10'd156;
assign c26=iY > height_reg26 & iX>10'd156 & iX<10'd162;
assign c27=iY > height_reg27 & iX>10'd162 & iX<10'd168;
assign c28=iY > height_reg28 & iX>10'd168 & iX<10'd174;
assign c29=iY > height_reg29 & iX>10'd174 & iX<10'd180;
assign c30=iY > height_reg30 & iX>10'd180 & iX<10'd186;
assign c31=iY > height_reg31 & iX>10'd186 & iX<10'd192;
assign c32=iY > height_reg32 & iX>10'd192 & iX<10'd198;
assign c33=iY > height_reg33 & iX>10'd198 & iX<10'd204;
assign c34=iY > height_reg34 & iX>10'd204 & iX<10'd210;
assign c35=iY > height_reg35 & iX>10'd210 & iX<10'd216;
assign c36=iY > height_reg36 & iX>10'd216 & iX<10'd222;
assign c37=iY > height_reg37 & iX>10'd222 & iX<10'd228;
assign c38=iY > height_reg38 & iX>10'd228 & iX<10'd234;
assign c39=iY > height_reg39 & iX>10'd234 & iX<10'd240;
assign c40=iY > height_reg40 & iX>10'd240 & iX<10'd246;
assign c41=iY > height_reg41 & iX>10'd246 & iX<10'd252;
assign c42=iY > height_reg42 & iX>10'd252 & iX<10'd258;
assign c43=iY > height_reg43 & iX>10'd258 & iX<10'd264;
assign c44=iY > height_reg44 & iX>10'd264 & iX<10'd270;
assign c45=iY > height_reg45 & iX>10'd270 & iX<10'd276;
assign c46=iY > height_reg46 & iX>10'd276 & iX<10'd282;
assign c47=iY > height_reg47 & iX>10'd282 & iX<10'd288;
assign c48=iY > height_reg48 & iX>10'd288 & iX<10'd294;
assign c49=iY > height_reg49 & iX>10'd294 & iX<10'd300;
assign c50=iY > height_reg50 & iX>10'd300 & iX<10'd306;
assign c51=iY > height_reg51 & iX>10'd306 & iX<10'd312;
assign c52=iY > height_reg52 & iX>10'd312 & iX<10'd318;
assign c53=iY > height_reg53 & iX>10'd318 & iX<10'd324;
assign c54=iY > height_reg54 & iX>10'd324 & iX<10'd330;
assign c55=iY > height_reg55 & iX>10'd330 & iX<10'd336;
assign c56=iY > height_reg56 & iX>10'd336 & iX<10'd342;
assign c57=iY > height_reg57 & iX>10'd342 & iX<10'd348;
assign c58=iY > height_reg58 & iX>10'd348 & iX<10'd354;
assign c59=iY > height_reg59 & iX>10'd354 & iX<10'd360;
assign c60=iY > height_reg60 & iX>10'd360 & iX<10'd366;
assign c61=iY > height_reg61 & iX>10'd366 & iX<10'd372;
assign c62=iY > height_reg62 & iX>10'd372 & iX<10'd378;
assign c63=iY > height_reg63 & iX>10'd378 & iX<10'd384;
assign c64=iY > height_reg64 & iX>10'd384 & iX<10'd390;
assign c65=iY > height_reg65 & iX>10'd390 & iX<10'd396;
assign c66=iY > height_reg66 & iX>10'd396 & iX<10'd402;
assign c67=iY > height_reg67 & iX>10'd402 & iX<10'd408;
assign c68=iY > height_reg68 & iX>10'd408 & iX<10'd414;
assign c69=iY > height_reg69 & iX>10'd414 & iX<10'd420;
assign c70=iY > height_reg70 & iX>10'd420 & iX<10'd426;
assign c71=iY > height_reg71 & iX>10'd426 & iX<10'd432;
assign c72=iY > height_reg72 & iX>10'd432 & iX<10'd438;
assign c73=iY > height_reg73 & iX>10'd438 & iX<10'd444;
assign c74=iY > height_reg74 & iX>10'd444 & iX<10'd450;
assign c75=iY > height_reg75 & iX>10'd450 & iX<10'd456;
assign c76=iY > height_reg76 & iX>10'd456 & iX<10'd462;
assign c77=iY > height_reg77 & iX>10'd462 & iX<10'd468;
assign c78=iY > height_reg78 & iX>10'd468 & iX<10'd474;
assign c79=iY > height_reg79 & iX>10'd474 & iX<10'd480;
assign c80=iY > height_reg80 & iX>10'd480 & iX<10'd486;
assign c81=iY > height_reg81 & iX>10'd486 & iX<10'd492;
assign c82=iY > height_reg82 & iX>10'd492 & iX<10'd498;
assign c83=iY > height_reg83 & iX>10'd498 & iX<10'd504;
assign c84=iY > height_reg84 & iX>10'd504 & iX<10'd510;
assign c85=iY > height_reg85 & iX>10'd510 & iX<10'd516;
assign c86=iY > height_reg86 & iX>10'd516 & iX<10'd522;
assign c87=iY > height_reg87 & iX>10'd522 & iX<10'd528;
assign c88=iY > height_reg88 & iX>10'd528 & iX<10'd534;
assign c89=iY > height_reg89 & iX>10'd534 & iX<10'd540;
assign c90=iY > height_reg90 & iX>10'd540 & iX<10'd546;
assign c91=iY > height_reg91 & iX>10'd546 & iX<10'd552;
assign c92=iY > height_reg92 & iX>10'd552 & iX<10'd558;
assign c93=iY > height_reg93 & iX>10'd558 & iX<10'd564;
assign c94=iY > height_reg94 & iX>10'd564 & iX<10'd570;
assign c95=iY > height_reg95 & iX>10'd570 & iX<10'd576;
assign c96=iY > height_reg96 & iX>10'd576 & iX<10'd582;
assign c97=iY > height_reg97 & iX>10'd582 & iX<10'd588;
assign c98=iY > height_reg98 & iX>10'd588 & iX<10'd594;
assign c99=iY > height_reg99 & iX>10'd594 & iX<10'd600;
//eye tracking
assign eye1= iY >10'd40-height_reg10[4:0] & iY <10'd40+eyeheight+height_reg10[4:0] & iX >10'd140-height_reg10[4:0] & iX <10'd140+eyewidth+height_reg10[4:0];
assign eye2= iY >10'd40-height_reg20[4:0] & iY <10'd40+eyeheight+height_reg20[4:0] & iX >10'd480-height_reg20[4:0] & iX <10'd480+eyewidth+height_reg20[4:0];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reset
switchColor<=0;
draw_state<=init;
height_reg0<=0;
height_reg1<=0;
height_reg2<=0;
height_reg3<=0;
height_reg4<=0;
height_reg5<=0;
height_reg6<=0;
height_reg7<=0;
height_reg8<=0;
height_reg9<=0;
height_reg10<=0;
height_reg11<=0;
height_reg12<=0;
height_reg13<=0;
height_reg14<=0;
height_reg15<=0;
height_reg16<=0;
height_reg17<=0;
height_reg18<=0;
height_reg19<=0;
height_reg20<=0;
height_reg21<=0;
height_reg22<=0;
height_reg23<=0;
height_reg24<=0;
height_reg25<=0;
height_reg26<=0;
height_reg27<=0;
height_reg28<=0;
height_reg29<=0;
height_reg30<=0;
height_reg31<=0;
height_reg32<=0;
height_reg33<=0;
height_reg34<=0;
height_reg35<=0;
height_reg36<=0;
height_reg37<=0;
height_reg38<=0;
height_reg39<=0;
height_reg40<=0;
height_reg41<=0;
height_reg42<=0;
height_reg43<=0;
height_reg44<=0;
height_reg45<=0;
height_reg46<=0;
height_reg47<=0;
height_reg48<=0;
height_reg49<=0;
height_reg50<=0;
height_reg51<=0;
height_reg52<=0;
height_reg53<=0;
height_reg54<=0;
height_reg55<=0;
height_reg56<=0;
height_reg57<=0;
height_reg58<=0;
height_reg59<=0;
height_reg60<=0;
height_reg61<=0;
height_reg62<=0;
height_reg63<=0;
height_reg64<=0;
height_reg65<=0;
height_reg66<=0;
height_reg67<=0;
height_reg68<=0;
height_reg69<=0;
height_reg70<=0;
height_reg71<=0;
height_reg72<=0;
height_reg73<=0;
height_reg74<=0;
height_reg75<=0;
height_reg76<=0;
height_reg77<=0;
height_reg78<=0;
height_reg79<=0;
height_reg80<=0;
height_reg81<=0;
height_reg82<=0;
height_reg83<=0;
height_reg84<=0;
height_reg85<=0;
height_reg86<=0;
height_reg87<=0;
height_reg88<=0;
height_reg89<=0;
height_reg90<=0;
height_reg91<=0;
height_reg92<=0;
height_reg93<=0;
height_reg94<=0;
height_reg95<=0;
height_reg96<=0;
height_reg97<=0;
height_reg98<=0;
height_reg99<=0;
end
else begin
sampleCount <= sampleCount + 24'd1;
case(draw_state)
init: begin
if(sampleCount > period[13:0])begin
sampleCount <= 24'd0;
sampleAudio <= audIn;
sampleBass <= bass;
sampleCymbal <= cymbal;
sampleVoice <= voice;
end
case(sigSel[1:0])
2'd0: height_reg0 <= 10'd479-iHeight;
2'd1: height_reg0 <= 10'd479-bassH;
2'd2: height_reg0 <= 10'd479-cymbalH;
2'd3: height_reg0 <= 10'd479-voiceH;
endcase
height_reg1 <= height_reg0;
height_reg2 <= height_reg1;
height_reg3 <= height_reg2;
height_reg4 <= height_reg3;
height_reg5 <= height_reg4;
height_reg6 <= height_reg5;
height_reg7 <= height_reg6;
height_reg8 <= height_reg7;
height_reg9 <= height_reg8;
height_reg10 <= height_reg9;
height_reg11 <= height_reg10;
height_reg12 <= height_reg11;
height_reg13 <= height_reg12;
height_reg14 <= height_reg13;
height_reg15 <= height_reg14;
height_reg16 <= height_reg15;
height_reg17 <= height_reg16;
height_reg18 <= height_reg17;
height_reg19 <= height_reg18;
height_reg20 <= height_reg19;
height_reg21 <= height_reg20;
height_reg22 <= height_reg21;
height_reg23 <= height_reg22;
height_reg24 <= height_reg23;
height_reg25 <= height_reg24;
height_reg26 <= height_reg25;
height_reg27 <= height_reg26;
height_reg28 <= height_reg27;
height_reg29 <= height_reg28;
height_reg30 <= height_reg29;
height_reg31 <= height_reg30;
height_reg32 <= height_reg31;
height_reg33 <= height_reg32;
height_reg34 <= height_reg33;
height_reg35 <= height_reg34;
height_reg36 <= height_reg35;
height_reg37 <= height_reg36;
height_reg38 <= height_reg37;
height_reg39 <= height_reg38;
height_reg40 <= height_reg39;
height_reg41 <= height_reg40;
height_reg42 <= height_reg41;
height_reg43 <= height_reg42;
height_reg44 <= height_reg43;
height_reg45 <= height_reg44;
height_reg46 <= height_reg45;
height_reg47 <= height_reg46;
height_reg48 <= height_reg47;
height_reg49 <= height_reg48;
height_reg50 <= height_reg49;
height_reg51 <= height_reg50;
height_reg52 <= height_reg51;
height_reg53 <= height_reg52;
height_reg54 <= height_reg53;
height_reg55 <= height_reg54;
height_reg56 <= height_reg55;
height_reg57 <= height_reg56;
height_reg58 <= height_reg57;
height_reg59 <= height_reg58;
height_reg60 <= height_reg59;
height_reg61 <= height_reg60;
height_reg62 <= height_reg61;
height_reg63 <= height_reg62;
height_reg64 <= height_reg63;
height_reg65 <= height_reg64;
height_reg66 <= height_reg65;
height_reg67 <= height_reg66;
height_reg68 <= height_reg67;
height_reg69 <= height_reg68;
height_reg70 <= height_reg69;
height_reg71 <= height_reg70;
height_reg72 <= height_reg71;
height_reg73 <= height_reg72;
height_reg74 <= height_reg73;
height_reg75 <= height_reg74;
height_reg76 <= height_reg75;
height_reg77 <= height_reg76;
height_reg78 <= height_reg77;
height_reg79 <= height_reg78;
height_reg80 <= height_reg79;
height_reg81 <= height_reg80;
height_reg82 <= height_reg81;
height_reg83 <= height_reg82;
height_reg84 <= height_reg83;
height_reg85 <= height_reg84;
height_reg86 <= height_reg85;
height_reg87 <= height_reg86;
height_reg88 <= height_reg87;
height_reg89 <= height_reg88;
height_reg90 <= height_reg89;
height_reg91 <= height_reg90;
height_reg92 <= height_reg91;
height_reg93 <= height_reg92;
height_reg94 <= height_reg93;
height_reg95 <= height_reg94;
height_reg96 <= height_reg95;
height_reg97 <= height_reg96;
height_reg98 <= height_reg97;
height_reg99 <= height_reg98;
draw_state<=color;
end
color: begin
if((c0|c1|c2|c3|c4|c5|c6|c7|c8|c9|c10|c11|c12|c13|c14|c15|c16|c17|c18|c19|c20|c21|c22|c23|c24|c25|c26|c27|c28|c29|c30|c31|c32|c33|c34|c35|c36|c37|c38|c39|c40|c41|c42|c43|c44|c45|c46|c47|c48|c49|c50|c51|c52|c53|c54|c55|c56|c57|c58|c59|c60|c61|c62|c63|c64|c65|c66|c67|c68|c69|c70|c71|c72|c73|c74|c75|c76|c77|c78|c79|c80|c81|c82|c83|c84|c85|c86|c87|c88|c89|c90|c91|c92|c93|c94|c95|c96|c97|c98|c99) & ~(iY%10 ==0) | eye1 | eye2) begin
if (sigSel[4:2]==3'd0) begin
reg_R<=red;//10'h0;
reg_G<=green;//10'h0;
reg_B<=blue;//10'hfff;
end else if (sigSel[4:2]==3'd1) begin
reg_R <= sampleAudio[14:5];
reg_G <= ~sampleAudio[12:3];
reg_B <= sampleAudio[9:0];
end else if (sigSel[4:2]==3'd2) begin
reg_R <= sampleBass[14:5];
reg_G <= ~sampleBass[12:3];
reg_B <= sampleBass[9:0];
end else if (sigSel[4:2]==3'd3) begin
reg_R <= sampleCymbal[14:5];
reg_G <= ~sampleCymbal[12:3];
reg_B <= sampleCymbal[9:0];
end else if (sigSel[4:2]==3'd4) begin
reg_R <= sampleVoice[14:5];
reg_G <= ~sampleVoice[12:3];
reg_B <= sampleVoice[9:0];
end else begin
reg_R<=red;//10'h0;
reg_G<=green;//10'h0;
reg_B<=blue;//10'hfff;
end
if(eye1) begin
if (sigSel[4:2]==3'd0)begin
reg_R<=red;
reg_G<=green;
reg_B<=~blue;
end else if (sigSel[4:2]==3'd5) begin
reg_R<=~sampleBass[14:5];
reg_G<=~sampleCymbal[14:5];
reg_B<=~sampleVoice[14:5];
end else if (sigSel[4:2]==3'd6) begin
reg_R<=~sampleCymbal[14:5];
reg_G<=~sampleVoice[14:5];
reg_B<=~sampleBass[14:5];
end else if (sigSel[4:2]==3'd7) begin
reg_R<=~sampleVoice[14:5];
reg_G<=~sampleBass[14:5];
reg_B<=~sampleCymbal[14:5];
end
end
if(eye2) begin
if (sigSel[4:2]==3'd0)begin
reg_R<=red;
reg_G<=~green;
reg_B<=blue;
end else if (sigSel[4:2]==3'd5) begin
reg_R<=~bass[14:5];
reg_G<=~cymbal[14:5];
reg_B<=~voice[14:5];
end else if (sigSel[4:2]==3'd6) begin
reg_R<=~cymbal[14:5];
reg_G<=~voice[14:5];
reg_B<=~bass[14:5];
end else if (sigSel[4:2]==3'd7) begin
reg_R<=~voice[14:5];
reg_G<=~bass[14:5];
reg_B<=~cymbal[14:5];
end
end
end else begin // if not conditions are met
reg_R<=10'h0;
reg_G<=10'h0;
reg_B<=10'h0;
end
if(vs_sig) //finished drawing
draw_state<=init;
end
endcase
end //VGA sync
end //always
assign state=draw_state;
reg vs_state;
reg vs_sig;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generate a one cycle pulse on each v sync,signals a fully drawn screen
if(RST) begin
vs_state<=0;
end
else begin
case(vs_state)
0: begin
vs_sig<=0;
if(~iVGA_VS) begin
vs_sig<=1;
vs_state<=1;
end
end
1: begin
vs_sig<=0;
if(iVGA_VS)
vs_state<=0;
end
endcase
end
end
assign oR= reg_R;
assign oG= reg_G;
assign oB= reg_B;
endmodule

//////////////absolute values//////////////////////////////////////

module abs(out, in, dk_const, clk);
output reg signed [15:0] out ;
input wire signed [15:0] in ;
input wire [3:0] dk_const ;
input wire clk;
wire signed [17:0] new_out ;
//take absolute value and reduce amplitude
assign new_out = (in[15]?-in:in)>>dk_const;//out - (out>>>dk_const) + ((in[15]?-in:in)>>>dk_const)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out <= new_out ;
end
endmodule

//////////// highest order bit find ///////////////////////////////

module firstHbit(in,out,CLK);
input CLK;
input [9:0] in;
output [9:0] out;
reg [9:0] out_reg;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in[9])
out_reg<=10'd479;
else if(in[8])
out_reg<=10'd360;
else if(in[7])
out_reg<=10'd320;
else if(in[6])
out_reg<=10'd280;
else if(in[5])
out_reg<=10'd240;
else if(in[4])
out_reg<=10'd200;
else if(in[3])
out_reg<=10'd160;
else if(in[2])
out_reg<=10'd120;
else if(in[1])
out_reg<=10'd80;
else if(in[0])
out_reg<=10'd40;
else
out_reg<=10'd0;
end //always
assign out=out_reg;
endmodule

//// signed mult of 2.16 format 2'comp ////////////////////////////

module signed_mult (out, a, b);
output [17:0] out;
input signed [17:0] a;
input signed [17:0] b;
wire signed [17:0] out;
wire signed [35:0] mult_out;
assign mult_out = a * b;
//assign out = mult_out[33:17];
assign out = {mult_out[35], mult_out[32:16]};
endmodule

/// Fourth order IIR filter ///////////////////////////////////////

module IIR4_18bit_fixed (audio_out, audio_in,
scale,
b1, b2, b3, b4, b5,
a2, a3, a4, a5,
state_clk, lr_clk, reset) ;
// The filter is a "Direct Form II Transposed"
//
// a(1)*y(n) = b(1)*x(n) + b(2)*x(n-1) + ... + b(nb+1)*x(n-nb)
// - a(2)*y(n-1) - ... - a(na+1)*y(n-na)
//
// If a(1) is not equal to 1, FILTER normalizes the filter
// coefficients by a(1).
//
// one audio sample, 16 bit, 2's complement
output reg signed [15:0] audio_out ;
// one audio sample, 16 bit, 2's complement
input wire signed [15:0] audio_in ;
// shift factor for output
input wire [2:0] scale ;
// filter coefficients
input wire signed [17:0] b1, b2, b3, b4, b5, a2, a3, a4, a5 ;
input wire state_clk, lr_clk, reset ;
/// filter vars //////////////////////////////////////////////////
wire signed [17:0] f1_mac_new, f1_coeff_x_value ;
reg signed [17:0] f1_coeff, f1_mac_old, f1_value ;
// input to filter
reg signed [17:0] x_n ;
// input history x(n-1), x(n-2)
reg signed [17:0] x_n1, x_n2, x_n3, x_n4 ;
// output history: y_n is the new filter output, BUT it is
// immediately stored in f1_y_n1 for the next loop through
// the filter state machine
reg signed [17:0] f1_y_n1, f1_y_n2, f1_y_n3, f1_y_n4 ;
// MAC operation
signed_mult f1_c_x_v (f1_coeff_x_value, f1_coeff, f1_value);
assign f1_mac_new = f1_mac_old + f1_coeff_x_value ;
// state variable
reg [3:0] state ;
//oneshot gen to sync to audio clock
reg last_clk ;

//Run the filter state machine FAST so that it completes in one
//audio cycle
always @ (posedge state_clk)
begin
if (reset)
begin
state <= 4'd15 ; //turn off the state machine
end
else begin
case (state)
1:
begin
// set up b1*x(n)
f1_mac_old <= 18'd0 ;
f1_coeff <= b1 ;
f1_value <= {audio_in, 2'b0} ;
//register input
x_n <= {audio_in, 2'b0} ;
// next state
state <= 4'd2;
end
2:
begin
// set up b2*x(n-1)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b2 ;
f1_value <= x_n1 ;
// next state
state <= 4'd3;
end
3:
begin
// set up b3*x(n-2)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b3 ;
f1_value <= x_n2 ;
// next state
state <= 4'd4;
end
4:
begin
// set up b4*x(n-3)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b4 ;
f1_value <= x_n3 ;
// next state
state <= 4'd5;
end
5:
begin
// set up b5*x(n-4)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b5 ;
f1_value <= x_n4 ;
// next state
state <= 4'd6;
end
6:
begin
// set up -a2*y(n-1)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a2 ;
f1_value <= f1_y_n1 ;
//next state
state <= 4'd7;
end
7:
begin
// set up -a3*y(n-2)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a3 ;
f1_value <= f1_y_n2 ;
//next state
state <= 4'd8;
end
8:
begin
// set up -a4*y(n-3)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a4 ;
f1_value <= f1_y_n3 ;
//next state
state <= 4'd9;
end
9:
begin
// set up -a5*y(n-4)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a5 ;
f1_value <= f1_y_n4 ;
//next state
state <= 4'd10;
end
10:
begin
// get the output
// and put it in the LAST output var
// for the next pass thru the state machine
//mult by four because of coeff scaling
// to prevent overflow
f1_y_n1 <= f1_mac_new<<scale ;
audio_out <= f1_y_n1[17:2] ;
// update output history
f1_y_n2 <= f1_y_n1 ;
f1_y_n3 <= f1_y_n2 ;
f1_y_n4 <= f1_y_n3 ;
// update input history
x_n1 <= x_n ;
x_n2 <= x_n1 ;
x_n3 <= x_n2 ;
x_n4 <= x_n3 ;
//next state
state <= 4'd15;
end
15:
begin
// wait for the audio clock and one-shot it
if (lr_clk && last_clk==1)
begin
state <= 4'd1 ;
last_clk <= 1'h0 ;
end
// reset the one-shot memory
else if (~lr_clk && last_clk==0)
begin
last_clk <= 1'h1 ;
end
end
default:
begin
// default state is end state
state <= 4'd15 ;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 signed mult of 3.24 format 2'comp/////////////////////////////

module signed_mult27 (out, a, b);
output [26:0] out;
input signed [26:0] a;
input signed [26:0] b;
wire signed [26:0] out;
wire signed [53:0] mult_out;
assign mult_out = a * b;
assign out = {mult_out[53], mult_out[50:24]};
endmodule

/// Fourth order IIR filter ///////////////////////////////////////

module IIR4_27bit (audio_out, audio_in,
scale,
b1, b2, b3, b4, b5,
a2, a3, a4, a5,
state_clk, lr_clk, reset) ;
// The filter is a "Direct Form II Transposed"
//
// a(1)*y(n) = b(1)*x(n) + b(2)*x(n-1) + ... + b(nb+1)*x(n-nb)
// - a(2)*y(n-1) - ... - a(na+1)*y(n-na)
//
// If a(1) is not equal to 1, FILTER normalizes the filter
// coefficients by a(1).
//
// one audio sample, 16 bit, 2's complement
output reg signed [15:0] audio_out ;
// one audio sample, 16 bit, 2's complement
input wire signed [15:0] audio_in ;
// shift factor for output
input wire [2:0] scale ;
// filter coefficients
input wire signed [26:0] b1, b2, b3, b4, b5, a2, a3, a4, a5 ;
input wire state_clk, lr_clk, reset ;
/// filter vars //////////////////////////////////////////////////
wire signed [26:0] f1_mac_new, f1_coeff_x_value ;
reg signed [26:0] f1_coeff, f1_mac_old, f1_value ;
// input to filter
reg signed [26:0] x_n ;
// input history x(n-1), x(n-2)
reg signed [26:0] x_n1, x_n2, x_n3, x_n4 ;
// output history: y_n is the new filter output, BUT it is
// immediately stored in f1_y_n1 for the next loop through
// the filter state machine
reg signed [26:0] f1_y_n1, f1_y_n2, f1_y_n3, f1_y_n4 ;
// MAC operation
signed_mult27 f1_c_x_v (f1_coeff_x_value, f1_coeff, f1_value);
assign f1_mac_new = f1_mac_old + f1_coeff_x_value ;
// state variable
reg [3:0] state ;
//oneshot gen to sync to audio clock
reg last_clk ;

//Run the filter state machine FAST so that it completes in one
//audio cycle
always @ (posedge state_clk)
begin
if (reset)
begin
state <= 4'd15 ; //turn off the state machine
end
else begin
case (state)
1:
begin
// set up b1*x(n)
f1_mac_old <= 27'd0 ;
f1_coeff <= b1 ;
f1_value <= {audio_in, 11'b0} ;
//register input
x_n <= {audio_in, 11'b0} ;
// next state
state <= 4'd2;
end
2:
begin
// set up b2*x(n-1)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b2 ;
f1_value <= x_n1 ;
// next state
state <= 4'd3;
end
3:
begin
// set up b3*x(n-2)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b3 ;
f1_value <= x_n2 ;
// next state
state <= 4'd4;
end
4:
begin
// set up b4*x(n-3)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b4 ;
f1_value <= x_n3 ;
// next state
state <= 4'd5;
end
5:
begin
// set up b5*x(n-4)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b5 ;
f1_value <= x_n4 ;
// next state
state <= 4'd6;
end
6:
begin
// set up -a2*y(n-1)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a2 ;
f1_value <= f1_y_n1 ;
//next state
state <= 4'd7;
end
7:
begin
// set up -a3*y(n-2)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a3 ;
f1_value <= f1_y_n2 ;
//next state
state <= 4'd8;
end
8:
begin
// set up -a4*y(n-3)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a4 ;
f1_value <= f1_y_n3 ;
//next state
state <= 4'd9;
end
9:
begin
// set up -a5*y(n-4)
f1_mac_old <= f1_mac_new ;
f1_coeff <= a5 ;
f1_value <= f1_y_n4 ;
//next state
state <= 4'd10;
end
10:
begin
// get the output
// and put it in the LAST output var
// for the next pass thru the state machine
//mult by four because of coeff scaling
// to prevent overflow
f1_y_n1 <= f1_mac_new<<scale ;
audio_out <= f1_y_n1[26:11] ;
// update output history
f1_y_n2 <= f1_y_n1 ;
f1_y_n3 <= f1_y_n2 ;
f1_y_n4 <= f1_y_n3 ;
// update input history
x_n1 <= x_n ;
x_n2 <= x_n1 ;
x_n3 <= x_n2 ;
x_n4 <= x_n3 ;
//next state
state <= 4'd15;
end
15:
begin
// wait for the audio clock and one-shot it
if (lr_clk && last_clk==1)
begin
state <= 4'd1 ;
last_clk <= 1'h0 ;
end
// reset the one-shot memory
else if (~lr_clk && last_clk==0)
begin
last_clk <= 1'h1 ;
end
end
default:
begin
// default state is end state
state <= 4'd15 ;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 Pixel Value Controller //////////////////////

module pixelController(reset, schemeReset, CLK, CLK27, AUDCLK, VGA_VS, VGA_HS, audIn, periodIn, red, green, blue);
//inputs
input reset, VGA_VS, VGA_HS, CLK, CLK27, AUDCLK;
input [7:0] schemeReset;
input signed [15:0] audIn;
input [31:0] periodIn;
//registers
reg [1:0] wtPrd;
reg [31:0] realPeriod;
reg [7:0] schemeCycle;
reg [31:0] schemeCount;
//outputs
output [9:0] red, green, blue;
//output [31:0] periodOut;
//wires
wire [9:0] redValue, greenValue, blueValue;
//wire [31:0] period;
//waveform period calculator
//periodCalc calcUnit1(CLK, CLK27, AUDCLK, clk1000, audIn, period);
//pixel variation unit
pixelVar unit1(reset, VGA_VS, CLK, schemeCycle, wtPrd, realPeriod, redValue, greenValue, blueValue);
//scheme logic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begin
schemeCount <= 32'd0;
schemeCycle <= schemeReset;
end else begin
// scheme cycler
schemeCount <= schemeCount + 32'd1;
if(schemeCount > (periodIn<<4)) begin//32'd90000000)begin
schemeCount <= 32'd0;
//schemeSubCount <= schemeSubCount + 20'd1;
schemeCycle <= schemeCycle + 8'd1;
if (schemeCycle > 8'd254) begin//(schemeCycle > 8'd255) begin
schemeCycle <= 8'd0;
wtPrd <= wtPrd + 2'd1;
if (wtPrd == 2'd3) begin
wtPrd <= 2'd0;
schemeCycle <= schemeCycle + 8'd1;
end
end
end
end
realPeriod <= (periodIn>>5);
end
//assign outputs
assign red = redValue;
assign green = greenValue;
assign blue = blueValue;
//assign periodOut = period;
endmodule

///////////// CIC N=2 M=1 filter //////////////////////////////////

module CIC_N2_M1_16bit_fixed (audio_out, rf_in,
rf_clk, lr_clk, reset) ;
// The filter is a
// double integrator/comb CIC filter
//
// one audio sample, 16 bit, 2's complement
output reg signed [15:0] audio_out ;
input signed [15:0] rf_in ;
input wire rf_clk, lr_clk, reset ;
reg signed [39:0] integrator1, comb1 ; //[39:0]
reg signed [39:0] integrator2, comb2, temp_int2 ;
wire signed [39:0] running_sum1, running_sum2 ;
always @(posedge rf_clk)
begin
if (reset)
begin
integrator1 <= 40'd0 ;
integrator2 <= 40'd0 ;
end
else
begin
integrator1 <= integrator1 + { {24{rf_in[15]}}, rf_in} ;
integrator2 <= integrator2 + integrator1 ;
end
end
always @(posedge lr_clk)
begin
temp_int2 <= integrator2 ;
comb1 <= temp_int2 ;
comb2 <= running_sum1 ;
audio_out <= running_sum2[35:20];
end
assign running_sum1 = temp_int2 - comb1 ;
assign running_sum2 = running_sum1 - comb2 ;
endmodule

////////////////////// Pixel Color Variation Unit /////////////////

module pixelVar(reset, VGA_VS, CLK, scheme, wtPer, period, red, green, blue);
//inputs
input CLK, reset, VGA_VS;
input [1:0] wtPer;
input [8:0] scheme;
input [31:0] period;
//registers
reg reverse; // reverse the order in which operation is done
reg stat; //stationay second color
reg alt; //second color alternates
reg sync; //synchronize with VGA_VS or not
reg [1:0] thirdVal;
reg [2:0] mode;
reg [2:0] maxCount;
reg [15:0] counter;
reg [31:0] countMax;
reg [9:0] redVal, blueVal, greenVal;
//outputs
output [9:0] red, green, blue;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sync <= scheme[8];
if (reset) begin//if system is reset
redVal <= 10'd0;
greenVal <= 10'd0;
blueVal <= 10'd0;
counter <= 16'd0;
end else if (~VGA_VS) begin
mode <= scheme[7:5];
reverse <= scheme[4];
thirdVal <= scheme[3:2];
stat <= scheme[1];
alt <= scheme[0];
counter <= counter + 16'd1;//increment count
//set count max - different wait periods to cycle colors
case(wtPer)
2'd0: countMax <= period<<3; // 8x bass beat (2x whole note)
2'd1: countMax <= period<<2; // 4x bass beat (whole note)
2'd2: countMax <= period<<1; // 2x bass beat (half note)
2'd3: countMax <= period;//bass beat (quarter note)
endcase
//select color shifting mode
case(mode)
3'd0: begin // red up, green down (reverse is direction switch)
//different wait period to cycle colors
if (counter > countMax) begin
maxCount <= maxCount + 3'd1;
counter <= 16'd0;
//red value
if(reverse) begin
if (redVal < 10'd1020)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10'd0;
end
end else begin
if (redVal > 10'd0)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10'd1020;
end
end
//green value
if (~stat) begin //stationary second color
if (reverse) begin
if (greenVal > 10'd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1020;
end
end else begin
if (greenVal < 10'd102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0;
end
end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third color
maxCount <= 3'd0;
if (blueVal==10'd1000) begin //reset third color at 1000
blue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200;
end
end else begin//set third color to constant value
case(thirdVal)
2'd0: blueVal <= 10'd0;
2'd1: blueVal <= 10'd250;
2'd2: blueVal <= 10'd500;
2'd3: blueVal <= 10'd750;
endcase
end
end else begin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second color
maxCount <= 3'd0;
if (greenVal==10'd1000) begin //reset second color at 1000
green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200;
end
end
end //stat check
end //end count check
end //end of this case
3'd1: begin //blue up, red down (reverse is direction switch)
//different wait period to cycle colors
if (counter > countMax) begin
maxCount <= maxCount + 3'd1;
counter <= 16'd0;
//red value
if(reverse) begin
if (blueVal < 10'd1020)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10'd0;
end
end else begin
if (blueVal > 10'd0)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10'd1020;
end
end
//green value
if (~stat) begin //stationary second color
if (reverse) begin
if (redVal > 10'd0)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10'd1020;
end
end else begin
if (redVal < 10'd1020)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10'd0;
end
end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third color
maxCount <= 3'd0;
if (greenVal==10'd1000) begin //reset third color at 1000
green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200;
end
end else begin//set third color to constant value
case(thirdVal)
2'd0: greenVal <= 10'd0;
2'd1: greenVal <= 10'd250;
2'd2: greenVal <= 10'd500;
2'd3: greenVal <= 10'd750;
endcase
end
end else begin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second color
maxCount <= 3'd0;
if (redVal==10'd1000) begin //reset second color at 1000
red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200;
end
end
end //stat check
end //end count check
end//end of this case
3'd2: begin //green up, blue down (reverse is direction switch)
//different wait period to cycle colors
if (counter > countMax) begin
maxCount <= maxCount + 3'd1;
counter <= 16'd0;
//red value
if(reverse) begin
if (greenVal < 10'd102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0;
end
end else begin
if (greenVal < 10'd102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1020;
end
end
//green value
if (~stat) begin //stationary second color
if (reverse) begin
if (blueVal > 10'd0)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10'd1020;
end
end else begin
if (blueVal < 10'd1020)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10'd0;
end
end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third color
maxCount <= 3'd0;
if (redVal==10'd1000) begin //reset third color at 1000
red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200;
end
end else begin//set third color to constant value
case(thirdVal)
2'd0: redVal <= 10'd0;
2'd1: redVal <= 10'd250;
2'd2: redVal <= 10'd500;
2'd3: redVal <= 10'd750;
endcase
end
end else begin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second color
maxCount <= 3'd0;
if (blueVal==10'd1000) begin //reset second color at 1000
blue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200;
end
end
end //stat check
end //end count check
end//end of this case
3'd3: begin //blue up, green down (reverse is direction switch)
//different wait period to cycle colors
if (counter > countMax) begin
maxCount <= maxCount + 3'd1;
counter <= 16'd0;
//red value
if(reverse) begin
if (blueVal < 10'd1020)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10'd0;
end
end else begin
if (blueVal > 10'd0)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10'd1020;
end
end
//green value
if (~stat) begin //stationary second color
if (reverse) begin
if (greenVal > 10'd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1020;
end
end else begin
if (greenVal < 10'd102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0;
end
end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third color
maxCount <= 3'd0;
if (redVal==10'd1000) begin //reset third color at 1000
red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200;
end
end else begin//set third color to constant value
case(thirdVal)
2'd0: redVal <= 10'd0;
2'd1: redVal <= 10'd250;
2'd2: redVal <= 10'd500;
2'd3: redVal <= 10'd750;
endcase
end
end else begin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second color
maxCount <= 3'd0;
if (greenVal==10'd1000) begin //reset second color at 1000
green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200;
end
end
end //stat check
end //end count check
end//end of this case
3'd4: begin //green up, red down (reverse is direction switch)
//different wait period to cycle colors
if (counter > countMax) begin
maxCount <= maxCount + 3'd1;
counter <= 16'd0;
//red value
if(reverse) begin
if (greenVal < 10'd102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0;
end
end else begin
if (greenVal > 10'd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1020;
end
end
//green value
if (~stat) begin //stationary second color
if (reverse) begin
if (redVal > 10'd0)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10'd1020;
end
end else begin
if (redVal < 10'd1020)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10'd0;
end
end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third color
maxCount <= 3'd0;
if (blueVal==10'd1000) begin //reset third color at 1000
blue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200;
end
end else begin//set third color to constant value
case(thirdVal)
2'd0: blueVal <= 10'd0;
2'd1: blueVal <= 10'd250;
2'd2: blueVal <= 10'd500;
2'd3: blueVal <= 10'd750;
endcase
end
end else begin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second color
maxCount <= 3'd0;
if (redVal==10'd1000) begin //reset second color at 1000
red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200;
end
end
end //stat check
end //end count check
end//end of this case
3'd5: begin //red up, green up (reverse is both down)
//different wait period to cycle colors
if (counter > countMax) begin
maxCount <= maxCount + 3'd1;
counter <= 16'd0;
//red value
if (~reverse) begin
if(redVal < 10'd1020)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10'd0;
end
end else begin
if (redVal > 10'd0)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10'd1020;
end
end
//green value
if (stat) begin //stationary second color
if (alt) begin //alternate second color
if (maxCount>3) begin
maxCount <= 3'd0;
if (greenVal==10'd1000) begin
green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200;
end
end
end
end else begin
if (reverse) begin
if ( greenVal > 10'd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1020;
end
end else begin
if (greenVal < 10'd102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0;
end
end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third color
if (maxCount>3) begin
maxCount <= 3'd0;
if (blueVal==10'd1000)begin
blue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200;
end
end
end else begin
//set third color to constant value
case(thirdVal)
2'd0: blueVal <= 10'd0;
2'd1: blueVal <= 10'd250;
2'd2: blueVal <= 10'd500;
2'd3: blueVal <= 10'd750;
endcase
end
end
end
end
3'd6: begin // red up, blue up (reverse is both down)
//different wait period to cycle colors
if (counter > countMax) begin
maxCount <= maxCount + 3'd1;
counter <= 16'd0;
//red value
if (~reverse) begin
if(redVal < 10'd1020)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10'd0;
end
end else begin
if (redVal > 10'd0)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10'd1020;
end
end
//green value
if (stat) begin //stationary second color
if (alt) begin //alternate second color
if (maxCount>3) begin
maxCount <= 3'd0;
if (blueVal==10'd1000) begin
blue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200;
end
end
end
end else begin
if (reverse) begin
if ( blueVal > 10'd0)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10'd1020;
end
end else begin
if (blueVal < 10'd1020)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10'd0;
end
end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third color
if (maxCount>3) begin
maxCount <= 3'd0;
if (greenVal==10'd1000)begin
green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200;
end
end
end else begin
//set third color to constant value
case(thirdVal)
2'd0: greenVal <= 10'd0;
2'd1: greenVal <= 10'd250;
2'd2: greenVal <= 10'd500;
2'd3: greenVal <= 10'd750;
endcase
end
end
end
end
3'd7: begin //green up, blue up (reverse is both down)
//different wait period to cycle colors
if (counter > countMax) begin
maxCount <= maxCount + 3'd1;
counter <= 16'd0;
//red value
if (~reverse) begin
if(greenVal < 10'd102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0;
end
end else begin
if (greenVal > 10'd0) begin
greenVal <= green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greenVal <= 10'd1020;
end
end
//green value
if (stat) begin //stationary second color
if (alt) begin //alternate second color
if (maxCount>3) begin
maxCount <= 3'd0;
if (blueVal==10'd1000) begin
blue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200;
end
end
end
end else begin
if (reverse) begin
if ( blueVal > 10'd0)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10'd1020;
end
end else begin
if (blueVal < 10'd1020) begin
blueVal <= blueVal + 10'd10;
end else begin
blueVal <= 10'd0;
end
end
if (alt & maxCount>3) begin //alternate third color
if (maxCount>3) begin
maxCount <= 3'd0;
if (redVal==10'd1000)begin
redVal <= 10'd0;
end else begin
redVal <= redVal + 10'd200;
end
end
end else begin
//set third color to constant value
case(thirdVal)
2'd0: redVal <= 10'd0;
2'd1: redVal <= 10'd250;
2'd2: redVal <= 10'd500;
2'd3: redVal <= 10'd750;
endcase
end
end
end
end
endcase
end//end VGA_VS
end//end always
assign red = redVal;
assign blue = blueVal;
assign green = greenVal;
endmodule

// Decode one hex digit for LED 7-seg display /////////////////////

module HexDigit(segs, num);
input [3:0] num ; //the hex digit to be displayed
output [6:0] segs ; //actual LED segments
reg [6:0] segs ;
always @ (num)
begin
case (num)
4'h0: segs = 7'b1000000;
4'h1: segs = 7'b1111001;
4'h2: segs = 7'b0100100;
4'h3: segs = 7'b0110000;
4'h4: segs = 7'b0011001;
4'h5: segs = 7'b0010010;
4'h6: segs = 7'b0000010;
4'h7: segs = 7'b1111000;
4'h8: segs = 7'b0000000;
4'h9: segs = 7'b0010000;
4'ha: segs = 7'b0001000;
4'hb: segs = 7'b0000011;
4'hc: segs = 7'b1000110;
4'hd: segs = 7'b0100001;
4'he: segs = 7'b0000110;
4'hf: segs = 7'b0001110;
default segs = 7'b1111111;
endcase
end
endmodule

///////////////////// Box visualization ///////////////////////////

module boxVisual(reset, CLK50, AUDCLK, VGA_VS, VGA_HS, audIn, cymbal, bass, voice, coordX, coordY, period, red, green, blue);
// parameters
parameter locate=1'd0, color=1'd1;
// inputs
input reset, CLK50, AUDCLK, VGA_VS, VGA_HS;
input [15:0] audIn, cymbal, bass, voice;
input [8:0] coordX, coordY;
input [31:0] period;
//regs
reg state;
reg [15:0] sample, sampleCymbal, sampleBass, sampleVoice;
reg [2:0] region;
reg [9:0] redValue, greenValue, blueValue;
reg [31:0] audCount;
//outputs
output [9:0] red, green, blue;
//wires
wire [9:0] r0red, r0green, r0blue;
wire [9:0] r1red, r1green, r1blue;
wire [9:0] r2red, r2green, r2blue;
wire [9:0] r3red, r3green, r3blue;
pixelController region0(reset, 8'd16, CLK50, CLK27, AUDCLK, VGA_VS, VGA_HS, audIn, period, r0red, r0green, r0blue);
pixelController region1(reset, 8'd32, CLK50, CLK27, AUDCLK, VGA_VS, VGA_HS, audIn, period, r1red, r1green, r1blue);
pixelController region2(reset, 8'd64, CLK50, CLK27, AUDCLK, VGA_VS, VGA_HS, audIn, period, r2red, r2green, r2blue);
pixelController region3(reset, 8'd128,CLK50, CLK27, AUDCLK, VGA_VS, VGA_HS, audIn, period, r3red, r3green, r3blue);
//+audIn[14:11] -audIn[14:11]
// logic for determining output pixel values
always @ (posedge CLK50) begin
audCount <= audCount + 32'd1;
if (audCount > (period<<4)) begin
audCount <= 32'd0;
sample <= audIn;
sampleCymbal <= cymbal;
sampleBass <= bass;
sampleVoice <= voice;
end
if(reset)begin
state <= locate;
end else /*if (~VGA_VS|~VGA_HS)*/begin
case(state)
locate: begin
if(coordX>=10'd0+sample[14:11]&coordX<=10'd46-sample[14:11])begin // column 0
region <= 3'd0;
end else if (coordX>=10'd47+sampleBass[14:11]&coordX<=10'd91-sampleBass[14:11]) begin //column 1
if(coordY>=10'd0+sample[14:11]&coordY<10'd34-sample[14:11])begin //audio
region <= 3'd0;
end else if (coordY>=10'd35+sampleBass[14:11]&coordY<10'd205-sampleBass[14:11])begin // bass
region <= 3'd1;
end else if (coordY>=10'd206+sample[14:11]&coordY<10'd239-sample[14:11])begin //audio
region <= 3'd0;
end else begin //otherwise
region <= 3'd4;
end
end else if (coordX>=10'd92+sampleCymbal[14:11]&coordX<=10'd136-sampleCymbal[14:11]) begin //column 2
if(coordY>=10'd0+sample[14:11]&coordY<10'd34-sample[14:11])begin //audio
region <= 3'd0;
end else if (coordY>=10'd35+sampleBass[14:11]&coordY<10'd68-sampleBass[14:11])begin//bass
region <= 3'd1;
end else if (coordY>=10'd69+sampleCymbal[14:11]&coordY<10'd171-sampleCymbal[14:11])begin//cymbal
region <= 3'd2;
end else if (coordY>=10'd172+sampleBass[14:11]&coordY<10'd205-sampleBass[14:11])begin//bass
region <= 3'd1;
end else if (coordY>=10'd206+sample[14:11]&coordY<10'd239-sample[14:11])begin//audio
region <= 3'd0;
end else begin //otherwise
region <= 3'd4;
end
end else if (coordX>=10'd137+sampleVoice[14:11]&coordX<=10'd181-sampleVoice[14:11]) begin //column 3
if(coordY>=10'd0+sample[14:11]&coordY<10'd34-sample[14:11])begin//audio
region <= 3'd0;
end else if (coordY>=10'd35+sampleBass[14:11]&coordY<10'd68-sampleBass[14:11])begin//bass
region <= 3'd1;
end else if (coordY>=10'd69+sampleCymbal[14:11]&coordY<10'd102-sampleCymbal[14:11])begin//cymbal
region <= 3'd2;
end else if (coordY>=10'd103+sampleVoice[14:11]&coordY<10'd136-sampleVoice[14:11])begin//voice
region <= 3'd3;
end else if (coordY>=10'd137+sampleCymbal[14:11]&coordY<10'd171-sampleCymbal[14:11])begin//cymbal
region <= 3'd2;
end else if (coordY>=10'd172+sampleBass[14:11]&coordY<10'd205-sampleBass[14:11])begin//bass
region <= 3'd1;
end else if (coordY>=10'd206+sample[14:11]&coordY<10'd239-sample[14:11])begin//audio
region <= 3'd0;
end else begin//otherwise
region <= 3'd4;
end
end else if (coordX>=10'd182+sampleCymbal[14:11]&coordX<=10'd226-sampleCymbal[14:11]) begin //column 4
if(coordY>=10'd0+sample[14:11]&coordY<10'd34-sample[14:11])begin//audio
region <= 3'd0;
end else if (coordY>=10'd35+sampleBass[14:11]&coordY<10'd68-sampleBass[14:11])begin//bass
region <= 3'd1;
end else if (coordY>=10'd69+sampleCymbal[14:11]&coordY<10'd171-sampleCymbal[14:11])begin//cymbal
region <= 3'd2;
end else if (coordY>=10'd172+sampleBass[14:11]&coordY<10'd205-sampleBass[14:11])begin//bass
region <= 3'd1;
end else if (coordY>=10'd206+sample[14:11]&coordY<10'd239-sample[14:11])begin//audio
region <= 3'd0;
end else begin//otherwise
region <= 3'd4;
end
end else if (coordX>=10'd227+sampleBass[14:11]&coordX<=10'd271-sampleBass[14:11]) begin //column 5
if(coordY>=10'd0+sample[14:11]&coordY<10'd34-sample[14:11])begin//audio
region <= 3'd0;
end else if (coordY>=10'd35+sampleBass[14:11]&coordY<10'd205-sampleBass[14:11])begin//bass
region <= 3'd1;
end else if (coordY>=10'd206+sample[14:11]&coordY<10'd239-sample[14:11])begin//audio
region <= 3'd0;
end else begin
region <= 3'd4;
end
end else if (coordX>=10'd272+sample[14:11]&coordX<=10'd319-sample[14:11]) begin //column 6
region <= 3'd0;
end else begin
region <= 3'd4;
end
state <= color;
end
color: begin
if(region==3'd0)begin
redValue <= r0red;
greenValue <= r0green;
blueValue <= r0blue;
end else if (region==3'd1)begin
redValue <= r1red;
greenValue <= r1green;
blueValue <= r1blue;
end else if (region==3'd2)begin
redValue <= r2red;
greenValue <= r2green;
blueValue <= r2blue;
end else if (region==3'd3)begin
redValue <= r3red;
greenValue <= r3green;
blueValue <= r3blue;
end else begin
redValue <= 10'd0;
greenValue <= 10'd0;
blueValue <= 10'd0;
end
state <= locate;
end
endcase
end
end
assign red = redValue;
assign green = greenValue;
assign blue = blueValue;
endmodule

/////////////////// SIMPLE VISUALIZATION CODE /////////////////////////

wire [31:0] mSEG7_DIG;
reg [31:0] Cont;
wire VGA_CTRL_CLK;
wire AUD_CTRL_CLK;
wire [9:0] mVGA_R;
wire [9:0] mVGA_G;
wire [9:0] mVGA_B;
wire [19:0] mVGA_ADDR; //video memory address
wire [9:0] Coord_X, Coord_Y; //display coods
wire DLY_RST;
assign TD_RESET = 1'b1; // Allow 27 MHz input
assign AUD_ADCLRCK = AUD_DACLRCK;
assign AUD_XCK = AUD_CTRL_CLK;
Reset_Delay r0 (.iCLK(CLOCK_50),.oRESET(DLY_RST) );
I2C_AV_Config u3 ( // Host Side
.iCLK(CLOCK_50),
.iRST_N(KEY[0]),
// I2C Side
.I2C_SCLK(I2C_SCLK),
.I2C_SDAT(I2C_SDAT) );
VGA_Audio_PLL p1 ( .areset(~DLY_RST),.inclk0(CLOCK_27),.c0(VGA_CTRL_CLK),.c1(AUD_CTRL_CLK),.c2(VGA_CLK) );
// output to audio DAC
wire signed [15:0] audio_outL, audio_outR ;
// input from audio ADC
wire signed [15:0] audio_inL, audio_inR ;
//audio codec
AUDIO_DAC_ADC u4 ( // Audio Side
.oAUD_BCK(AUD_BCLK),
.oAUD_DATA(AUD_DACDAT),
.oAUD_LRCK(AUD_DACLRCK),
.oAUD_inL(audio_inL), // audio data from ADC
.oAUD_inR(audio_inR), // audio data from ADC
.iAUD_ADCDAT(AUD_ADCDAT),
.iAUD_extL(audio_outL), // audio data to DAC
.iAUD_extR(audio_outR), // audio data to DAC
// Control Signals
.iCLK_18_4(AUD_CTRL_CLK),
.iRST_N(DLY_RST),
.isel(SW[17])
);
//vga controller
VGA_Controller u1 ( // Host Side
.iCursor_RGB_EN(4'b0111),
.oAddress(mVGA_ADDR),
.oCoord_X(Coord_X),
.oCoord_Y(Coord_Y),
.iRed(mVGA_R),
.iGreen(mVGA_G),
.iBlue(mVGA_B),
// VGA Side
.oVGA_R(VGA_R),
.oVGA_G(VGA_G),
.oVGA_B(VGA_B),
.oVGA_H_SYNC(VGA_HS),
.oVGA_V_SYNC(VGA_VS),
.oVGA_SYNC(VGA_SYNC),
.oVGA_BLANK(VGA_BLANK),
// Control Signal
.iCLK(VGA_CTRL_CLK),
.iRST_N(DLY_RST) );
assign reset = ~KEY[0];
wire [15:0] absoutL;
wire signed [15:0] ToLineOutL,IIR4outL_volumed;
wire signed [15:0] IIR4outL_voice1,IIR4outL_voice2;
wire signed [15:0] IIR4outL_cymbal1,IIR4outL_cymbal2;
wire signed [15:0] IIR4outL_bass1,IIR4outL_bass2;
wire [9:0] hbitamp;
wire signed [15:0] abstobar;
//audio filters
///////////////////////cymbal filtering/////////////////////////
//Filter: cutoff=0.5 ,cheby1 high
IIR4_18bit_fixed IIR4L_cymb1(
.audio_out (IIR4outL_cymbal1),
.audio_in (audio_inL),
.scale (3'd1),
.b1 (18'hCA7),
.b2 (18'h3CD63),
.b3 (18'h4BEC),
.b4 (18'h3CD63),
.b5 (18'hCA7),
.a2 (18'h3FC41),
.a3 (18'h3A7AA),
.a4 (18'h3EE8D),
.a5 (18'h3F654),
.state_clk(AUD_CTRL_CLK),
.lr_clk(AUD_DACLRCK),
.reset(reset)
) ; //end filter
//Filter: cutoff=0.6 ,cheby1 low
IIR4_18bit_fixed IIR4L_cymb2(
.audio_out (IIR4outL_cymbal2),
.audio_in (IIR4outL_cymbal1),
.scale (3'd1),
.b1 (18'h1682),
.b2 (18'h5A0A),
.b3 (18'h8710),
.b4 (18'h5A0A),
.b5 (18'h1682),
.a2 (18'h398AF),
.a3 (18'h395A5),
.a4 (18'h3EE6B),
.a5 (18'h3F6EC),
.state_clk(AUD_CTRL_CLK),
.lr_clk(AUD_DACLRCK),
.reset(reset)
) ; //end filter
/////////////////bass beat filter/////////////////////////////////
//Filter: cutoff=0.02 , cheby1 low,
IIR4_27bit IIR4_bass1(
.audio_out (IIR4outL_bass1),
.audio_in (audio_inL>>>2),
.scale (3'd2),
.b1 (27'hF),
.b2 (27'h3E),
.b3 (27'h5D),
.b4 (27'h3E),
.b5 (27'hF),
.a2 (27'hF492E6),
.a3 (27'h6A0C0AB),
.a4 (27'hE0AA7A),
.a5 (27'h7CA00F9),
.state_clk(AUD_CTRL_CLK),
.lr_clk(AUD_DACLRCK),
.reset(reset)
) ; //end filter
//////////////////////////guitar/voice filter////////////////////////////
//Filter: cutoff=0.05 ,cheby1 high
IIR4_27bit IIR4_voice1(
.audio_out (IIR4outL_voice1),
.audio_in (audio_inL),
.scale (3'd2),
.b1 (27'h3426B9),
.b2 (27'h72F651C),
.b3 (27'h138E856),
.b4 (27'h72F651C),
.b5 (27'h3426B9),
.a2 (27'hE7331D),
.a3 (27'h6C586C9),
.a4 (27'hBED26A),
.a5 (27'h7D469AF),
.state_clk(AUD_CTRL_CLK),
.lr_clk(AUD_DACLRCK),
.reset(reset)
) ; //end filter
//Filter: cutoff=0.06 ,cheby1 low
//Filter: cutoff=0.060000
IIR4_27bit IIR4_voice2(
.audio_out (IIR4outL_voice2),
.audio_in (IIR4outL_voice1),
.scale (3'd2),
.b1 (27'hE5),
.b2 (27'h395),
.b3 (27'h560),
.b4 (27'h395),
.b5 (27'hE5),
.a2 (27'hE8252D),
.a3 (27'h6C15AFD),
.a4 (27'hC401F3),
.a5 (27'h7D26F62),
.state_clk(AUD_CTRL_CLK),
.lr_clk(AUD_DACLRCK),
.reset(reset)
) ; //end filter
//////////////////////////end audio filters////////////////////////////////////
////////////////drawing module////////////////////
drawBars uBars(
.iHeight_sel(hbitamp),
.thresh1(thresh2),
.iHeight_low(barAmp_low),
.iHeight_mid(barAmp_mid),
.iHeight_high(barAmp_high),
.draw_Select(SW[3:1]),
.iX(Coord_X),
.iY(Coord_Y),
.iVGA_VS(VGA_VS),
.iVGA_HS(VGA_HS),
.oR( mVGA_R),
.oG( mVGA_G),
.oB( mVGA_B),
.CLK(CLOCK_50),
.VGACLK(VGA_CTRL_CLK),
.RST(~KEY[0])
);
//////////////////////////////////////////////
assign LEDR[15:0]=(SW[0])? avg_onoff: avg_for_Volume_Adjust;
wire [15:0] thresh=(threshCondition)? absoutL: 0; //theshold absolute value of audio
wire threshCondition;
assign threshCondition=absoutL>16'h00FF && avg_onoff>16'h000F;
wire thresh2;
assign thresh2=absoutL>16'h07FF && avg_onoff>16'h000F;
assign LEDG[7]=thresh2;
assign LEDG[6]=threshCondition;
abs uabsL(absoutL, audio_outR); //takes absolute value of input
firstHbit hb(thresh[15:6],hbitamp,CLOCK_50); //quatize bar height with top ten bits of threshold
wire [15:0] avg_for_Volume_Adjust,abs_of_runningAvg;
//average (out, in,CLK,RST);//16'd65534,Log_AL=16;
average avgunit(avg_for_Volume_Adjust,toAvg,32'd262144,6'd18,AUD_DACLRCK,reset);
wire [15:0] avg_onoff,abs_of_In;
average onoff(avg_onoff,abs_of_In,32'd16384,6'd14,AUD_DACLRCK,reset);
//abs(out, in, clk);
abs uabsavg(abs_of_In,audio_inL);
wire [15:0] absout_bass,absout_mid,absout_high,absout_in;
abs abs_low(absout_bass, IIR4outL_bass1); //takes absolute value of input
abs abs_mid(absout_mid, IIR4outL_voice2);
abs abs_high(absout_high, IIR4outL_cymbal2);
wire [15:0] thresh_low,thresh_mid,thresh_high;
assign thresh_low=(absout_bass>16'h00FF)? absout_bass: 0; //threshold
assign thresh_mid=(absout_mid>16'h00FF)? absout_mid: 0;
assign thresh_high=(absout_high>16'h00FF)? absout_high: 0;
wire [9:0] barAmp_low,barAmp_mid,barAmp_high;
firstHbit hb_low(avg_onoff[7:0],barAmp_low,CLOCK_50); //quatize bar height
firstHbit hb_mid(thresh_mid[15:6],barAmp_mid,CLOCK_50);
firstHbit hb_high(thresh_high[15:6],barAmp_high,CLOCK_50);
//SW3=volume up/down, SW[2:0]=volume level,
//SW16:14 = filter select
//1ddd=bass
//01dd=voice
//001d=cymbal
//0001=avg
//0000=original
wire [2:0] amp_shift;
assign LEDG[2:0]= amp_shift;
ampCheck ampchecktest(avg_for_Volume_Adjust,amp_shift);
wire [15:0] toAvg;
assign toAvg=(SW[16])? absout_bass : (SW[15])? absout_mid : (SW[14])? absout_high : 0;
assign ToLineOutL =(SW[8])? ((SW[16])? IIR4outL_bass1 : (SW[15])? IIR4outL_voice2 : (SW[14])? IIR4outL_cymbal2 : audio_inL): ((SW[16])? IIR4outL_bass1<<<amp_shift : (SW[15])? IIR4outL_voice2<<<amp_shift : (SW[14])? IIR4outL_cymbal2<<<amp_shift : audio_inL);
assign audio_outR = ToLineOutL ;
assign audio_outL = 0;//outputing on this channel causes critical timing error and breaks filters.
endmodule //top module
////////////////////////////////////draw bars//////////////////////////////////////
module drawBars(iHeight_sel,thresh1,iHeight_low,iHeight_mid,iHeight_high,draw_Select,iX,iY,iVGA_VS,iVGA_HS,oR,oG,oB,CLK,VGACLK,RST);
input thresh1;
input [9:0] iHeight_low,iHeight_mid,iHeight_high,iHeight_sel; //height of bar
input [9:0] iY; //VGA coordinates
input [9:0] iX;
input CLK,RST,VGACLK;
input iVGA_VS,iVGA_HS; //vga sync
output [9:0] oR,oG,oB; //vga colors
input [2:0] draw_Select;
reg [9:0] reg_R,reg_G,reg_B,x,y;
reg [3:0] draw_state;
reg [9:0] height_reg0;
reg [9:0] height_reg1;
reg [9:0] height_reg2;
reg [9:0] height_reg3;
reg [9:0] height_reg4;
reg [9:0] height_reg5;
reg [9:0] height_reg6;
reg [9:0] height_reg7;
reg [9:0] height_reg8;
reg [9:0] height_reg9;
reg [9:0] height_reg10;
reg [9:0] height_reg11;
parameter init=4'd0, color=4'd1,eyeheight=10'd20,eyewidth=10'd60;
parameter barShiftLeft=10'd30;
wire c1,c2,c3,c4,c5,c6,c7,c8,c9,c10,c11,c12,bars;
wire eye1,eye2;
wire box,box2;
reg thresh1_reg;
reg [9:0] boxY,boxX;
wire [5:0] eyeMod;
assign eyeMod=height_reg0;
assign c1=iY > height_reg0 & iX>10'd0+barShiftLeft & iX<10'd50+barShiftLeft;
assign c2=iY > height_reg1 & iX>10'd50+barShiftLeft & iX<10'd100+barShiftLeft;
assign c3=iY > height_reg2 & iX>10'd100+barShiftLeft & iX<10'd150+barShiftLeft;
assign c4=iY > height_reg3 & iX>10'd150+barShiftLeft & iX<10'd200+barShiftLeft;
assign c5=iY > height_reg4 & iX>10'd200+barShiftLeft & iX<10'd250+barShiftLeft;
assign c6=iY > height_reg5 & iX>10'd250+barShiftLeft & iX<10'd300+barShiftLeft;
assign c7=iY > height_reg6 & iX>10'd300+barShiftLeft & iX<10'd350+barShiftLeft;
assign c8=iY > height_reg7 & iX>10'd350+barShiftLeft & iX<10'd400+barShiftLeft;
assign c9=iY > height_reg8 & iX>10'd400+barShiftLeft & iX<10'd450+barShiftLeft;
assign c10=iY > height_reg9 & iX>10'd450+barShiftLeft & iX<10'd500+barShiftLeft;
assign c11=iY > height_reg10 & iX>10'd500+barShiftLeft & iX<10'd550+barShiftLeft;
assign c12=iY > height_reg11 & iX>10'd550+barShiftLeft & iX<10'd600+barShiftLeft;
assign eye1= iY >10'd40+eyeMod & iY <10'd40+eyeheight+eyeMod & iX >10'd140+eyeMod & iX <10'd140+eyewidth-eyeMod;
assign eye2= iY >10'd40+eyeMod & iY <10'd40+eyeheight+eyeMod & iX >10'd480+eyeMod & iX <10'd480+eyewidth-eyeMod;
assign box= iY >10'd440-boxY & iY <10'd479-boxY & iX >10'd0+boxX & iX <10'd40+boxX;// iY ==10'd228-eyeMod | iY ==10'd250+eyeMod| iX ==10'd309-eyeMod | iX ==10'd331+eyeMod;
assign box2=iY >10'd120 & iY <10'd360 & iX >10'd170 & iX <10'd510;
assign bars=( c1 | c2 | c3 | c4 | c5 | c6 | c7 | c8 | c9 | c10 | c11 | c12);
parameter waitCycles=32'd2;
reg [31:0] waitCount;
reg boxX_direction;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waitCount<=32'd0;
draw_state<=init;
height_reg0<=0;
height_reg1<=0;
height_reg2<=0;
height_reg3<=0;
height_reg4<=0;
height_reg5<=0;
height_reg6<=0;
height_reg7<=0;
height_reg8<=0;
height_reg9<=0;
height_reg10<=0;
height_reg11<=0;
boxY<=0;
boxX<=0;
boxX_direction<=1;
end
else begin
case(draw_state)
init: begin
if(waitCount<waitCycles) begin //delay fetch of new bar heights
waitCount<=waitCount+1;
if(draw_Select==3'b000) begin
if(height_reg0 < 10'd479) begin
height_reg0<=height_reg0+20;
height_reg1<=height_reg2+20;
height_reg2<=height_reg2+20;
height_reg3<=height_reg3+20;
height_reg4<=height_reg4+20;
height_reg5<=height_reg5+20;
height_reg6<=height_reg6+20;
height_reg7<=height_reg7+20;
height_reg8<=height_reg8+20;
height_reg9<=height_reg9+20;
height_reg10<=height_reg10+20;
height_reg11<=height_reg11+20;
end
end
else if(draw_Select==3'b001) begin
height_reg0<=height_reg0+20;
end
draw_state<=color;
end //delay
else begin //get new bar height
if(draw_Select==3'b000) begin
height_reg0<=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1<=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2<=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3<=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4<=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5<=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6<=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7<=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8<=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9<=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10<=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11<=10'd479-iHeight_sel;
waitCount<=0;
end
else if (draw_Select==3'b001) begin
height_reg0<=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1<=10'd479;
height_reg2<=10'd479;
height_reg3<=10'd479;
height_reg4<=10'd479;
height_reg5<=10'd479;
height_reg6<=10'd479;
height_reg7<=10'd479;
height_reg8<=10'd479;
height_reg9<=10'd479;
height_reg10<=10'd479;
height_reg11<=10'd479;
end
else if (draw_Select==3'b010) begin
if(boxY<10'd440 & thresh1) begin //Y motion
boxY<=boxY+10; //impulse up
end
else if(boxY>10'd0) begin
boxY<=boxY-1; //gravity
end
if(boxX_direction) begin
if(boxX<10'd600) begin //X motion
boxX<=boxX+1;
end
else begin
boxX_direction<=0; //change direction
end
end
else begin
if(boxX>10'd0) begin
boxX<=boxX-1;
end
else begin
boxX_direction<=1;
end
end
height_reg0<=10'd479-iHeight_sel;
height_reg1<=10'd479;
height_reg2<=10'd479;
height_reg3<=10'd479;
height_reg4<=10'd479;
height_reg5<=10'd479;
height_reg6<=10'd479;
height_reg7<=10'd479;
height_reg8<=10'd479;
height_reg9<=10'd479;
height_reg10<=10'd479;
height_reg11<=10'd479;
end
else if (draw_Select==3'b011) begin
end
else if (draw_Select==3'b111) begin
thresh1_reg<=thresh1;
end
else begin
boxY<=0;
boxX<=0;
end
draw_state<=color;
end //new bar height
end
color: begin
//if( bars | box ) begin // c1 | c2 | c3 | c4 | c5 | c6 | c7 | c8 | c9 | c10 | c11 | c12 | eye1 | eye2
// if(switchColor) begin
if((bars & ~(iY%40 ==0)) & ( draw_Select==3'b000)) begin //single bar big
reg_R<=10'h0;
reg_G<=10'h0;
reg_B<=10'hfff;
end
else if((bars & ~(iY%40 ==0)) & (draw_Select==3'b001)) begin //single bar small
reg_R<=10'h0;
reg_G<=10'h0;
reg_B<=10'hfff;
end
else if(box & draw_Select==3'b010) begin
reg_R<=10'h0;
reg_G<=10'h0;
reg_B<=10'hfff;
end
else if(box2 & draw_Select==3'b011) begin
if(thresh1) begin
reg_R<=10'h0;
reg_G<=10'hfff;
reg_B<=10'h0;
end
end
else if(box2 & draw_Select==3'b111 & thresh1_reg) begin
reg_R<=10'h0;
reg_G<=10'hfff;
reg_B<=10'h0;
end
else begin
reg_R<=10'h0;
reg_G<=10'h0;
reg_B<=10'h0;
end
if(vs_sig) //finished drawing
draw_state<=init;
end
endcase
end //VGA sync
end //always
assign state=draw_state;
reg vs_state;
reg vs_sig;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generate a one cycle pulse on each v sync,signals a fully drawn screen
if(RST) begin
vs_state<=0;
end
else begin
case(vs_state)
0: begin
vs_sig<=0;
if(~iVGA_VS) begin
vs_sig<=1;
vs_state<=1;
end
end
1: begin
vs_sig<=0;
if(iVGA_VS)
vs_state<=0;
end
endcase
end
end
assign oR= reg_R;
assign oG= reg_G;
assign oB= reg_B;
endmodule

//////////////absolute value///////////////////////
module abs(out, in);
output [15:0] out ;
input wire signed [15:0] in ;
assign out =(in[15])?-in:in;
endmodule
//////////////////////////////////////////////////
module firstHbit(in,out,CLK);
input CLK;
input [9:0] in;
output [9:0] out;
reg [9:0] out_reg;
always begin
if(in[9])
out_reg<=10'd479;
else if(in[8])
out_reg<=10'd360;
else if(in[7])
out_reg<=10'd320;
else if(in[6])
out_reg<=10'd280;
else if(in[5])
out_reg<=10'd240;
else if(in[4])
out_reg<=10'd200;
else if(in[3])
out_reg<=10'd160;
else if(in[2])
out_reg<=10'd120;
else if(in[1])
out_reg<=10'd80;
else if(in[0])
out_reg<=10'd40;
else
out_reg<=10'd0;
end //always
assign out=out_reg;
endmodule
///////////////////////////running avg/////////////////////////////
module runnigAvg(out,in,AVGLENG,LOG_AVGLENG,CLK,RST);
//takes running average of input over AVGLENG samples
//input is aasumed to be signed
//AVGLENG must be power of two
input signed [15:0] in;
output signed [15:0] out;
input [15:0] AVGLENG;
input [5:0] LOG_AVGLENG;
input CLK,RST;
reg signed [31:0] accum;
reg [3:0] state;
reg signed [31:0] oldestinput;
reg [15:0] sampleCount;
parameter add1=0,add2=1, add3=2;
parameter avgLength=16'd256,Log_AL=8;
wire signed [31:0] inExtended;
assign inExtended= {{16{in[15]}},in};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accum<=0;
state<=add1;
oldestinput<=0;
sampleCount<=0;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add1: begin
accum<= accum + inExtended;
oldestinput<= inExtended;
sampleCount<=sampleCount+1;
state<=add2;
end
add2: begin
accum<= accum + inExtended;
if(sampleCount <avgLength) begin
state<=add2;
sampleCount<=sampleCount+1;
end
else begin
state<=add2;
accum<= accum - oldestinput;
oldestinput<= inExtended;
sampleCount<=0;
end
end
endcase
end //rst else
end //always
wire signed [31:0] divAccum;
assign divAccum=accum>>>Log_AL;
assign out=divAccum[15:0];
endmodule
///////////////////////////////////////////////////////////
module average (out, in,AVGLENG,LOG_AVGLENG,CLK,RST);
//takes average of input over AVGLENG samples
//then reset to zero and repeats
//input is aasumed to be positive
//AVGLENG must be power of two
//ouput is held constant until a new average is calculated
output [15:0] out ;
input [15:0] in ;
input [31:0] AVGLENG;
input [5:0] LOG_AVGLENG;
input CLK;
input RST;
reg [31:0] accum;
reg [31:0] sampleCount;
wire [31:0] inExtended;
reg [31:0] outReg;
assign inExtended= {{16{1'b0}},in};
//parameter avgLength=16'd65534,Log_AL=16;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accum<=0;
sampleCount<=0;
outReg<=0;
end
else begin
if(sampleCount<AVGLENG) begin
accum<=accum+inExtended;
sampleCount<=sampleCount+1;
end
else begin
outReg<=accum>>LOG_AVGLENG;
sampleCount<=0;
accum<=0;
end
end
end //always
assign out=outReg[15:0];
endmodule
module ampCheck(in,amp);
input [15:0] in;
output reg [2:0] amp;
always begin
if(in[15])
amp<=3'd0;
else if(in[14])
amp<=3'd0;
else if(in[13])
amp<=3'd0;
else if(in[12])
amp<=3'd0;
else if(in[11])
amp<=3'd0;
else if(in[10])
amp<=3'd0;
else if(in[9])
amp<=3'd0;
else if(in[8])
amp<=3'd1;
else if(in[7])
amp<=3'd1;
else if(in[6])
amp<=3'd1;
else if(in[5])
amp<=3'd2;
else if(in[4])
amp<=3'd3;
else if(in[3])
amp<=3'd5;
else if(in[2])
amp<=3'd0;
else if(in[1])
amp<=3'd0;
else if(in[0])
amp<=3'd0;
else
amp<=10'd0;
end //always
endmodule
%%%%%%%%%%%%%%%%%%%%%%%%%%MATLAB FILTER TESTING%%%%%%%%%%%%%%%%%%%%%%%%%%%%
clear all
close all
clc
song='s1';
%load music
[Yjunk,FS,NBITS]=wavread(['C:\Users\Darbin\Desktop\',song,'.wav'],1);
st=10*FS;
secs=10;
y=wavread(['C:\Users\Darbin\Desktop\',song,'.wav'],[st st+secs*FS]);
Y1=y(:,1); %channel 1
Y2=y(:,2); %channel 2
order=4;
select=1;
%%%%%%%%%%%%%%%%%%%%%%%%%%LOW PASS%%%%%%%%%%%%%%%%%%%%%%%%%%%%%%
if(select==1)
ds=4;
avgLeng=2^4;
[b,a]=cheby1(order,1,.03); % bass beat
%Y=downsample(Y1,ds);
Y=filter(b,a,Y1);
%Y=upsample(Y,ds);
% Y=filter((1/avgLeng)*ones(1,avgLeng),1,Y);
% Y=Y*(1/max(Y));
% Y(abs(Y)<.2)=0;
end
%%%%%%%%%%%%%%%%%%%%%%%%%%%%%%%%%%%%%%%%%%%%%%%%%%%%%%%%%%%%%%%%
%%%%%%%%%%%%%%%%%%%%%%%%%%%%%%%%%%FFT PLOT%%%%%%%%%%%%%%%%%%%%%%
if(select==-1)
L=length(Y1);
NFFT = 2^nextpow2(L); % Next power of 2 from length of y
Yfft = fft(Y1,NFFT)/L;
f = FS/2*linspace(0,1,NFFT/2+1);
% Plot single-sided amplitude spectrum.
plot(f,2*abs(Yfft(1:NFFT/2+1)))
title('Single-Sided Amplitude Spectrum of y(t)')
xlabel('Frequency (Hz)')
ylabel('|Y(f)|')
end
%%%%%%%%%%%%%%%%%%%%%%%%%%%%%%%%%%%%%%%%%%%%%%%%%%%%%%%%%%%%%%%%
%%%%%%%%%%%%%%%%%%%%%%%%%%HIGH PASS%%%%%%%%%%%%%%%%%%%%%%%%%%%%%%
if(select==2)
s1=.9;
ds=4;
avgLeng=2^2;
%Y=downsample(Y1,ds);
[b,a]=cheby1(order,1,s1,'high'); %cymbal
Y=filter(b,a,Y1);
[b,a]=cheby1(order,1,s1+.03,'low'); %cymbal
Y=filter(b,a,Y);
%Y=upsample(Y,ds);
Y=filter((1/avgLeng)*ones(1,avgLeng),1,Y);
Y=Y*(1/max(Y));
Y(abs(Y)<.2)=0;
end
%%%%%%%%%%%%%%%%%%%%%%%%%%BAND PASS%%%%%%%%%%%%%%%%%%%%%%%%%%%%%%
if(select==3)
s=.05;
[b,a]=cheby1(order,1,s,'high'); %guitar/voice
Y=filter(b,a,Y1);
[b,a]=cheby1(order,1,s+.01,'low');
Y=filter(b,a,Y);
end
%%%%%%%%%%%%%%%%%%%%%%%%%%%%%%%%%%%%%%%%%%%%%%%%%%%%%%%%%%%%%%%%
sound(Y,FS); %play sound
%clear playsnd %kills music
%%%%%%%%%%%%%%%%%%%%%%%%%%%%%%%%%%%%%%%%%%%%%%%%%%%%%
% Michael Lyons - mpl56 - ECE5760
% draw bar generation code
% declare wires needed for column detection
fprintf('wire ')
for i = 0:99
fprintf('c%i,', i)
end
% declare all the height registers
fprintf('\n')
for i = 0:99
fprintf('reg [9:0] height_reg%i;\n', i)
end
% assign the column logic
fprintf('\n')
inc = 6
for i = 0:99
fprintf('assign c%i=iY > height_reg%i & iX>10d%i & iX<10d%i;\n', i,i,i*inc,i*inc+inc)
end
% reset all the height registers
fprintf('\n')
for i = 0:99
fprintf('height_reg%i<=0;\n',i)
end
% shifting all the height registers over by one
fprintf('\n')
for i = 0:99
if i == 0
fprintf('height_reg%i <= 10d479-iHeight;\n', i)
else
fprintf('height_reg%i <= height_reg%i;\n', i, i-1)
end
end
% create the if statement to check for VGA controller in a column
fprintf('\n')
fprintf('if((')
for i = 0:99
if i==99
fprintf('c%i)', i)
else
fprintf('c%i|', i)
end
end
%fprintf('& ~(iY%40 ==0) | eye1 | eye2) begin')
fprintf('\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