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控板之电源问题

楼主(2011-01-05):
前两天自主设计的四轴飞行成功,渐渐的发现遥控器信号会抖动很厉害,加了惯性滤波也不行,最后发现是电源的问题,我用的是TI的TPS5430,5V电源,用示波器看了电源,发现抖动的很厉害,有400M的载波,要不就是我滤波电容没弄好,要不就是这个电源本身就不稳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积小点的5V-DCDC推荐下,谢了!

网友:
你那个板5V的功耗应该不大啊,直接用一个7805之类的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要用DCDC,选择隔离模块要好些

网友:
DC-DC 可以选择德国力康的,或者用电调上的试试.

网友:
我的遥控器是天地飞6A,采集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抖动历害,引出PPM解码后有所改善

网友:
遥控器辐射功率很强(瓦级),靠近滤波不好的电源时,干扰确实很大

最干净的是搞个大电瓶调试,麻烦的是那东东很重,而且要充电。

网友:
用st的原装7805.  可以用24V,没什么问题, 纹波大概2mv-5mv

网友:
别用DC-D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一板控制器用的就是7805,但是发热的厉害,所以这次就换了DCDC,以前一直用的是LM2576,但是感觉体积太大,而且外围电感和电容都很大,所以就换了TI的TPS543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确实用了电调的5V,飞行效果确实很好,信号也没出现抖动,但是四个电调的5V并联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如果直接用改造的接收机的信号给DSP,直接不行,采到的全是错误的值,用了PPM编码以后就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直接用四个电调的5V给DSP供电,效果很好了,但是我导师说四个并联会出问题,我对电源没有多少经验,不知道是否可以,从飞行结果来看,是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ST的7805?发热应该还是很严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是线性的发热大呀

网友:
楼主不是用的商品电调吗?每个电调都会有大约超过1A的电流给接收机舵机供电的,有的电调带DCDC模块给外部舵机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四个并一块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怕发热就麻烦点做两级,DCDC到6~7V,再LDO到5V供电。

网友:
每个商品电调的UBEC  大约2A左右的对外供电电流  ,给你的飞控板供电做够了,为什么要4个并在一起?并在一起我没有测试过  估计电流会增大,德国的力康DCDC是1A的对外供电电流。

网友:
并联应该没问题,因为我拆过几个商品电调,里面也是用并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dc 可以选择德国力康的,或者用电调上的试试.

请问遥控器的PPM信号怎么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