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d认证芯片CP 2.0B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1-01-05):
现在在做一个控制iPod的小项目,使用了iPod_Authentication_Coprocessor_2.0B 这个版本的认证芯片.在做到把CP的认证数据发送到iPod这一步时,发送认证数据过去后,从iPod读回的数据是 0xff 0x55 0x04 0x00 0x02 0x00 0x15 0xe1,我从CP读回的认证数据的长度是0x03b1,把这些数据发送到iPod时,分成8次发送过去,前7次每次发送128Byte,最后一次发送49Byte, 128 * 7 + 49 = 945 = 0x03b1 ,但是会返回9组0xff 0x55 0x04 0x00 0x02 0x00 0x15 0xe1,另外没有返回别的数据FF 55 03 00 16 00 DD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问做过这方面的朋友是如何将从CP读回的认证数据正确发送到iPod的,网上根本找不到资料,望坛子里的朋友帮忙.

网友:
没有资料就不要折腾了,不好搞的。

网友:
如果你是合法的苹果用户,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发给他们,他们会帮你看看的,只是时间要长一些。
网上很难找到资料的。
找台样机,看一下。
0xff 0x55 0x04 0x00 0x02 0x00 0x15 0xe1 这数据是返回的吗?应该是:0xff 0x55 0x04 0x00 0x02 0x00 0x15 0xe5 吧。
只会返回7组 0xff 0x55 0x04 0x00 0x02 0x00 0x15 0xe5
最后一组是:0xff 0x55 0x03 0x00 0x16 0x00 0xe7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啦,之前是程序有点问题,现在解决啦,谢谢!!!!那最后一个数据好像是随机的,

网友:
不是随机的吧

网友(2011-03-27):
最后一个数字是CHECKSUM,作数据校验用的,不会是随机

网友(2011-05-10):
我在IDPS  和NO IDPS  授权都做成功了, 只是需要加一些防错处理

网友(2012-12-18):
这样的帖子太少了

网友(2013-01-21):
是啊,这样的帖子太少,搜了一下也没几个这样的帖子。。。。。。

网友(2014-09-03):
嗨, 朋友,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一块, 希望可以交流下~~~qq: 920678778

网友:
可以指点一下我这个新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