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320为什么最大只能输出2.5V??

楼主(2011-01-05):
程序如下:     PB5(MOSI)链接DIN   PB7(SCK)链接SCLK  PA1链接片选        请指教!!!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41;j++);
}

void spi_init(void)
{
   DDRA|=BIT(1);
   DDRB|=BIT(5)|BIT(7);
   SPCR=(0<<7)|(1<<6)|(0<<5)|(1<<4)|(0<<3)|(1<<2)|(1<<1)|(1);

}

void da5310(uint data)
{
   uchar temp1,temp2;
   data&=0x3ff;

   temp1=(data>>6);
   temp2=((data&0x3f)<<2);

   PORTA&=~BIT(1);
   //PORTA|=BIT(1);
   //PORTA&=~BIT(1);

   SPSR=0;
   SPDR=temp1;
   while(!(SPSR&0X80));
   SPSR=0;
   SPDR=temp2;
   while(!(SPSR&0X80));
   SPSR=0;

   PORTA|=BIT(1);

}

void main(void)
{
   spi_init();
   da5310(0);
   da5310(4095);
   while(1);
}

网友(2011-10-21):
回复 楼主:

你电源接地2.5V吧,电源也作为参考电压,输出最大为参考电压

网友(2013-02-28):
楼主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4-09):
楼主,我的ad5320怎么配置输出都是0,上传一张运行时序图,想问问楼主有没有类似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