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锂电池给GSM(TC35)供电,在锂电池和GSM模块之间如何实现连接呢?

楼主(2011-01-06):
想用锂电池给GSM模块TC35供电

自己知道的:
1.锂电池和TC35之间不可能是直接连接;
2.锂电池和TC35之间一定有个DC/DC;
3.TC35的供电电压如果低于3.3V会自动关机,同时模块在在发射时,电流峰值可高达2A,也就是说想用DC/DC的话,DC/DC芯片的输出电压必须>3.3V,输出电流必须≥2A
4.目前找到一个专用的GSM模块电源芯片MAX1687/88,但是贵的很啊 25左右一片

想知道的:
1.有什么方案方法解决锂电池给GSM模块TC35供电的问题?
2.锂电池和TC35之间用了DC/DC(例如MAX1687),还用加锂电池充放电保护么?
3.锂电池电量如何测量得到了?

有那位高人做过请明示小弟~~~

网友:
参考手机,没有一个不是直接连接的。

楼主:
啊~~
也就是说,有个锂电池充放电保护板就行啦~~~?

网友:
你要是买成品电池的话,里面已经有保护板。模块有查询电量的AT指令。有的模块还有VCC输出,要求不高的话就省事了。我最近也研究这个,充电可以试下CN3052这个片子。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用着一直都没问题,给你参考。 另外加两个 MOS管 就可以实现,外部供电 跟 电池供电自动切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定的?老乡啊,终于见到老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两位仁兄,我赶紧去看看CN3052A的手册
有成品成果后,回来汇报~~

回复 网友D:
YES~~纯正保定人~家在河大附近呢

网友:
不明白你担心什么?电压降低还是电流不够。
我看到的模块要求电池内阻小于150m欧。而大部分正常锂电内阻在90m欧多一些。
其实这些模块就是为手机设计的,只是到后来手机整体开发了,这些模块用作他用了。
模块本身也有键盘、液晶、耳机及自带语音的设计。说白了是给菜鸟开发手机用的。
我有几种类型的模块四五个品牌。

楼主:
我在担心锂电池的的电压不够,电流不够

锂电池能瞬间放出2A的电流来么?
锂电池能经得起几次瞬间2A电流的折腾?

锂电池没有过放保护的话,锂电池也就很快就废掉了吧
再说锂电池放电放到3V还能继续放电呢,但是这时候已经不能启动GSM模块了吧(GSM模块供电电压3.3V-5V)

无语轮次,说的不清楚见谅

回复 网友E:

我已经+你QQ了,若方便的话,能电话不?

网友:
不是成品电池的话怎么办?去哪儿找充放电保护板?自己做么?CN3052?

是 所有的锂电池都能充电么?

锂铔电池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问题就在这里问吧,QQ一上就有小女人的广告很烦人,并且QQ、MSN很少上。
从去年年底,到上半年做了一个类似手机的东西。商业开发,一般问题可以回答,太过的就不能了。

2A电流是瞬间电流,时间很短,在发射的时候。并且概率很低。
其实这些测测就清楚了。

网友:
曾有一个网站是用USB供电的。按你的思路肯定不能用,因为只有500mA。
事实虽不是太可靠,但是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哪工作,搞啥产品?你知道吗老乡,其实我就是“高人”,哈哈。

网友:
之前参加比赛,TC35就是与锂电直连的,好像没什么大问题,你不如先做个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人在河北的南头呢,做气象方面的电子产品

回复 网友F:

我先直接连试试吧

网友:
锂电低温特性不咋的,你的应用可能不行,看图

(原文件名:图片1.jpg)   不同温度下的电池放电特性,上图蓝线0.5C、-20度,黑线1C、25度C,红线1C、55度C

(原文件名:图片.jpg)   不同倍率电池放电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设备用在室内的,所以温度不用特别的注意

很感谢你提供的图,谢谢昂~~~

如果可以的话QQ联系,想详细请教一下锂电池的知识~~
我的QQ:贰捌陆贰玖贰伍贰肆

网友:
1.锂离子或者聚合物电池放电能力要看他的容量
比如2000mAh的电池放电1A也就是0.5C,完全没问题;但是500mAh的电池放电1A就2C,很勉强了

2.锂电池保护板任何情况都要的,他主要是保护两种情况:过放,锂电池放电太过会导致失活,直接损害;过大电流/短路
任何外围电路都要串联在保护板后面,包括充放电

3.充电模块也一定要的,因为锂电池的充电过程很复杂,需要先恒流、再恒压、然后涓流
暴力充的直接后果就是会把电池充鼓起来,地摊上买的万能充经常能达到这种效果

4.如果负载对电压稳定性要求不是很高,一般可以不挂稳压电路,直接连就可以了

5.测锂电池电量就是靠测电压。一般手机里用的锂离子电池标称电压是3.7V,这其实是一个等效值。
充满的时候电压实际有4.2V,放空3.3V,在放电过程中锂电池的电量跟电压是正相关的,但并不是线性的
各手机厂商都会根据手机实际的情况来拟合一条电压——电量曲线用来显示电量,当然每一家都不相同
所以有的手机第一格电很耐用,有的手机最后一格电死也用不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锂电池我也不是很熟,请教不敢当,还是请路过的大侠们多指点指点吧,

另外我从来没用过QQ,唉过时了。

网友:
TC35有充电功能,不需要外置切换芯片
另外如果温度太低,就必须使用镍氢电池

楼主(2011-04-13):
自己来结贴
锂电池和TC35模块可直接连接,没有任何问题

有问题的是锂电池最好有个过放保护

我用的是手机锂电池连接的,

至于锂电池电量,我只是简单的测量电压来判断容量
4.20V—100%,3.85V—75%,3.75V—50%,3.60V—25%,3.40V—5%
(因为手机不可能完全用光电池的电量,一般低于3.40V 时就可能自动关机了)
这种精度最高只有25%,另外,电池电压会随着RFPA的功率发射发生突变,通常会变小0.2V-0.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呼呼~~tc35你是在哪买的??多少钱

网友(2011-10-13):
这个要mark的。

网友(2011-11-22):
mark 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