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帮助,不然没年终奖。更影响以后的发展!

楼主(2011-01-06):
小公司,拿着新手当工程师,求教此电路的参数调整。需要220V输入 4.5V输出  电流80mA。求赐教。  真的很急。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
调整一下ZD1,输出电压是ZD1+0.7V还是ZD1-0.7V,我一时推算不出来,这个你装上去测一下就可以了。。。。EC2改大一点,起码也用220uF吧。。。。负载就和EC2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降压+线性稳压电源,4.5v  80ma 难度不大啊。好像坛子里面有很多这种电路的讨论 找下看。
c1的容量决定电路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
zd1用5.1v吧 出来的是4.5v左右 。电流不够就调节c1. 怎么调用容抗公式算,不懂算就瞎鸡_巴乱试试  也不难。不过这电路注意安全

网友:
第一,BR1反了。
   第二,电容降压,达到电流80mA的输出电流,不是做不到,而是做出来后的产品的后期问题会不断发生,就别搞这样的产品出来啦。
加大电流,只要一味增大C1的容量即可,估计要大于2微法,另外R1为2M太大了,220K至470K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帮助  我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需驱动一个音乐芯片做门铃。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这门铃不敢用,不定哪天被电死!!!!!

网友:
劣质设计的产品,除不可靠外,还白浪费用户的电能:待机时(没人按铃),全天候白消耗不低于3W的能耗,工程师们有责任响应绿色号召,主动少搞或不搞这种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壳绝缘,电死就未必了。

网友:
还不如设计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好点。成本差不多。

网友:
太危险了  我帮你取个名字   自杀式门铃

网友:
80ma C1要用大点,之前坛里有算法,忘了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指点

网友:
输入部分改一下,增加个光耦反馈和一个稳压管或TL431,这样就可以实现稳压了。

网友:
又或者找一个手机的充电器才出来照抄一个。

网友:
在大街上买了5元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楼主的门铃一定是无线门铃,用开关电源的前提是这个开关电源必须具有极良好的EMC指标,否则,毫无疑问的,接收单元将会在这个干扰源的“关照”下而不能有效接收到按铃指令,或使实用接收距离锐减。
    几元的大路货手机充电器能具有极良好的EMC指标吗?想都别想。
    我建议楼主别孤军作战,向公司里的资深工程人士请求帮助,免走弯道,早日设计出优秀的产品。

网友:
别怕,中学时候用的充电器都是这样子干的!

网友:
找个隔离芯片呀,用在LED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别怕,中学时候用的充电器都是这样子干的!

确实是,好像还少几个元件

网友:
你这个电路灰常的不可靠,EC1和 5551在负载开路时要损坏及,电容爆炸的

网友:
算了吧,LZ的这个电路不能实际使用的.可以说,上电满载用不了几分钟就炸了.
最简单的就是上街去买个手机冲电器改装一下.

网友:
又是 阻容  供电阿,lz在这个论坛搜索“阻容”有很多相关资料

网友:
不要用串联式稳压电路,可靠性不好,很容易烧零件。

如果非要用电容限流降压电路,应该用并联稳压电路。

网友:
给你个图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C2的耐压值要25V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10V就够用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c2的耐压值要25v的吧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10v就够用了。

EC2的耐压10V就够了,是对的,问题是EC1的耐压就要求必须远远大于25V,估计得100V或更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给你个图参考下:

引用图片

这个图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给你个图参考下:

又见并联稳压。。。不错!
用在电容降压上很好。。

3AG1.。。。我咋在哪儿看过呢? yleee?

提点建议,稳压管要并联小电容滤除白噪声。

网友:
对于阻容降压来说80mA电流大了
另外强烈建议不要用阻容降压,太危险了

网友:
很实用得电路,省电而且长期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们的建议。
你的电路被我老板否决了,他要求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而不是作为负载,担心功耗大,三极管扛不住!
楼下继续。

网友(2011-02-15):
我感觉那个开关电源就不错的……隔离的……安全……如果你是无线控制的……大不了在开关电源上加屏蔽罩

网友:
这个需要mark一下。。。

网友:
这个确实要MARK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太危险了  我帮你取个名字   自杀式门铃

哈哈

LZ 换RC DC/DC电源

网友:
26楼的电路是正确的.
使用并联稳压,也就等效于加强型稳压二极管.
老规矩,计算你的产品的空载电流和满载电流. 电容取满载电流的容量多一点点. C/uF = 15*I/A, 稳压管Ice要求 〉恒流(略大于满载)电流-空载电流。

什么电容降压+串联稳压: 告诉你老板,他是个棒槌.

电容降压,基本相当于一个恒流电路,自己慢慢分析下,串联稳压空载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小电路大智慧

网友:
低成本常用了

网友:
门铃上多用的电池吧。

网友:
阻容降压电容的体积可就大了。

网友(2011-06-01):
回复 网友E:

网友:
你老板真可爱~~

网友:
回复 网友H:
26楼的电路是正确的.
使用并联稳压,也就等效于加强型稳压二极管.
老规矩,计算你的产品的空载电流和满载电流. 电容取满载电流的容量多一点点. c/uf = 15*i/a, 稳压管ice要求 〉恒流(略大于满载)电流-空载电流。
什么电容降压+串联稳压: 告诉你老板,他是个棒槌.
电容降压,基本相当于一个恒流电路,自己慢慢分析下,串联稳压空载是什么情况.

Good

网友:
真是个棒槌,如何工作在开关状态?就靠个稳压管么?

网友:
你们老板是在考验你吧。

网友(2017-01-23):
牛啊,不安全。

网友(2017-02-22):
标记一下,关注。我记得家里的洗漱台上的LED灯的驱动,就是采用类似的电路。

网友:
这坟挖的,楼主拿到年终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