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低功耗的多么?休眠的时候断电再上电不复位,咋办?

楼主(2011-01-06):
做了个低功耗的东西,串口连接需要断电在通电才能和芯片通信,但是现在发现做了低功耗后断电再通电由于电源电容的缓冲要五六分钟后才能把电放光,因为电路要瞬时提供大电流所以不能去掉那个电容,有什么办法么?

楼主:
别光看,回一个呗!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
“串口连接需要断电在通电才能和芯片通信”这个不应该吧,除非程序死机,应该是单片机UART的配置没做好。
“但是现在发现做了低功耗后断电再通电由于电源电容的缓冲要五六分钟后才能把电放光”
不知道为什么用那么大电容,一般1uf的法拉电容上电延时10S也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了休眠,只有IO中断和复位还有计时器可以唤醒,我提出的io中断方法被同事给否了,我是做51和AVR的,那个同事是做430的,他说有时候IO中断会被干扰触发,所以我的提议被否了,恩,电容100uF的。

网友(2011-05-20):
检测到掉电后,把所有电都放光,不要让它休眠啊!

网友:
可以用一片电压检测芯片,很便宜的,电压检测芯片的输出脚接中断,检测到上升沿触发时在程序中使用看门狗复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