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指针请问如何定义

楼主(2011-01-06):
void (*GongLeng_0[512])(void)=

{abc,
asa'
}
请问这样的函数指针数组可以定在const区吗?
主要是不要放到ARM区 要放到ROM区

请问如何定义

网友:
你定义了个数组。成员是512个函数指针,指针一般都变量,除非你搞常量函数指针。没这样用过。

网友:
void BottonFuncKD(void);
void BottonFuncKU(void);

void (*ButtonFuncKUD[2])(void);

ButtonFuncKUD[0]=BottonFuncKD;//赋函数入口
ButtonFuncKUD[1]=BottonFunc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