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发射功率,同样接收机灵敏度,433M和2.4G的有什么区别,哪个可以通讯距离更远些

楼主(2011-01-06):
RT

网友:
433M的应该远些  频率越低通讯距离越远 但是传输速度越低

网友:
肯定是433M

网友:
我认为是2.4G,频率越高,发射能力越强,前提是没有障碍物

网友:
空间损耗=20lg(F)+20lg(D)+32.4;

频率越高自由空间损耗越大

网友:
2.4G远。频率越高方向性越好。但433M的频率低,衍射性要好些通俗点就是穿墙性能好一些。
所以如果在海平面,2.4G会比433M远许多,如果配上个增益好点的天线,1W功率的2.4G跑几十公里都没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2.4g远。频率越高方向性越好。但433m的频率低,衍射性要好些通俗点就是穿墙性能好一些。
所以如果在海平面,2.4g会比433m远许多,如果配上个增益好点的天线,1w功率的2.4g跑几十公里都没啥问题。

说的比较好  2.4G穿墙就很差 天线要做好了 传输距离还是可以 我做zigbee的时候用2.4G

网友(2011-04-27):
发射接收距离和调制方式也有很大关系的,比如FSK调制就比ASK调制信噪比高,同功率接收距离更远。结合FSK、PSK的QAM调制抗干扰、信噪比更高,广泛应用在ADSL、Cable网络调制中。
采用更强的纠错逻辑可以获得更高的信噪比,比如1977年发射的深空探测器水手1号使用了Reed-Solomon错误纠正码,迄今飞到离太阳170亿公里还能在地球上通过20米的锅收到它发射的信号并解码出100bit/s的数据流来 --水手1号用的是23W的发射器+3.7米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