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USB Blaster的疑问

楼主(2011-01-06):
想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以前用的都是山寨的USB BLASTER,今天买了一个原厂的花了200刀,发现一个问题,将山寨USB BLASTER插到AS接口上FPGA是不加载程序的,如果使用原厂的插到AS接口上FPGA是加载程序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
其实你们不用买200刀的,买友晶的就行了,500元

楼主:
这个无所谓,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
这样岂不是更好啊,我还希望这样呢

网友:
有什么区别,你加到AS口上烧完配置器件不就直接重新上电了“

楼主:
因为我那个硬件要求就是插上blaster到AS后不加载程序,加载就会出问题

网友:
我们这做的blaster 绶冲芯片有两种, 一种是74HC244的,接上去后  就不加载。 另一种是164245的。内部CPLD 控制多一个使能信号。接上去后,下载完成程序后就可以自动加载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做的blaster 绶冲芯片有两种, 一种是74hc244的,接上去后  就不加载。 另一种是164245的。内部cpld 控制多一个使能信号。接上去后,下载完成程序后就可以自动加载程序。
我是在插上之后还没有下载程序,原装的程序就能跑起来,仿制的就不加载程序

网友(2011-11-22):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做的blaster 绶冲芯片有两种, 一种是74hc244的,接上去后  就不加载。 另一种是164245的。内部cpld 控制多一个使能信号。接上去后,下载完成程序后就可以自动加载程序。

想请教 下:这个内部cpld 控制多一个使能信号,是怎么加使能的?
如果加了使能,还必须用164245才能达到不拔下载线就可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