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解答一下这个宏定义什么意思? 谢谢!

楼主(2011-01-06):
#define          LedReg        (*((volatile  Uint16 *)0x41FF))

我是新手,大家解答一下这个宏定义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volatile  Uint16 *)0x41FF----转成指向一个Uint16类型的指针
(*((volatile  Uint16 *)0x41FF))----前面加个*就是指针的表示了
一般用在寄存器地址为0x41FF定义上,volatile这个是亮点,注意下

网友:
这样你直接对LedReg复制就相当于对于0x41FF为起始地址的16位地址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volatile  uint16 *)0x41ff----转成指向一个uint16类型的指针
(*((volatile  uint16 *)0x41ff))----前面加个*就是指针的表示了
一般用在寄存器地址为0x41ff定义上,volatile这个是亮点,注意下

(volatile  Uint16 *)0x41FF----转成指向一个Uint16类型的指针
(*((volatile  Uint16 *)0x41FF))----前面加个*就是《取该地址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