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便宜的MP3方案 nandflash128m usb接电脑拷贝歌曲

楼主(2011-01-06):
主要 ndflash128m usb接电脑拷贝歌曲
    上一首下一首 音量+- 等功能

楼主:
顶起啊 不要沉下去啊

网友:
搜索淘宝名雅电子有这种mp3模块

网友:
名雅电子的是SD卡OR U盘,没有楼主要的NANDFLASH。

楼主:
谁有nandflash的啊

网友A(2018-03-13):
七年前的帖子,果断挖。
请问楼主找到没,我也在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七年前的帖子,果断挖。
请问楼主找到没,我也在找。

不用想了,能挂nandflash的只有炬力有,还死贵。其他的都没有
最简单的方法是挂一个128m的TF卡
其实卡和nandflash的成本没差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想了,能挂nandflash的只有炬力有,还死贵。其他的都没有
最简单的方法是挂一个128m的TF卡
其实卡和n ...

成本nand更高,问题是小容量的TF卡太容易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成本nand更高,问题是小容量的TF卡太容易坏了

不会的,直接焊到板子上面去,不用卡槽,然后做好防静电就好了
tf卡的生产工艺都是差不多的,我们不知道用了多少了,几十万个应该是用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直接焊到板子上面去,不用卡槽,然后做好防静电就好了
tf卡的生产工艺都是差不多的,我们不知道 ...

使用普通tf卡,在pcb上刷上锡膏贴上去?能分享下封装或拍个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普通tf卡,在pcb上刷上锡膏贴上去?能分享下封装或拍个照吗?

找到过这种  封装8*6mm,质量不知道怎么样,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