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Q208C8 推ILI9327 TFT LCD

楼主(2011-01-06):
我寫了一个EP2C8Q208C8 推ILI9327 3.2 " 400x240 TFT LCD 的程序 ,100MHz cpu clk, 想出全屏克色 , 可是全屏克色不成功 ,RUN AS HARDWARE "Hello from Nios II" 出到 ,  硬體檢查沒有問題 !!!  請各位看看程序有沒有問題 !!!

#include "sys/alt_stdio.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void Lcd_Write_Com(char VH,char VL);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VH,char VL);
void Address_set( unsigned short x1, unsigned short y1, unsigned short x2, unsigned short y2);
void Pant1(char VH,char VL);
void delay_ms(unsigned short i);

void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TAH_BASE,VH);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DATAL_BASE,VL);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0); //write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1);//write
}
void Lcd_Write_Com(char VH,char VL)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RS_BASE ,0);// rs
    LCD_Writ_Bus(VH,VL);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VH,char VL)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RS_BASE ,1);//rs
    LCD_Writ_Bus(VH,VL);
}

void Address_set( unsigned short x1, unsigned short y1, unsigned short x2, unsigned short y2)

{
    Lcd_Write_Com(0x00,0x2a);
    Lcd_Write_Data(0x00,x1>>8);
    Lcd_Write_Data(0x00,x1);
    Lcd_Write_Data(0x00,x2>>8);
    Lcd_Write_Data(0x00,x2);
    Lcd_Write_Com(0x00,0x2b);
    Lcd_Write_Data(0x00,y1>>8);
    Lcd_Write_Data(0x00,y1);
    Lcd_Write_Data(0x00,y2>>8);
    Lcd_Write_Data(0x00,y2);
    Lcd_Write_Com(0x00,0x2c);
}

void Lcd_Init(void)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CD_RESET_BASE ,1); //output_high(pin_a5);
    delay_ms(10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CD_RESET_BASE ,0); //output_low(pin_a5);
    delay_ms(10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CD_RESET_BASE ,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CS_BASE ,1); //chip select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RD_BASE ,1); //read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WR_BASE ,1); //write
    //output_high(pin_a1);
    delay_ms(10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CS_BASE ,0);
    //output_low(pin_a3);
Lcd_Write_Com(0x00,0xE9);
    Lcd_Write_Data(0x00,0x20);
    Lcd_Write_Com(0x00,0x11); //Exit Sleep
    delay_ms(100);
    Lcd_Write_Com(0x00,0xD1);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Data(0x00,0x71);
    Lcd_Write_Data(0x00,0x19);
    Lcd_Write_Com(0x00,0xD0);
    Lcd_Write_Data(0x00,0x07);
    Lcd_Write_Data(0x00,0x01);
    Lcd_Write_Data(0x00,0x08);
    Lcd_Write_Com(0x00,0x36);
    Lcd_Write_Data(0x00,0x68);
    Lcd_Write_Com(0x00,0x3A);
    Lcd_Write_Data(0x00,0x05);
    Lcd_Write_Com(0x00,0xC1);
    Lcd_Write_Data(0x00,0x10);
    Lcd_Write_Data(0x00,0x10);
    Lcd_Write_Data(0x00,0x02);
    Lcd_Write_Data(0x00,0x02);
    Lcd_Write_Com(0x00,0xC0); //Set Default Gamma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Data(0x00,0x35);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Data(0x00,0x01);
    Lcd_Write_Data(0x00,0x02);
    Lcd_Write_Com(0x00,0xC5); //Set frame rate
    Lcd_Write_Data(0x00,0x04);
    Lcd_Write_Com(0x00,0xD2); //power setting
    Lcd_Write_Data(0x00,0x01);
    Lcd_Write_Data(0x00,0x44);
    Lcd_Write_Com(0x00,0xC8); //Set Gamma
    Lcd_Write_Data(0x00,0x04);
    Lcd_Write_Data(0x00,0x67);
    Lcd_Write_Data(0x00,0x35);
    Lcd_Write_Data(0x00,0x04);
    Lcd_Write_Data(0x00,0x08);
    Lcd_Write_Data(0x00,0x06);
    Lcd_Write_Data(0x00,0x24);
    Lcd_Write_Data(0x00,0x01);
    Lcd_Write_Data(0x00,0x37);
    Lcd_Write_Data(0x00,0x40);
    Lcd_Write_Data(0x00,0x03);
    Lcd_Write_Data(0x00,0x10);
    Lcd_Write_Data(0x00,0x08);
    Lcd_Write_Data(0x00,0x80);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Com(0x00,0x2A);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Data(0x00,0xc7);
    Lcd_Write_Com(0x00,0x2B);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Data(0x00,0x00);
    Lcd_Write_Data(0x00,0xeF);
    Lcd_Write_Com(0x00,0x29); //display on
    Lcd_Write_Com(0x00,0x2C); //display on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CS_BASE ,1);
}

void Pant1(char VH,char VL)
{
    unsigned short i,j;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CS_BASE ,0);
    Address_set(0,0,399,239);
    for(i=0;i<240;i++)
     {
      for (j=0;j<400;j++)
        {
             Lcd_Write_Data(VH,VL);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CS_BASE,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short i)
{
  unsigned short j,k;
  for(j=0;j<i;j++)
  {
   for(k=0;k<1000;k++);
  }
}
int main()
{
  alt_putstr("Hello from Nios II!\n");

  /* Event loop never exits. */

  Lcd_Init();
  Pant1(0,0);
  while (1);

  return 0;
}

网友:
Lcd_Write_Com(0x00,0xE9);
Lcd_Write_Data(0x00,0x20);
我在数据手册里面没见到这个指令

网友(2011-11-17):
应该有,仔细找找!

网友:
我的9326也没有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