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三汇DST1102B新机

楼主(2011-01-07):
在对比了若干天之后,偶还是决定买了三汇的产品,主要是看中了它的大屏幕,800X480的分辨率,屏幕显示的内容很丰富,先上两个图片,回头慢慢把使用中的发现贴上来。两个图片中显示的波形是测的20MHz晶振。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9574YTUS8G.JPG(文件大小:1.9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1041.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来注_册不久,还不会发图,第一个图太大了不能直接显示。

这个机我还是比较满意,只是软件部分发现有BUG,我记得论坛里有大侠也提到过这件事,不知他发现的BUG是不是和我相同。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一个BUG: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二个问题:在使用FFT这部分发现了好几个问题:

1.屏幕的栅格自己改变了,我设定的是虚线,整个FFT界面中一直都是实线;
2.STOP之后波形不能用时基旋钮展开了;

3.改变时基之后波形不能展开,但是用光标测量的值却在改变,这显然是不对的,你可以对比上下两个图片,都是同一个FFT波形,只是时基不同,光标的读数却不正确。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价格多少

楼主:
回复 楼主:

热机一个小时之后,随便测了一下噪声(不接表笔),刚才忘了看温漂。

两个通道的零漂不太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买的,自己搜搜看,不到3000

网友:
当时我看到三汇的大屏差点流口水了
试机时发现它的触发方式不多,好像没有单次触发的选项,楼主你这部呢
888888888888888网友也买了三汇的1062B了
我这边电子城1102B好像卖2700

楼主:
回复 楼主:

右下角那个频率计在测50Hz的时候,小数点之后的数始终是0,不会改变,测出的值不是49就是50。但是测高一点的频率是有小数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单次触发没有菜单选项,呵呵。
我买的是2800

另外这个机里面没有风扇,用起来没有心烦的噪声。

网友:
单次触发没有如何捕捉单个波形后停下来,看来是不能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内存灌满就停了,呵呵,采样深度可以选择:4K、40K、512K、1M

“十年追逐技术路,余下的只有经验!还是自己创业吧”  说的太对了,偶也是满肚子的经验,所以就没打工,自己做产品。

网友:
没有查到三汇公司的网站,lz是否知道?

网友:
杭州三汇科技,我以前发现三个BUG到现在没有更新,BUG描述我在单位邮箱还有个草稿,下周上班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次触发没有如何捕捉单个波形后停下来,看来是不能买了。

我买的4062B有单次触发的,后续机不可能没有,面板右上SINGLE SEQ按键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次触发是有的,我理解7楼的意思是单次触发没有其它选项(菜单)。

三汇的软件更新太慢了,我也看过,他上一次的更新是2010.3.4.不知他们还有没有人搞后续的软件维护。

楼主:
回复 网友D:

http://www.tekwayins.com

网友:
这些事我发现4062B的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当停止采集展开观察是,发现如果观察的点离触发点比较远,展开倍率继续加大,出发点标记到达最左边,实际出发点上超出显示屏后,如果稍移动水平偏移旋钮,波形立即调回的一个与触发点不很远的地方,导致观察力触发点比较远的地方信号细节上的困难
存储深度最大始终512K,1M的选项按钮调不过去,即使关闭一个通道,与单通道1M的不符合,两个通道各自512K。
波形展开比较高倍时,展宽的波形右边大约3格没有显示(F0关闭菜单时最大化显示窗口)
光标时间测量功能只能测试一屏内的范围,不像安捷伦可以用光标随着展宽倍率波形边沿联动,测量两处比较远细节也能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了一下,单通道的时候只有时基在200uS的时候不能用1M深度,其余都可以;
波形展开高倍的时候,我的是左右都有3格没显示,再放大一倍,左右各有六格没显示,再继续放大一倍,波形就什么也没有了,呵呵

网友:
再次感觉到:中国产的东东,就外观看的好看,感觉向那么一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了一下,单通道的时候只有时基在200us的时候不能用1m深度,其余都可以;
波形展开高倍的时候,我的是左右都有3格没显示,再放大一倍,左右各有六格没显示,再继续放大一倍,波形就什么也没有了,呵呵

你现在满意还是不满意?我不满意,但是想想算了,买来几个月,我靠它赚的钱可以买十几个示波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还算是满意,既然买国产的就有这个心里准备,有BUG的这些一般也用的不多,了解清楚也能就行了。
这东西不过就是赚钱的工具,一个项目搞完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收入不错啊,是自己做兼职的吗,能不能帮我指一条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兄弟收入不错啊,是自己做兼职的吗,能不能帮我指一条路

1万以下坚决不接,开工费首付5000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别人引介的还是通过网络接的单?
麻烦你推荐个网站,小弟之前未做过兼职

网友(2011-02-10):
再问lz:该机在测低频信号可有滚动扫描方式?
也请【23楼】 888888888888 回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找到滚动扫描方式
扫描时基长的话屏幕刷新的就慢,从左到右一屏一屏的刷新,感觉比滚动的要好。我另外一台示波器有滚动扫描,感觉看的不清楚。

网友:
马克思看过这个贴子说:好

楼主:
另外我在2楼说的那个BUG,现在感觉不是BUG,其实它所有的图标都不会变颜色。
从购机到春节前一段时间,这个机的利用率很高,每天开机至少八小时,从没有出现过死机、不稳定的现象,感觉机器的稳定性非常好。(为了测市电,机器外壳没有接大地)。它测的电压峰峰值和我另一台德国哈迈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听说这个示波器电路板上有自带网卡芯片,而且操作系统中自带CS9000网卡芯片的驱动,PCB板上也有个RJ45接口的焊座。利用这个我们也许可以自己扩展网络接口。请问楼主拆开示波器之后是否有看到电路板上的网卡芯片?

网友(2011-03-20):
我也正在犹豫 你用这个怎么样 我到是想买ds1102E

网友:
1.屏幕的栅格自己改变了,我设定的是虚线,整个FFT界面中一直都是实线;
2.STOP之后波形不能用时基旋钮展开了;

回楼主,FFT是实现显示的,设计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主要是为了方便用户观察,FFT模式下网格是不能选择的。但是菜单里能选这个确实是个小BUG,下次肯定改进。
另外FFT不能展开确实是个BUG,楼主等待我们出新版的软件下载好了,到时候官网会通知的。

还有各位同学对这个示波器有啥问题都可以问我,我将尽力为你解答!

网友:
两个通道的零漂不太一样

你可以先自校正一下然后再看零漂,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每天开机至少八小时,从没有出现过死机、不稳定的现象,感觉机器的稳定性非常好
这个是因为我们出厂的机器都经过严格的长开机试验,开发时对稳定的要求很高

试了一下,单通道的时候只有时基在200us的时候不能用1m深度,其余都可以;
波形展开高倍的时候,我的是左右都有3格没显示,再放大一倍,左右各有六格没显示,再继续放大一倍,波形就什么也没有了,呵呵
这位兄弟说的对,1M只有在200时不能用的,下面那个切实使软件问题,新版本已经解决,到时候可以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作为此款机器设计人员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这个机器全面强于普原同型号的机器,希望大家支持,我们也会尽力做的最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支持,做为设计人员我很荣幸,也谢谢你提的宝贵意见!

网友:
另外,这个机器的触发释抑功能很强好,和泰克的不想上下,普原的是远远比不上的,还有超时触发功能,普原目前做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引用图片
右下角那个频率计在测50hz的时候,小数点之后的数始终是0,不会改变,测出的值不是49就是50。但是测高一点的频率是有小数显示的。

楼主这个问题我给你解答,这个是两种测试方式的两种结果,下面的是硬件数字频率计测出的频率,应该是准确的而且精度很高,上面的那个是软件根据采集得到的数据分析计算得出的频率,而影响这个频率的因素很多,所以测出数值不完全一样是正常的,包括泰克和安捷伦的都一样

网友:
为什么这些回复这么几天了还没有通过审核,其实我关注这个论坛是通过很多年前学习AVR单片机时开始的,现在有幸参与示波器的设计工作并且看到论坛上关于我公司示波器的问题,特意注_册了新号(老号忘了,多年没上了),并没有任何广告的意思

网友(2011-06-28):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这些回复这么几天了还没有通过审核,其实我关注这个论坛是通过很多年前学习avr单片机时开始的,现在有幸参与示波器的设计工作并且看到论坛上关于我公司示波器的问题,特意注_册了新号(老号忘了,多年没上了),并没有任何广告的意思

楼上在三汇什么工作?
为什么1102有人卖1700,有人却要卖2900???

网友:
回复 网友F:

总算看到三汇的设计人员,问下4062B有无升级固件?操作上有若干BUG,明天回单位把他贴出来

网友:
想买DST1102的童鞋,请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32885&bbs_page_no=1&bbs_id=1011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总算看到三汇的设计人员,问下4062b有无升级固件?操作上有若干bug,明天回单位把他贴出来
贴下,昨天同城出差,没时间
三个问题
AAA        当停止采集展开观察是,发现如果观察的店离触发点比较远,展开倍率继续加大,出发点标记到达最左边,实际出发点上超出显示    屏后,如果稍移动水平偏移旋钮,波形立即调回的一个与触发点不很远的地方,导致观察力触发点比较远的地方信号细节上的困难
BBB        光标时间测量功能只能测试一屏内的范围,不像安捷伦可以用光标随着展宽倍率波形边沿联动,测量两处比较远细节也能精确
CCC        波形展开比较高倍式,展宽的波形右边大约3格没有显示(F0关闭菜单时最大化显示窗口)

其中AAA BBB对测量分析影响比较大

网友:
1102B……汗死……

家里的泰克是1012B……

网友:
为什么1102有人卖1700,有人却要卖2900???

1102与1102B是完全不一样的,采样率不一样,存贮深度不一样的说

网友:
和原版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2011-08-06):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1102有人卖1700,有人却要卖2900???
1102与1102b是完全不一样的,采样率不一样,存贮深度不一样的说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产品,一个是7寸800*600分辨率的液晶屏,一个是5.7寸320*240的LCD屏,指标不一样,自动测量的参数数量不一样,触发方式B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