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15 pwm输出强制为高电平或低电平的问题,请有了解的童鞋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1-01-07):
在使用LM3S615做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时,发现其定义为PWM功能的引脚无法强制输出为高电平或低电平,这在写程序时非常不方便,难道非要把对应引脚重定义为普通输出?在扇区切换时需要PWM功能时再重新定义为PWM功能,这样也太麻烦了吧?原来用的其它控制器大多有强制输出功能.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LM3S615的FAULT功能是电平有效还是沿有效?在各种资料上一直没找到明确的说明,根据我的试验应该是上升沿有效,而且好像不能配置为其它有效,而大多数电机驱动电路的FAULT输出都是低电平有效地,这将使接口变得复杂

网友:
有些型号内部是有专门的PWM模块,如果是这种就可以强制输出某一电平,如LM3S811
有些型号PWM是通过定时器的A,B要实现的,如LM3S8738,我用过,确实挺不方便的,不知道有没有强制输出功能,这个我没仔细研究
FAULT查数据手册应该是最权威的吧,再配合实验验证一下。注意要看你所使用的型号的手册,不能看其它类似型号的,因为不同型号之间一些定义经常是不同的

楼主:
谢谢吹雪,615是用的专门的PWM模块,怎么强制输出某一电平呢?

网友:
LM3S系列应该只能强制输出为无效电平,而不能强制输出为高电平。至少我看到的应该是这样。使用enable寄存器可以独立势能6路PWM对应引脚为无效电平。如果你想要输出强制高电平,设置无效,并且反转端口电平极性。这样本来应该输出为无效电平(低电平)的引脚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
楼主不会看芯片PDF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不会看芯片pdf吗?
兄弟啊,我是翻遍pdf找不见啊,我们做设计的不可能不看资料就盲目上来问啊

网友:
自己看吧Page226,手册上说是可以的,没试过。
LM3S615(中).pdfourdev_609873VLBANF.pdf(文件大小:2.39M) (原文件名:LM3S615(中).pdf)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吹雪,615是用的专门的pwm模块,怎么强制输出某一电平呢?

回复 网友C:
lm3s系列应该只能强制输出为无效电平,而不能强制输出为高电平。至少我看到的应该是这样。使用enable寄存器可以独立势能6路pwm对应引脚为无效电平。如果你想要输出强制高电平,设置无效,并且反转端口电平极性。这样本来应该输出为无效电平(低电平)的引脚会输出高电平。

谢谢,我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办法了,LM3S的PWM模块与TI C2000系列的PWM模块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有点是配置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看吧page226,手册上说是可以的,没试过。
lm3s615(中).pdf (原文件名:lm3s615(中).pdf)

谢谢,与杨威利的方法差不多,能不能帮我找下到底FAULT引脚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我真是郁闷啊,资料上找不到明确的地方

楼主:
经过我自己搭电路测试,可以肯定的是FAULT是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中断,但是我没有在任何官方的资料中找到相关说明,能不能麻烦帮我找到具体的说明位置,不然用起来心里总是不踏实,谢谢

网友:
驱动库看了下,fault是可以配置的
你自己详细看一下,我没做过,不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库看了下,fault是可以配置的
你自己详细看一下,我没做过,不太清楚

谢谢吹雪,这个函数的调用是在特定器件上才能使用,这个函数后面的note原文:This function is available only on devices which support extended PWM fault handling.我用的LM3S615或611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C2000的EPWM也不能强制高电平输出吧?至少我之前使用2808的时候没有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c2000的epwm也不能强制高电平输出吧?至少我之前使用2808的时候没有找到。

c2000系列可以的,我原来用2808,现在用2802x和2803x,都有专门的强制寄存器位来设置强制电平的,非常方便

网友(2016-06-15):
试试把MR置成0, 管脚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