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输液管里面有没有药水

楼主(2011-01-07):
现在要检测输液管里面有没有药水,有没有这样的传感器,要求非接触式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点的传感器推荐一下!

网友:
光电对管测ad

楼主:
转载一下:光在均匀介质中以直线传播,遇到不同介质的时候则被吸收或反射或折射或直接穿过。不同波长的光在同一介质上的变化是不一样的,人的眼睛把接收到的不同波长的光识别为不同颜色,于是有了五光十色的世界。

同样的,机器人也可以通过接收识别光线来识别周围的环境。通常情况下,周围反射回来的光线受环境影响比较大。机器人一般自己发射光波,根据光波的反射的情况来识别。

关键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误报,光在没有水的输液管与在有药水的输液管中传输的误差是不是很容易被机器识别呢。

谢谢【1楼】 automanzz

网友:
呵,巧了,前天还在想这个问题,可是自己拿个矿原水瓶子看,透过瓶子还是能看到对面的手呀(虽然是很模糊),但光还是能透过来的!!

网友:
有专门绑玻璃管子外面测液位的,光电开关,光纤开关都有

网友:
输液报警器上都是电容式的.2片金属片卡在输液管上,有液体和无液体时电容不一样.

网友A:
这个我做过,用红外对管吧

网友:
我也是支持用红外实现呵呵

网友(2011-08-23):
持用红外

网友:
楼主最后用的啥啊?

网友:
超声啊,有液体和无液体时肯定不一样

网友:
前几天做过液滴控制的路过   红外对管  接受的信号 放大  积分 整流

网友:
用红外对管,不知时间久了输液管老化后,还能不能工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红外对管,不知时间久了输液管老化后,还能不能工作呢?
输液管反复利用么?

网友:
前几天照顾病人。他身上建立了三个输液通道,打的又是250毫升的小瓶。当时我那是一个痛苦啊,一夜不能睡,得时刻盯着输液管,
等打完了,好按床头的按铃叫护士来换液体。
当时就想做这个东西,同时认为能够赚大钱。呵呵,回来找医生朋友一调研。那哥们说了:你没有戏。你做的再好,卖不出去的。
医院是那么好进的么?然后告诉我,这东西有很多现成的产品了。我上网一搜,果然有很多产品了啊。

如果你有渠道卖出去,恩,你根本不用开发,有的是产品,你直接拿货就好了。如果你没有渠道,你开发的再好也没有用。就这么
简单。
顺便说一下。我开了个小公司,干了不到半年,就基本上算倒闭了,因为没有钱了,所以今天去面试找工作了。我现在是想明白了,
如果你没有渠道,你不会送礼拉关系,你多好的产品都卖不出!
btw:就那个破输液监控的东西,卖到医院里面,至少要1万人民币一个。我一个护士朋友说的。而成本,呵呵,几十块你做不出来,
证明你技术太差。 呵呵,1万元--几十块。剩下的钱,叫腐!败成本。

网友:
搜索某年的竞赛题目

网友:
医院就是个黑的地方,熬夜吧!

网友(2014-08-30):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做过,用红外对管吧

您好 ! 我想请教红外对管检测输液液晶 这种方案可靠么?你以前做的那个量产没有呢?

网友:
可靠。没量产

网友C:
液滴计数器,量产差不多一万个,原理是红外光电对管,对输液液滴可以做到百分之一漏检。
如果直接检测输液管有没有液体一般比较麻烦,通常都是检测液滴,跟护士看输液管液滴囊的水滴一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液滴计数器,量产差不多一万个,原理是红外光电对管,对输液液滴可以做到百分之一漏检。
如果直接检测输液 ...

能说说具体型号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说说具体型号不呢?

产品不单卖的,原理很简单,你自己做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品不单卖的,原理很简单,你自己做一个就知道了。

已经有感觉拉!

网友:
用个拉力弹簧称重加个限位开关不是更简单?

网友:
淘宝上看了下,都25一个了...病人自已带一个就好了...不用卖给医院...

网友:
称重传感器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