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在编译51和ARM时兼容的问题

楼主(2011-01-07):
我家里装了Keil4.11,编译51 和MO516LAN都没有问题

但是在单位装的,就没法使用~~~~

装上之后

打开文件后

无法使用编译按钮~~~

哪位知道怎么解决下

小弟拜谢先~~~

网友:
表示我是来看美女的。。。

表示我用C51好好的,后来装keil的ARM编译器激活,C51的激活就失效;重新激活C51,ARM的激活就失效。。。同求解释

楼主:
楼上正解

我家的也是

每次切换都要重新破_解下~~~~~

网友:
我的机器上安装了KEIL的2、3、4三个版本,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比如MDK不能编译51 的,那么打开安装目录下的TOOLS.INI把如下的位置替换成能打开51的那个版本的配置

MDK3.8
      [UV2]
ORGANIZATION="Jia"
NAME="Hjg", "h"
EMAIL="j"
ARMSEL=1
BOOK0=UV3\RELEASE_NOTES.HTM("uVision Release Notes",GEN)

用KEI4的这段替换

   [UV2]
ORGANIZATION="Jia"
NAME="Hjg", "h"
EMAIL="d@163.com"
ARMSEL=1
BOOK0=UV4\RELEASE_NOTES.HTM("uVision Release Notes",GEN)
SocketPort=1243604

也就是把MDK的51编译器地址重新指向了KEIL4的,因为我机器上KEIL4能编译51.
以上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有时间我会再重新弄一下,找出真正的原因。

楼主:
楼上不愧是大侠啊

小弟试验了下

果然木问题了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楼主:
哦,跟大家说下

我比较菜

我直接替换的TOOLS.INI文件

当然我把4的这个TOOLS.INI文件备份了

使用不同的编译环境

切换不同的文件~~~呵呵

网友:
这个不是根本解决办法,我正在试,本来以为是我自己的机器有这样的问题,既然大家都有就值的弄一下了,请等

网友A:
把2个配置文件直接合在一起,51和ARM可以同时使用,不需要任何切换。合在一起的时候,注意各自的路径。

网友:
我装keil C51 V9.02和MDK4.12, 分别注_册后没有问题,安装在同一个目录,TOOLS.INI会包含ARM和C51,各工程可以自动识别

网友:
不错,不错,非常值得学习

楼主:
能凑合用就行

呵呵

我在家的那个就能自动识别

好像就是按楼主的安装顺序搞的

还能识别新唐的呢

网友:
没出过问题。先是用坛子里的C51+MDK绿色版,后来就直接上C51 V9和MDK V4.10,安装哪个先都可以,和谐共处

网友:
楼上的那位大侠能发给keil C51 V9.02和MDK4.12的软件
希望有破_解文件
谢谢大侠了。。。。。。。。。

网友(2011-08-30):
好东西..  最近挺头疼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3-04-02):
引用 楼主:
哦,跟大家说下

我比较菜

我也是这样做的,两个文件切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2个配置文件直接合在一起,51和ARM可以同时使用,不需要任何切换。合在一起的时候,注意各自的路径。 ...

具体怎么合呀?我把C51装在C盘,ARM装在F盘使用如下文件,还是不行咯
[UV2]
ORGANIZATION="Microsoft"
NAME="User", "cql"
EMAIL="123@a.com"
ARMSEL=1
BOOK0="UV4\RELEASE_NOTES.HTM" ("uVision Release Notes",GEN)
SOCKETPORT=9961472
[ARM]
PATH="f:\Keil\ARM\"
VERSION=4.53
PATH1="C:\Program Files\arm-none-eabi-gcc-4_6\"
TOOLPREFIX=arm-none-eabi-
CPUDLL0=SARM.DLL(TDRV0, TDRV1, TDRV2, TDRV3, TDRV4, TDRV5, TDRV6, TDRV7, TDRV8, TDRV9, TDRV10, TDRV11, TDRV12, TDRV13, TDRV14, TDRV15, TDRV16, TDRV17)    # Drivers for ARM7/9 devices
CPUDLL1=SARM.DLL(TDRV0, TDRV1, TDRV2, TDRV3, TDRV4, TDRV5, TDRV6, TDRV7, TDRV8, TDRV9, TDRV10, TDRV11, TDRV12, TDRV13, TDRV14, TDRV15, TDRV16, TDRV17)
CPUDLL2=SARMCR4.DLL(TDRV7,TDRV14)    # Drivers for Cortex-R4 devices
BOOK0="HLP\RELEASE_NOTES.HTM" ("Release Notes",GEN)
BOOK1="HLP\ARMTOOLS.chm" ("Complete User's Guide Selection",C)
BOOK2="CMSIS\index.html" ("CMSIS Documentation",GEN)
BOOK3="C:\Program Files\arm-none-eabi-gcc-4_6\share\doc\pdf\gcc\gcc.pdf" ("GNU C Compiler",GEN)
BOOK4="C:\Program Files\arm-none-eabi-gcc-4_6\share\doc\pdf\as.pdf" ("GNU Assembler",GEN)
BOOK5="C:\Program Files\arm-none-eabi-gcc-4_6\share\doc\pdf\ld.pdf" ("GNU Linker",GEN)
BOOK6="C:\Program Files\arm-none-eabi-gcc-4_6\share\doc\pdf\binutils.pdf" ("GNU Binary Utilities",GEN)
BOOK7="Signum\Docs\SigUV3Arm.htm" ("Signum Systems JTAGjet Driver Documentation",GEN)
TDRV0=BIN\UL2ARM.DLL("ULINK2/ME ARM Debugger")
TDRV1=BIN\UL2CM3.DLL("ULINK2/ME Cortex Debugger")
TDRV2=BIN\AGDIRDI.DLL("RDI Interface Driver")
TDRV3=BIN\ABLSTCM.dll("Altera Blaster Cortex Debugger")
TDRV4=BIN\lmidk-agdi.dll("Stellaris ICDI")
TDRV5=Signum\SigUV3Arm.dll("Signum Systems JTAGjet")
TDRV6=Segger\JLTAgdi.dll("J-LINK / J-TRACE ARM")
TDRV7=Segger\JL2CM3.dll("J-LINK / J-TRACE Cortex")
TDRV8=STLink\ST-LINKIII-KEIL.dll ("ST-Link (Deprecated Version)")
TDRV9=BIN\ULP2CM3.DLL("ULINK Pro Cortex Debugger")
TDRV10=BIN\ULP2ARM.DLL("ULINK Pro ARM Debugger")
TDRV11=NULink\Nu_Link.dll("NULink Debugger")
TDRV12=SiLabs\SLAB_CM_Keil.dll("SiLabs UDA Debugger")
TDRV13=STLink\ST-LINKIII-KEIL_SWO.dll ("ST-Link Debugger")
DELDRVPKG0=ULINK\UninstallULINK.exe("ULINK Pro Driver V1.0")
TDRV14=..\TKScope\ULP2ARM_TKSCP_DRV_ARM_for_AGDI.dll ("TKScope Debug for ARM")
TDRV15=..\TKScope\UL2ARM_TKSCP_DRV_ARM_for_AGDI.dll ("TKScope Debug for ARM")
RTOS0=..\..\TKScope\TKSCP_SRV_for_AGDI.dll ("TKScope Server for uV2")
RTOS1=..\..\TKScope\TKSCP_SRV_for_AGDI.dll ("TKScope Server for uV3")
CPUDLL3=SARMCM3.DLL(TDRV14,TDRV1,TDRV2,TDRV3,TDRV4,TDRV5,TDRV7,TDRV8,TDRV9,TDRV11,TDRV12,TDRV13)    # Drivers for Cortex-M devices
[ARMADS]
PATH="f:\Keil\ARM\"
PATH1="BIN40\"
CPUDLL0=SARM.DLL(TDRV0, TDRV1, TDRV2, TDRV3, TDRV4, TDRV5, TDRV6, TDRV7, TDRV8, TDRV9, TDRV10, TDRV11, TDRV12, TDRV13, TDRV14, TDRV15, TDRV16, TDRV17)    # Drivers for ARM7/9 devices
CPUDLL1=SARM.DLL(TDRV0, TDRV1, TDRV2, TDRV3, TDRV4, TDRV5, TDRV6, TDRV7, TDRV8, TDRV9, TDRV10, TDRV11, TDRV12, TDRV13, TDRV14, TDRV15, TDRV16, TDRV17)
CPUDLL2=SARMCR4.DLL(TDRV7,TDRV14)    # Drivers for Cortex-R4 devices
BOOK0="HLP\RELEASE_NOTES.HTM" ("Release Notes",GEN)
BOOK1="HLP\ARMTOOLS.chm" ("Complete User's Guide Selection",C)
BOOK2="CMSIS\index.html" ("CMSIS Documentation",GEN)
BOOK3="Signum\Docs\SigUV3Arm.htm" ("Signum Systems JTAGjet Driver Documentation",GEN)
TDRV0=BIN\UL2ARM.DLL("ULINK2/ME ARM Debugger")
TDRV1=BIN\UL2CM3.DLL("ULINK2/ME Cortex Debugger")
TDRV2=BIN\AGDIRDI.DLL("RDI Interface Driver")
TDRV3=BIN\ABLSTCM.dll("Altera Blaster Cortex Debugger")
TDRV4=BIN\lmidk-agdi.dll("Stellaris ICDI")
TDRV5=Signum\SigUV3Arm.dll("Signum Systems JTAGjet")
TDRV6=Segger\JLTAgdi.dll("J-LINK / J-TRACE ARM")
TDRV7=Segger\JL2CM3.dll("J-LINK / J-Trace Cortex")
TDRV8=STLink\ST-LINKIII-KEIL.dll ("ST-Link (Deprecated Version)")
TDRV9=BIN\ULP2CM3.DLL("ULINK Pro Cortex Debugger")
TDRV10=BIN\ULP2ARM.DLL("ULINK Pro ARM Debugger")
TDRV11=NULink\Nu_Link.dll("NULink Debugger")
TDRV12=SiLabs\SLAB_CM_Keil.dll("SiLabs UDA Debugger")
TDRV13=STLink\ST-LINKIII-KEIL_SWO.dll ("ST-Link Debugger")
RTOS0=Dummy.DLL("Dummy")
RTOS1=VARTXARM.DLL ("RTX Kernel")
DELDRVPKG0=ULINK\UninstallULINK.exe("ULINK Pro Driver V1.0")
TDRV14=..\TKScope\ULP2ARM_TKSCP_DRV_ARM_for_AGDI.dll ("TKScope Debug for ARM")
TDRV15=..\TKScope\UL2ARM_TKSCP_DRV_ARM_for_AGDI.dll ("TKScope Debug for ARM")
RTOS2=..\..\TKScope\TKSCP_SRV_for_AGDI.dll ("TKScope Server for uV2")
RTOS3=..\..\TKScope\TKSCP_SRV_for_AGDI.dll ("TKScope Server for uV3")
CPUDLL3=SARMCM3.DLL(TDRV14,TDRV1,TDRV2,TDRV3,TDRV4,TDRV5,TDRV7,TDRV8,TDRV9,TDRV11,TDRV12,TDRV13)    # Drivers for Cortex-M devices
[KARM]
PATH="F:\Keil\ARM\"
CPUDLL0=SARM.DLL(TDRV0, TDRV1, TDRV2, TDRV3, TDRV4, TDRV5, TDRV6, TDRV7, TDRV8, TDRV9, TDRV10, TDRV11, TDRV12, TDRV13, TDRV14, TDRV15, TDRV16, TDRV17)
CPUDLL1=SARM.DLL(TDRV0, TDRV1, TDRV2, TDRV3, TDRV4, TDRV5, TDRV6, TDRV7, TDRV8, TDRV9, TDRV10, TDRV11, TDRV12, TDRV13, TDRV14, TDRV15, TDRV16, TDRV17)
CPUDLL2=SARMCR4.DLL(TDRV0)
TDRV0=..\TKScope\ULP2ARM_TKSCP_DRV_ARM_for_AGDI.dll ("TKScope Debug for ARM")
TDRV1=..\TKScope\UL2ARM_TKSCP_DRV_ARM_for_AGDI.dll ("TKScope Debug for ARM")
RTOS0=..\..\TKScope\TKSCP_SRV_for_AGDI.dll ("TKScope Server for uV2")
RTOS1=..\..\TKScope\TKSCP_SRV_for_AGDI.dll ("TKScope Server for uV3")
CPUDLL3=SARMCM3.DLL(TDRV0)
[C51]
PATH="C:\Keil\C51\BIN"
VERSION=V9.03
BOOK0="HLP\Release_Notes.htm" ("Release Notes",GEN)
BOOK1="HLP\C51TOOLS.chm" ("Complete User's Guide Selection",C)
TDRV0=BIN\MON51.DLL ("Keil Monitor-51 Driver")
TDRV1=BIN\ISD51.DLL ("Keil ISD51 In-System Debugger")
TDRV2=BIN\MON390.DLL ("MON390: Dallas Contiguous Mode")
TDRV3=BIN\LPC2EMP.DLL ("LPC900 EPM Emulator/Programmer")
TDRV4=BIN\UL2UPSD.DLL ("ST-uPSD ULINK Driver")
TDRV5=BIN\UL2XC800.DLL ("Infineon XC800 ULINK Driver")
TDRV6=BIN\MONADI.DLL ("ADI Monitor Driver")
TDRV7=BIN\DAS2XC800.DLL ("Infineon DAS Client for XC800")
TDRV8=BIN\UL2LPC9.DLL ("NXP LPC95x ULINK Driver")
RTOS0=Dummy.DLL("Dummy")
RTOS1=RTXTINY.DLL ("RTX-51 Tiny")
RTOS2=RTX51.DLL ("RTX-51 Full")

网友:
一直为这个问题头疼,终于看到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