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GPS]为什么C370 GPS模块在高速的时候就无法定位呢——飞机起飞前在机舱任意位

楼主(2011-01-07):
使用邮购部的C370做的GPS轨迹记录器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1692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wwever&bbs_id=9999
这次把它带上飞机进行测试,结果发现机起飞前在机舱任意位置均能定位,起飞速度大到一定程度就定位失败,请看轨迹图:红色表示速度高

起飞前定位很准,到了跑道末端就定位失败了

途中偶然又定位成功了一小会

这是网友的GPS在飞机上的轨迹图,全程成功定位

楼主:
传上NEMA源文件供高人分析.战斧勿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09606BPYF3W.txt(文件大小:795K) (原文件名:DATA071.txt)

网友:
我的SIRFII代的GPS从来都是有飞机上定位成功的。(NAVMAN 4410,蓝牙二代)
HOLUX M241从来都是定位成功(MTK三代芯片)
HTC6800自带的GPS(是软GPS)也定位正常。

另外,起飞降落时你一定要关掉这些电子设备,对飞机不安全。你的问题可能是个别现象。
但GPS设计时有最高速度限制,一般是500多公里每小时,超出厂家不保。所以,你的GPS在这个层面上讲是正常现象。

网友:
GPS只接收,不发射,对飞机影响非常小

另外当飞机超过一定速度时,会产生多普勒频移,导致GPS接收机中频信号失锁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s只接收,不发射,对飞机影响非常小
另外当飞机超过一定速度时,会产生多普勒频移,导致gps接收机中频信号失锁

飞机起飞降落要求关闭所有电子设备,连MP3都要关。
这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Gps就是个“收音机”。有什么影响?这种东西起飞着陆其实对飞机无甚影响,搞不懂为什么起降时不让用电子产品。应该是怕有人故意干扰。

另外问一下,为什么在飞机内部Gps可以定位?飞机表面都是金属呀,相当于在室内了,怎么还能收到卫星信号?

网友:
下回坐飞机也玩玩

网友:
飞机里面定位失败的路过.  htc diamond2 .靠窗也不行.

网友:
最后一个海拔实时显示的图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gps就是个“收音机”。有什么影响?这种东西起飞着陆其实对飞机无甚影响,搞不懂为什么起降时不让用电子产品。应该是怕有人故意干扰。
另外问一下,为什么在飞机内部gps可以定位?飞机表面都是金属呀,相当于在室内了,怎么还能收到卫星信号?

没车的红绿灯可不可以闯??

复合材料不一定是金属哦,再说玻璃也可以透嘛(玻璃上可能涂了铅)。

网友:
问题是有些电子设备是不可能关闭的,比如电子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后一个海拔实时显示的图是怎么搞出来的
NEMA语句转kml然后Google earth打开

楼主:
我刷的是本站的9600波特率的固件,下次刷回4800的试试

网友:
我的诺基亚5235在火车上都不能准确定位。时好时坏的

网友:
你的飞机速度太低了。
你这现象和速度无关,按照gps规定对中国超过2马赫才失效。高度基本算是空间用途 地轨道卫星也失效。

你的接收环境太差,需要把天线放到外面去。  :)

网友:
楼主,对不起,我查了一下,应该不是速度原因,SIRFIII的设计速度是515米每秒,约1.5马赫极限。
最可能的原因是你的位置没放好,应该放到窗户上。

楼主:
可是起飞前和速度低的时候定位很成功啊,飞起来后就定位失败,一落地就又恢复了

网友:
民航飞机带了GPS干扰器,如果大家都带个GPS就能把飞机定位的话,那就加个GPRS就全程跟踪了,那飞过阿富汗的时候,一枚毒刺就彻底搞定

网友:
我在飞机上GPS从来都是正常工作。

网友:
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在飞机上GPS还可以接收信号。一棵树都能把GPS信号挡住了,更何况飞机的机壳?有谁能给出信服的解释?

网友:
飞机的窗口可以透过电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民航飞机带了gps干扰器,如果大家都带个gps就能把飞机定位的话,那就加个gprs就全程跟踪了,那飞过阿富汗的时候,一枚毒刺就彻底搞定
搞笑了,客机自己还要依靠gps定位怎么可能还要去干扰。不要不懂装懂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民航飞机带了gps干扰器,如果大家都带个gps就能把飞机定位的话,那就加个gprs就全程跟踪了,那飞过阿富汗的时候,一枚毒刺就彻底搞定
搞笑了,客机自己还要依靠gps定位怎么可能还要去干扰。不要不懂装懂

yes,现在民航飞机都用GPS,干扰自己? 哈哈哈

网友:
这个话题值得讨论一下,特别是飞机舱内怎么能搜索到GPS,玻璃也是双层的啊!

网友:
玻璃不屏蔽电磁波,飞机不是金属壳,论电磁屏蔽,效果估计还没有火车的绿皮车好。

网友:
楼主换个GPS接收器在试试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很正常,很多抵挡组件都有高度和速度限制的,

网友:
C370在火车上很正常,时速100km左右,当然和飞机没法比…

网友:
一般来说,定位后起飞不会跟丢。但起飞后打开很难定位,通常比较久。注意观察星空图,以上说的都是视野卫星足够理想的情况。

网友:
我用C370在火车上(高铁),有时一路定位都没问题,有时就是没信号,都是在靠窗的位置,
不过不能定位的火车车型和可以定位的火车不同,难道有的火车车窗玻璃可以隔离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问“没车的红绿灯会不会撞死人?”
规定是规定,现在讨论的是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火车的窗边只能收一半都不到的卫星,卫星分布也不好. 每个人测试的具体环境也不同 没啥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民航飞机带了gps干扰器,如果大家都带个gps就能把飞机定位的话,那就加个gprs就全程跟踪了,那飞过阿富汗的时候,一枚毒刺就彻底搞定

飞机的定位这个是公开的信息了,我用了100元就做了一个接收飞机信号的小玩意,可以在几乎300公里有效范围内精确跟踪飞机,通过网络还可以全球跟踪

网友(2012-02-26):
楼上 的 还在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