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操作问题 新手求救

楼主(2011-01-07):
#define          LedReg        (*((volatile  Uint16 *)0x41FF))
Uint16    *ExRamStart = (Uint16 *)0x100000;

主程序中有一句为  LedReg = 0xAA;

现在有几个问题:
1.上面是我买的开发板给的示例程序中的两句 请问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在程序中没有找到 ExRamStart。
2.上面第一句我大概懂了,也看到程序中对LedReg进行操作了,这属于对什么操作?对地址吗?
3.我看的视频中对IO的操作是通过对寄存器进行的操作,像单片机一样,对寄存器的操作和像上面那样操作有什么区别?
4.如果像上面一样进行操作,怎么才能知道各个IO口的地址?
5.当IO口用作其他功能时也是进行同样操作吗?

我只用过ATmega系列单片机,刚刚接触DSP,感觉有很多问题,往高手一一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2011-08-15):
帮顶,我也是新手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句是不是设置一个RAM的起始地址啊,可能定义了备用的吧.第一句好像是给某个寄存器定义一个访问名吧,后面想对这种地址进行操作的话可以直接对宏进行操作就行了 回复【1楼】linlin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