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问高端运动卡,维宏卡,快速的电脑+mach3之间到底有多少差距?

楼主(2011-01-07):
因为要拍摄一个个人动画作品,想做个装置控制相机的位置,要求相机速度>0.5m/s,重复精度<0.1MM.

三轴联动。

另外在步进电机及控制器方面有什么建议吗?最好耐用点的。

相机大概2-3kg重吧。

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高端的东西肯定会好,包括精度和速度。
只是觉得既然是diy,够用就好是第一的原则。所以特的请教有经验的老手。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0.5m/s=30m/min  精度0.1mm 2-3kg 这些参数已经不算低了。

网友:
肯定是运动卡,就是要自己写写程序。也不复杂
1K多的卡就够用了。
精度靠你的机械机构来保证,卡是肯定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自己写简单程序倒是还行。运动卡能有什么推荐吗?维宏卡怎么样呢?

网友:
国内固高的卡好些吧

网友:
步进电机不能同时满足“速度>0.5m/s”,“重复精度<0.1MM”这两个参数。
建议更换成伺服电机。

网友:
按你的参数,精度也不高,用电脑+mach控制好了,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