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在一个商业项目上使用RT-Thread

楼主(2011-01-07):
打算在一个商业项目上使用RT-Thread,
处理器使用 STM32F107,对外接口功能包括TFT、以太网、串口、红外(备用),功能不是很复杂。
照官方推荐使用RT-Thread 0.3.1,感觉最复杂的是GUI部分,学习ing

网友:
建议你多试试RT-Thread 0.4.0,现在STM32Radio也已经移到0.4.0来了。

楼主:
好,那就计划用0.4.0,以后随时汇报进度

楼主:
rtgui中button控件的问题:
当按下左键后离开按钮区域松开,按钮会一直保持按下时的状态

网友:
to ls
bernard说目前由于GUI框架的问题,无法捕获控件区域外的鼠标事件。暂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期待下一个版本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是由于RT-Thread/GUI中体系结构设计造成的

楼主:
只好先简化一下触摸屏的驱动,只发送鼠标按下和释放消息,中间不再更新触摸屏坐标信息和发送其他消息,反正适合目前的应用。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改代码,在分发鼠标事件时,目前是直接判断是否在一个控件区域内,可以同时将该事件分发到焦点控件上,让焦点控件做相应处理,可以产生个unfocused动作完成刷新

楼主:
如果把文件系统放到上,做一个块设备,一般是怎么实现写入和擦除的管理的?

W25X16芯片一个Page是256B,一个Sector是4096B,擦除是按照Sector大小,写入是按照Page大小,那么对于这种块设备一般怎么管理写入和擦除?对这块还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文件系统的底层驱动指示了从哪个扇区开始写,你得计算出换算到你的芯片上在哪个sector。
先读出那个sector的数据->然后修改相应位置的数据->擦除sector->把修改后数据写回到那个sector。

网友:
W25X16芯片一个Page是256B,一个Sector是4096B,擦除是按照Sector大小,写入是按照Page大小.
=============================
每次写一扇区(16个page).

网友:
用在商业上需要lisence吧,不然GPL v2下我们有权利让你提供代码.

楼主:
Bug:

font_bmp.c

应该在124行后加入一句
length = 0;

我说怎么很多控件用了就死机,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很久

网友:
这个是关闭中文选项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多谢指出。

网友:
我用M25P64,擦除一次要64K,写一页256,我靠,这怎么用怎么麻烦

网友(2011-09-20):
商业用,要注_册的哦。
不知道RT官网会不会给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