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如何把字库数组定义到flash里面去,而不是ram

楼主(2011-01-07):
keil如何把字库数组定义到flash里面去,而不是ram

楼主:
编译通不过

网友:
求你了,至少给点关于“通不过”的错误信息吧,大哥

楼主:
error expected a ;
说分号遗漏,去掉code 编译通过,

网友:
unsigned char code XXX[] = {……};

楼主:
error:  #65: expected a ";"
unsigned char code  fot[] = {......}

网友:
试试const,code是51特有语法。如果是51的话code char array[16]={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
            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
我就是这样定义的。记住结尾要加“;”

楼主:
是arm,有另外的定义方法吗?考虑到都是KEIL软件,应该不分ARM和51的

楼主:
const 编译可以通过,但在编译后的提示里,code值和没加const变化不大,只是在ro-data和rw-data里有明显的变化,不知道是否是写入到FLASH里的,查ro-data,只是说不可改写数据,不确定是否在flash区

网友:
不管是在哪里,常量都是要保存到FLASH里面的啊,所以……

网友(2011-07-31):
回复 网友A:

51是code

网友:
code unsigned char 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人问的是ARM

网友:
其实code 不能说是51特有的语法,应该说是keil51特有的语法,建议仔细地看一下keil自带的帮助文件,里面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需要加载文件,把ro-data加载到flash所在的地址就可以了。
ROM_LOAD 0x00020000
{
    ROM_EXEC2 0x00020000   FIXED
    {
        stdframe2.o(ramd,+First)
        *.o(+RO)
    }

    IRAM 0x40000000
    {
        * (+RW,+ZI)
    }
}
其中,*.o就是ro-data,0x00020000是flash的起始地址

网友(2014-04-14):
使用KEIL、Atmel studio将数组定义在Flash区

网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72ee561aa64628e16138df18.html

网友:
不是code,是con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