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MCU外扩RAM,用去了P0、P2和部分的P3,这部分IO还能作为普通IO用在其它地方吗?

楼主(2011-01-07):
如题,普通的51外扩后能这样用吗?内部集成了XDATA的MCU(如STC)能不能这样用,谢谢

网友:
这方案不好,不如用CM3

楼主:
我知道不好,想问一下这样能用不,MCU已经定了,没法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于外扩,就不能当普通IO了!还有因为这类MCU内部的RAM都有限,因此,要注意如果外扩RAM的话,最好把内部RAM屏蔽掉!
但实际上,用外扩地址总线的方式的话,实际上可操作资源比实际用IO的多得多了!

网友:
加锁存器,总线复用,
内部RAM和外部RAM都可以用,定义外部RAM从1K开始即可,超出内部RAM后MCU会自动切换到外部

网友:
可以加373与138锁存。STC的用内部512的IO还是可以用的,我试过。

网友:
不能了,总线方式的使用由片内的硬件控制,如果能把所有的外设都挂在总线上,系统的效率将非常的好,

网友(2014-04-15):
不可以。
不过,既然都扩展了RAM,那么再扩展个可编程IO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