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时钟频率可调吗?

楼主(2011-01-07):
如题,我现在用的SDRAM是HY57V641620E(L/S)T(P)-7,应该是SDR SDRAM。查手册看到时钟频率是143MHZ,想问一下这个143MHZ的含义是

什么?我如果编写SDRAM控制器,对应的时钟信号也应该是143MHZ吗?如果不是,那对于SDRAM控制器的工作时钟应按什么标准来选取?

网友:
我也在学着用SDRAM,那应该是最高工作频率,我觉得SDRAM控制器的工作时钟应按需要来选取,只要不影响刷新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可以相当幅度改变,限制是标准64ms刷8192空间要保证,时钟慢意味你访问时间少.你降到100M是没问题的,通常要9个时自动钟刷新。假设你用10M时钟,0.9us一次自动刷新,其他访问想激活 CL等要在7.8-0.9=6.9us完成,而6.9us在10M下就69个周期,所以最多能用的大约60个时钟,等效速度60/7.8us=8M个单元,很慢的,如果提到100M,你至少有600个时钟,就是80M单元了

楼主:
感谢感谢回复【2楼】88888888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