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画pcb的处理方法,对大电流有效不?

楼主(2011-01-07):
走线为双层,线上打上过孔;
如图:

网友:
阻焊开窗,大电流走锡线

网友:
我觉得在走线狭窄处上焊锡好点,其他地方貌似可以走更大的线

楼主:
走锡线怕电路板短路,这种方法也应该可行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走锡线怕电路板短路,这种方法也应该可行吧;

点条状走锡线

网友:
去掉绿油,电流可以上倍增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懂

楼主:
没看懂,断断续续的走锡线,为啥效果好?
就像大马路一会宽一会窄的,跑车会快吗?

网友:
我常这样做大电流线。不过你的过孔也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走锡线怕电路板短路,这种方法也应该可行吧;
点条状走锡线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没看懂,这样断断续续走锡线,对大电流效果如何?
为啥不做成一整条走锡线?

网友:
防止焊接时线路板变形。

从原理上说,这种方式的电流承受力明显要稍微差些。不过断处的长度很短,某种程度上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防止焊接时线路板变形。
从原理上说,这种方式的电流承受力明显要稍微差些。不过断处的长度很短,某种程度上可以忽略。

明白了,谢谢;花生

网友(2011-02-18):
不是的,分短的线段走的原因是一旦电流太大,高温将焊锡融化时,焊锡被阻焊限制在自己的小框中,不易聚集在一起,流动到一边去,我们就遇到过连着一起,加了很厚的锡,最后大电流时锡都流到一边去了,另一边就很薄,最后铜皮烧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分短的线段走的原因是一旦电流太大,高温将焊锡融化时,焊锡被阻焊限制在自己的小框中,不易聚集在一起,流动到一边去,我们就遇到过连着一起,加了很厚的锡,最后大电流时锡都流到一边去了,另一边就很薄,最后铜皮烧断了。。。

原来还有这个原因啊,学到了。。。哈哈哈

网友:
学到一招啊

网友:
【13楼】 solyp 李
不是的,分短的线段走的原因是一旦电流太大,高温将焊锡融化时,焊锡被阻焊限制在自己的小框中,不易聚集在一起,流动到一边去,我们就遇到过连着一起,加了很厚的锡,最后大电流时锡都流到一边去了,另一边就很薄,最后铜皮烧断了。。。
--------------------------------
学习啦,呵呵,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鼓掌

网友(2011-04-22):
那板子要是竖着或者倒着的话。。。再说一工作就化锡,有点恐怖

网友:
原来方法这么多呀,我都是阻焊,顺便焊接时再加上铜线

网友:
不错,这个说得蛮好

网友(2011-07-04):
明白了学习了。3q

网友(2011-11-18):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分短的线段走的原因是一旦电流太大,高温将焊锡融化时,焊锡被阻焊限制在自己的小框中,不易聚集在一起,流动到一边去,我们就遇到过连着一起,加了很厚的锡,最后大电流时锡都流到一边去了,另一边就很薄,最后铜皮烧断了。。。

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分短的线段走的原因是一旦电流太大,高温将焊锡融化时,焊锡被阻焊限制在自己的小框中,不易聚集在一起,流动到一边去,我们就遇到过连着一起,加了很厚的锡,最后大电流时锡都流到一边去了,另一边就很薄,最后铜皮烧断了。。。
学习了,谢谢啊
的确还不知道有这么高深的学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走线的温度都能够融化焊锡了,这个板子也要废了,电流达到这种程度应该焊接铜排上去而不仅仅是镀层焊锡,之所以做成一段一段的是因为回流焊的时候如果是整条的焊锡会被吹到一边,堆积起来导致短路,也会导致焊锡不均匀。

回复 楼主:

一段一段的相当于电阻串联嘛,总的电阻还是减小了,只是效果没有连续的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走线为双层,线上打上过孔;
如图: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5/ourdev_609651lpl6gx.jpg','原文件名:大电流不2?.jpg')" ......

当然可以的,不过在有些场合慎用。

网友:
电源的线宽大一点。最好弄上焊锡。

网友:
一上电焊锡就融化,那这样的设计还能用吗?敢拿去用吗,太搞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分短的线段走的原因是一旦电流太大,高温将焊锡融化时,焊锡被阻焊限制在自己的小框中,不易聚集在一起,流动到一边去,我们就遇到过连着一起,加了很厚的锡,最后大电流时锡都流到一边去了,另一边就很薄,最后铜皮烧断了。。。

说的有道理。

但是,如果板上电流达到了加厚焊锡都会融化的程度,那么,不论点状处理还是条状处理,都已经不是合理的设计和处理了。
所以,这种场合,应当或者在板上走铜线,或者根本不要在板上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分短的线段走的原因是一旦电流太大,高温将焊锡融化时,焊锡被阻焊限制在自己的小框中,不易聚集在一起,流动到一边去,我们就遇到过连着一起,加了很厚的锡,最后大电流时锡都流到一边去了,另一边就很薄,最后铜皮烧断了。。。

有点道理,但是锡都融掉也太恐怖了,本来就不应该出现的,如果只是偶尔发生错误出现此情况,很应该加可恢复保险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懂,断断续续的走锡线,为啥效果好?
就像大马路一会宽一会窄的,跑车会快吗?

一看就是个搞高速电路出身的,呵呵!

网友(2012-01-11):
电流不是有趋肤效应么?走线能加宽最好。PS:趋肤效应是交流的

网友(2020-10-10):
MARK   虽然很老了   很有意义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