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TP-Link以及其他路由器的WAN参数里面的 用户口令

楼主(2011-01-07):
如图:

  忘记密码了该如何查看那个密码.

网友:
接wlan口  捉数据包 分析报文

网友:
查看源文件,可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wlan口  捉数据包 分析报文

这种能实现的。Wan口 接一个HUB(交换机不行,必须有广播机制的老HUB),HUB上在接上级设备:进线,路由器,电脑,电脑端使用Sniffer软件抓包。

ADSL拨号的密码以明文发送的。未加密,直接能看出账户和密码的。以前破_解互联星空时候用过这个方法,测试成功的。

网友:
请联系网络供应商,比如打10000.

网友:
有些路由直接再把路由再发回来明文显示的.直接看下HTML原文就知道了.
我用的那个netgear就是这样的.另一台TP-LINK没有发回密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