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L 电子罗盘测试

楼主(2011-01-07):
最近一直在测试电子罗盘,选了一款霍尼韦尔的 HMC5883L。测试的时候 X 轴的输出非常好,但是发现 Y 轴的输出有问题
后来发现当水平旋转时,Y 的输出值只在360度中一半的范围内跟着变化,在另外半边输出值一直不变。
所以我就不能用那个公式了 角度 = arctan(Y/X)
只有在 Y 轴和磁北平行和垂直时才出现正负值的变化
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如果知道原因请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2012-10-30):
我遇到的情况为   设变量为int型  但是数据采出来以后在以为换算的时候编译器编译为unsigned int型了  so

网友(2012-04-09):
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2011-07-28):
应该没道理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2011-03-22):
LZ,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那你能提供下你的原始数据是多少呢,在旋转采集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