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找特殊零件是谁的事?

楼主(2011-01-07):
首先声明,以下事基本不属实, 是根据公司的事合理演化出来的, 只是想请大请讨论下,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做.
    开发一产品, 需要用到一低温液晶, 提供了该液晶所需的参数给采购, 结果N天没结果, 老板发话了, 零件该由开发人员找. 问题这东西网站找不到商家, 开发人员平时也并不对外联系, 根本没有采购渠道和拿样品的门路, 而且平时买件包括实验用件都是采购提供的,  开发人员都是只是提供参数而已. 遇到这样的事, 如果是你, 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开发人员 找,
采购 联系。

网友:
开发人员找。。。

网友:
乐颠颠 出门了,反正公费出差。。。。

网友:
都是开发的找

网友:
先去电子市场逛。

网友:
肯定是开发人员找。不要说特殊的了。就是不特殊的好多元件采购都不会找。
自己找好了,把联系方式和产品型号给采购。其他的就让采购处理了。

楼主:
【1楼】 vipcff

积分:1250
派别:
来自:
开发人员 找,
采购 联系。
==================================================
有些东西在网上是找不到的, 否则也不至于如此麻烦, 开发人员找, 找谁呢, 不认识人啊, 至于出差, 更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打电话啊 一个公司一个问,只要钱充足,其它都不是问题

网友:
一般流程是开发人员找,采购处理后面的事
否则,采购拥有的权限过大,老板不愿意看到

网友:
新项目最开始一般是开发人员选型

楼主:
【9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积分:1756
派别:
来自:湖南长沙
一般流程是开发人员找,采购处理后面的事
否则,采购拥有的权限过大,老板不愿意看到
//==========================================
我公司刚好相反, 我以前找一些朋友拿些不好找的件做实验,跟朋友说以后从他那拿这些件,其实这些件用量都少, 后来公司不信任, 这些权力全部收回给采购了, 而且采购有自己的门路, 不从我朋友那拿, 搞到我现在都还觉得欠人一个情. 从那以后采购的事基本上我们开发这边都是对零件有型号的说型号, 没型号的说要求, 具体哪家买是不管的, 主要也是没门路, 现在这个件只是有要求, 具体型号没得, 我也不知上哪找去

【10楼】 kupica 阿秋
积分:207
派别:
来自:
新项目最开始一般是开发人员选型
========================================================
我是想选型来着, 问题是没有啊, 不知道哪个型号能满足, 只能提个大概要求

网友:
一般都是技术定参数(型号),开发选器件原则上要遵循常规、易采购的。
楼主找不到的器件以后怎么量产的。
实在不行参数给采购去订做。如以前需要2490欧电阻没有,开发需要就把参数告诉采购你给我定做去。

网友:
做这样的事最烦人了,找器件,联系公司,问报价……一大堆繁琐的事
最后采购就去砍个价,然后拿一大笔回扣

网友:
买不到零件,还开发啥

楼主:
【14楼】 hunter0395
积分:107
派别:
来自:
买不到零件,还开发啥
//==================================
老板也这么想就好. 其实这个零件应该有, 但是不好找, 而且用量少, 所以....
在这里也找一下吧: 求-40.c可正常使用的点阵液晶, 类似于128*64这样的, 当然,显示点数只能多不能少, 体积略大一点也可接受, 当然这个得单片机能驱动才行, 价格不要太贵, 这个可商量, 用量少吗没办法, 年用100-200片左右

网友:
零下40度。。。为啥不用OLED? 非要盯着军品级的?

楼主:
【16楼】 huayuliang 花生

积分:4244
派别:
来自:
零下40度。。。为啥不用OLED? 非要盯着军品级的?
===================================================
OLED是可以用的, 但市面上的128*64的OLED尺寸仅有液晶的一半大, 显示太小了, 再大一点的又很贵,而且需要定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要自己做加温保温的,

你认为卫星上用的器件也可以做到适应其环境温度?哪个零件温度范围是零下几百度到零上几百度?都是需要额外设计控温

楼主:
【19楼】 ssaweee
积分:1198
派别:
来自:

这个应该要自己做加温保温的,

你认为卫星上用的器件也可以做到适应其环境温度?哪个零件温度范围是零下几百度到零上几百度?都是需要额外设计控温
//===========================================================================================================
手持设备, 仅比手机大一圈, 电池是刚找的低温1150mA的锂聚合物, 这个要加温能源从何而来

网友:
这种事情当然是开发人员找。开发人员都不熟悉器件,那还搞什么设计。越是难找的器件,越要开发人员找到供应商,因为越难找的器件参数往往越奇特。找东西不是开发人员想当然认为市场有就有,有的时候开发人员设计出来了,人家万一根本不卖呢,比如开发人员设计一个NP0 100nf  0402 封装的电容,虽然参数给出来了,但是市场上根本就没人生产,叫采购如何去采啊,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开发人员不熟悉元器件。

同样的道理寻找-40度的液晶,能在-40度下保持液晶特性的材料,工艺必定不简单,我甚至怀疑是否有这样的液晶材料,而且可能要价非常高,甚至只有实验室样品而没有产品,如果开发人员这样设计,是失职。

所以最好改改设计,设计一个加温。再设计好保温就不会浪费很多能源了。

如果设计不出来,就说明目前科技还不够发达。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楼】 huayuliang 花生
积分:4244
派别:
来自:
零下40度。。。为啥不用oled? 非要盯着军品级的?
===================================================
oled是可以用的, 但市面上的128*64的oled尺寸仅有液晶的一半大, 显示太小了, 再大一点的又很贵,而且需要定做

四片OLED拼一起么

楼主:
四片OLED拼一起么
//=========================
中间可不是无缝的, 还有很大的一片空白区域,拼起来不好看啊

楼主:
【21楼】 zf12862177
积分:78
派别:
来自:
这种事情当然是开发人员找。开发人员都不熟悉器件,那还搞什么设计。越是难找的器件,越要开发人员找到供应商,因为越难找的器件参数往往越奇特。找东西不是开发人员想当然认为市场有就有,有的时候开发人员设计出来了,人家万一根本不卖呢,比如开发人员设计一个NP0 100nf  0402 封装的电容,虽然参数给出来了,但是市场上根本就没人生产,叫采购如何去采啊,实际上这种情况就是开发人员不熟悉元器件。

同样的道理寻找-40度的液晶,能在-40度下保持液晶特性的材料,工艺必定不简单,我甚至怀疑是否有这样的液晶材料,而且可能要价非常高,甚至只有实验室样品而没有产品,如果开发人员这样设计,是失职。

所以最好改改设计,设计一个加温。再设计好保温就不会浪费很多能源了。

如果设计不出来,就说明目前科技还不够发达。
==============================================================================
这个液晶应该是有的,因为有别人在用了, 我看到了同行产品的广告宣传上的超低温液晶, 参数未标,至于是否到-40度那就不知道了. 其实我公司这产品也不是要求特严, 只求低温能显示, 至于对比度变化, 动态拽尾等现象一切可以无视, 静态时清楚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应该Sourcing做的事?

我还有想做采购的想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选型来着, 问题是没有啊, 不知道哪个型号能满足, 只能提个大概要求

你非得用个想当然会有的器件来设计,那不是开发人员的问题是谁的?至少你开发的时候是有样品的吧?

网友:
花费高代价找到老板心疼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个温简单又方便

说不定别人的超低温液晶也是自带加热

网友:
NND,我们采购都是要告诉他型号,给他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