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串口转发软件?

楼主(2011-01-07):
我的手机连在电脑上会虚拟一个串口出来,在电脑上用AT指令与其通信可以正常工作(比如发TEXT短信)。
但这个串口是虚拟的。我不能通过单片机与其通信并控制它。

电脑也没有物理串口,但可以用USB-232转一个出来,比如我有PL2303数据线。

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在PC上的串口数据转发软件,实现我从USB虚拟的串口上的用单片机发数据,去与电脑上连接另一个虚拟的串口通信(手机虚拟的)?

网友:
就是要用手机去控制单片机吧?
需要有一个PC端的软件来做这个桥接?

这个实现起来应该还好,启动个线程,一直监听手机的串口过来的命令,然后转发到单片机上面的那个串口。

网友:
用MCU做一个USB主机就好了,不过有点麻烦。这个软件理论上是可以做出来的。貌似现在还没有。

网友:
装个虚拟串口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理论上,我记得有个虚拟串口软件,可以在电脑上虚拟个串口,并且可以设置为哪2个串口连接起来;然后就可以通过发送数据给虚拟串口,虚拟串口转给手机虚拟的USB串口。可否试一试 某个虚拟串口软件?

楼主:
多谢老孟,回家研究一下。

关键是在电脑上要个桥接作用的软件。

网友:
对数据延时要求不高的话,c#写个小工具很容易

网友:
周立功的串口调试程序 在tkstudio里面的
就有串口桥接功能

网友A(2014-12-24):
tkstudio下不到了,谁能把里面的串口工具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tkstudio下不到了,谁能把里面的串口工具上传

这坟挖的
串口转发软件参考此帖53楼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154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