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我看看我这个RFID出来的曼码是否正确

楼主(2011-01-07):
用的是NXP的基站芯片,普通的门禁卡,兼容EM4100?不知道是不是。。。
调试了好几天了,按照EM4100的数据9个1,然后行列校验均有错,不知道为何,下面是我抓出来的波形,请大侠帮忙看看

T1 T2长度约512us 数据能看出有重复段,但前面是13个1

楼主:
下面这张图片我读作0:

下面这张图片我读作1:
(原文件名:rfid_1.JPG) </center
我按照上跳读0,下跳读1的方式读得的数据为:

    0010    0  (最后这行应该是4个列校验 + 一个停止位0?)
不管按照奇校验还是偶检验貌似数据都不对

网友:
你第一张图近+30ms之间那应该是开始处。一个低的宽脉冲。后面接一串1. ,然后是 00110 11000 .....

楼主:
谢谢2楼,按照你的说法,我又分了一下,但是后面不知道该怎么分了

楼主:
下面这张图是我读取一个完整的卡的波形,请大侠帮我分析下
卡上印有:0008058125    122,6733

网友:
3楼图片的10条红线的前面9条就是9个1. 上升沿为1. 下降沿为0 . 第10条线就是个0.
4楼 45ms处该为起始处,9个上升沿为1.后面接00101.。。。。

网友(2011-04-20):
前面有13个1也没有问题也,其中9个是引导码,剩下的就是数据码了

网友(2011-06-03):
>> 其中9个是引导码,剩下的就是数据码了
不可能的。相位不对。

楼主:
惭愧啊,这个帖子销声匿迹这么久了,还是有热心人帮忙,再次感谢

网友:
不用谢。

顺道也看了一下楼主的博客, 楼主也非常热心的把自己的经验与他人分享, 赞一个。

网友:
解曼码时请初学者谨记这图。
图中存在双倍时限长度的段落(这例子内有5个), 无论是高电平或低电平, 其中央都必是每一个曼码位元的边缘, 而每一个曼码位元的长度时限, 由於电平必在50% 时跳变, 所以长度都是双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