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四相五线步进电机如何改成二相四线

楼主(2011-01-07):
网上买了三个四相五线的57步进电机.想用A3977驱动,不知如何改步进电机才能使用.

网上买的步进电机 (原文件名:图像141.jpg)

内部接线图 (原文件名:图像137.jpg)

这个接头有四根线 (原文件名:图像138.jpg)

来个接头放大的. (原文件名:图像139.jpg)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先传个四相五线步进电机原理图

四相五线步进电机原理图 (原文件名:20085231720779.jpg)

网友:
你的电机要失磁了,拆不得,否则你的去充磁

楼主:
为什么呀

网友:
我以前拆开了一个42的五线电机研究!后来装上后电机输出的力矩就没以前好了!可能像2楼说的有点失磁了!具体是咋会失磁,也搞不清楚最好还是不要拆开的好!要么也造个要退休了的!

楼主:
我放了一天,的确失磁了,不知什么原理.只好再买一个了.
不知有哪位高手说说如何改步进电机.

楼主(2011-03-01):
过了年,问题还是没解决,开始准备拿几个做试验来改改,不知有谁提个建议.

网友:
记住,千万不要拆转子出来,否则,轻则力矩减小,重则完全失磁。4相5线的改成2相4线的,你先提找准每个绕组的头子,再拆开就可以了,改起来不麻烦,只是要细心点。